idt官网找的p9242引脚图电路图与datasheet资料手册下载

楼主(2018-07-21):
这是我在idt官网找到的p9242 datasheet,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P9242引脚图:

P9242电路图:

Description
The P9242-R  is a highly  integrated, magnetic  induction, wireless
power  transmitter  supporting  up  to  15W.  The  system-on-chip
operates with an input voltage range of 4.25V to 21V.
The transmitter includes an industry-leading 32-bit ARM® Cortex®-
M0  processor  offering  a  high  level  of  programmability  while
consuming extremely  low standby power. The P9242-R  features
two  LED  outputs  with  pre-defined  user-programmable  blinking
patterns,  buzzer,  and  programmable  over-current  protection
supporting  a  wide  range  of  applications.  The  I2C  serial
communication allows the user to read information such as voltage,
current, frequency, and fault conditions. The P9242-R includes an
under-voltage  lockout  and  thermal  management  circuit  to  safe
guard the device under fault conditions. Together with the P9221-
R receiver (RX), the P9242-R is a complete wireless power system
solution.
The P9242-R is available in a lead-free, space-saving 48-VFQFN
package.  The  product  is  rated  for  a  -40ºC  to  +85ºC  operating
temperature range.

网友A(2019-03-24):
IDT公司的P9242-R3是高度集成15W磁感应无线功率发送器,具有双向数据通信,包括了32位ARM®Cortex®-M0处理器,外部物体检测(FOD),宽输入电压范围工作4.25V到21V ,全桥驱动器,瞬间电压和电流解调;而P9221-R3是高效15W磁感应无线功率接收器,具有双向数据通信,集成了32位ARM®Cortex®-M0处理器,低RDS(ON)同步整流器和超低压降速稳压器。本文介绍了P9242-R3和P9221-R3可组成端端效率高达87%的完整无线充电解决方案主要特性,框图,电路图和材料清单。

IDT P9242-R3是一款高度集成的15W磁感应无线功率发射器,具有带内双向数据通信,无需额外电路。通信信道可用于专有设备认证和安全系统数据传输。

P9242-R3包括32位ARM®*Cortex®-M0处理器,异物检测(FOD),宽输入电压范围操作,全桥驱动器以及片上同步电压和电流解调。

此外,P9242-R3具有可编程的过电流保护,可编程LED输出闪烁模式,和I2C串行接口原 COL读回信息,诸如电压,电流,和故障条件。该标准设备符合WPC-1.2规范。结合P9221-R3接收器,P9242-R3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无线电源系统解决方案,适用于具有双向数据通信功能的15W应用。

P9242-R3采用节省空间的48VFQFPN封装。额定工作温度范围为-40至+85o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