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连18B20显示0.0怎么改30.0或以上/能帮改下吗(已上传全部文件

楼主(2018-07-21):
温度计报警
论坛里下载无数个>都试过>只有这个设置完控制温度(拔掉5v电源时)还有记忆功能>不错
因为0.0时电源开关会打开>有时18B20会接触不良引起意外
我只会下载和烧录>不懂编写>只求好心人改>有hex文件当然最好

网友A:
ds18b20有两个字节eeprom可以保存按键设定的温度报警上下限。有9个暂存器字节,第1、第2(0、1)字节是只读,保存的是检测的温度值,第3、第4字节是温度上下限字节,可读写字节。ds18b20有一个写暂存器指令,就是4EH,专门写入温度上下限和精度设置的。还有一个“复制”指令48H,专门将温度上下限值复制到eeprom中,即便是掉电上下限值也不会丢失。每次上电时,ds18b20会自动将这两字节恢复到暂存器中。指令是0B8H。

楼主:
引用 网友A:
ds18b20有两个字节eeprom可以保存按键设定的温度报警上下限。有9个暂存器字节,第1、第2(0、1)字节是只读 ...

文化水平不高,懂得一点点了

网友B:
同问,相同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