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篮球计分器设计(实物+仿真+PCB+源程序)

楼主(2018-07-21):
这是我以前做的51单片机篮球计分器设计,
花了一个星期时间,
附件里面包括源代码;PCB原理图,
和proteus的仿真文件
都是自己原创的,大家多多指教

制作出来的篮球计分器实物图如下:

实物

实物

电路原理图如下:

原理图

原理图

篮球计分器仿真原理图如下(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Altium Designer画的篮球计分器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单片机篮球计分器程序源码:
#include<reg51.h>//51单片机头文件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sbit K1=P3^2;//比赛倒计时开始/暂停
sbit K2=P3^3;//24s倒计时重新开始
sbit P20=P2^0;//乙队+1按键
sbit P21=P2^1;//乙队+2按键
sbit P22=P2^2;//甲队+1按键
sbit P23=P2^3;//甲队+2按键
sbit P24=P2^4;//甲队+3按键
sbit P25=P2^5;//乙队+3按键
sbit P26=P2^6;//预留按键
sbit P27=P2^7;
sbit beep=P3^6;//蜂鸣器接口
sbit RS=P1^0;
sbit RW=P1^1;
sbit E=P1^2;
char second,minute,num,time,aa;
uchar dd,bb,cc;
uchar code table1[]={"H.T 000:000 T.H "};
uchar code table2[]={"12:00  SEC-1  24"};

//延时子函数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
        uchar y;
        for(x=z;x>0;x--)
                  for(y=110;y>0;y--);
}
//LCD1602液晶写指令子函数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RW=0;
    RS=0;
        P0=com;
        delay(5);
        E=1;
        delay(5);
        E=0;
}
//LCD1602液晶写数据子函数
void write_date(uchar date)
{
        RW=0;
        RS=1;
        P0=date;
        delay(5);
        E=1;
        delay(5);
        E=0;
}
//LCD1602液晶初始化子函数
void LCD1602_init()
{
        uchar i;
        bb=0;         //H.T分数初始化
        cc=0;         //T.H分数初始化
        time=0;
        TMOD=0x10;    //定时器1初始化
        TL1=0x00;
        TH1=0x4c;
        EA=1;         //开总中断
        ET1=1;        //开定时器1
        TR1=0;        //开中断0
        EX1=1;        //开中断1
        IT0=1;        //中断0为边沿触发
        IT1=1;        //中断1为边沿触发
        E=0;
        beep=0;
        second=0;
        minute=12;
        num=1;
        aa=24;
        write_com(0x38);  //LCD设置初始化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80);  //LCD显示初始化
        for(i=0;i<16;i++)
        {
                  write_date(table1[i]);
        }
        write_com(0x80+0x40);
        for(i=0;i<16;i++)
        {
                  write_date(table2[i]);
        }
}
//分数更新子函数
void point_lcd(uchar add,uchar dat)
{
        write_com(0x80+add);
        write_date(0x30+dat/100);
        write_date(0x30+(dat%100)/10);
        write_date(0x30+dat%10);
        write_com(0x80+add);
}
//按键扫描子函数
void keyscan()
{
        P2=0xf0;
        if((P2&0xf0)!=0xf0)
        {
                delay(20);
        }
        if((P2&0xf0)!=0xf0)
        {
                P2=0xf7;
                        if(P24==0)
                        {
                                while(P24==0);         //P24按下H.T分数加1
                        bb++;
                          point_lcd(0x04,bb);
                          if(P24==0)
                                {
                                   while(P24==0);
                                    delay(20);
                                }
                        }
                        else if(P25==0)           //P25按下H.T分数加2
                        {
                                while(P25==0);
                                bb=bb+2;
                          point_lcd(0x04,bb);
                          if(P25==0)
                                {
                                 while(P25==0);
                                 delay(20);
                                }
                        }
                        else if(P26==0)       //P26按下H.T分数加3
                        {
                          while(P26==0);
                        bb=bb+3;
                          point_lcd(0x04,bb);
                           if(P26==0)
                                {
                                   while(P26==0);
                                   delay(20);
                                }

                        else if(P27==0)         //P27按下T.H分数加一
                        {
                         while(P27==0);
                       cc++;
                         point_lcd(0x08,cc);
                         if(P27==0)
                                 while(P27==0);
                                 delay(20);
                           }
                        }
                P2=0xfb;
              if(P24==0)           //P24按下T.H分数加2
                          {
                         while(P24==0);
                   cc=cc+2;
                         point_lcd(0x08,cc);
                         if(P24==0)
                           {
                                while(P24==0);
                                delay(20);
                           }
                         }
                          else if(P25==0)      //P25按下T.H分数加3
                          {
                            while(P25==0);
                        cc=cc+3;
                          point_lcd(0x08,cc);
                           if(P25==0)
                                {
                                  while(P25==0);
                                  delay(20);
                                }
                          }
                          else if(P26==0)       //P26按下交换比分
                          {
                                  while(P26==0);
                                  dd=bb;
                                  bb=cc;
                                  cc=dd;
                                  point_lcd(0x08,cc);
                                  point_lcd(0x04,bb);
                                  if(P26==0)
                                {
                                  while(P26==0);
                                  delay(20);
                                }
                          }

        }
//比赛倒计时/24s倒计时
void counter_down()
{
        uchar i;
        if(time>=20)     //每1s倒计时做减一操作
        {
                  second--;
                  aa--;
                  write_com(0x80+0x4e);  //24s倒计时显示
                  write_date(0x30+aa/10);
                  write_date(0x30+aa%10);
                write_com(0x80+0x4e);
                beep=1;
                  if(aa==0)    //24s结束发出连续报警
                  {
                           beep=0;
                           delay(3000);
                           beep=1;
                           aa=24;
                  }
                  if((second==0)&&(minute==0))  //检测一节比赛是否结束
                  {
                           TR1=0;     //定时器1暂停
                           write_com(0x80+0x44);
                           write_date(0x30);
                           num++;
                           aa=24;    //24s计时复位
                           write_com(0x80+0x4e);  //24s倒计时显示
                           write_date(0x30+aa/10);
                           write_date(0x30+aa%10);
                        write_com(0x80+0x4e);
                           if(num<5)    //每节结束蜂鸣器发出间断报警
                           {
                            for(i=80;i>0;i--)
                            {
                                     beep=0;
                                     delay(500);
                                     beep=1;
                                     delay(500);
                            }
                           }
                           if(num==5)    //终场结束,蜂鸣器发出连续警报声
                           {
                             beep=0;
                             delay(10000);
                             num=0;
                           }
                           beep=1;     //蜂鸣器关闭
                        write_com(0x80+0x4b); //更新"SEC-?"
                        write_date(0x30+num);
                        write_com(0x80+0x4b);
                        second=0;     //倒计时复位
                        minute=12;
                  }
                  if(second==-1)
                  {
                           second=59;
                           minute--;
                  }
                  write_com(0x80+0x40);  //更新倒计时显示
                  write_date(0x30+minute/10);
                  write_date(0x30+minute%10);
                  write_com(0x80+0x43);
                  write_date(0x30+second/10);
                  write_date(0x30+second%10);
                write_com(0x80+0x43);
                  time=0;
        }
}

网友A(2018-11-14):
楼主,按键那里的功能怎么实现不了,程序都是对的吗

网友B:
厉害了 怎么用

网友C:
楼主proteus仿真原理图最上面的那个RP1是什么

网友D:
作者,可否给个QQ,借一步说话

网友E:
我想把1602改成12864怎么改,请教大神啊

网友F:
怎么将液晶显示屏改成共阴极数码管

网友G:
有没有组成的电子元器件清单

网友H:
下载了这个,源程序打不开,仿真图也有错误

网友I(2018-12-17):
想问改成12864要怎么改

网友J:
楼主 我这两天在实训  你这个源程序没有问题  但是仿真出来液晶显示屏没有东西是怎么回事啊   能告诉我吗 谢谢啦

网友K(2019-03-06):
非常好,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L:
不错,很实用了

网友M(2019-05-06):
可以可以,厉害厉害

网友N:
引用 网友C:
楼主proteus仿真原理图最上面的那个RP1是什么

上拉电阻

网友O:
谢谢分享,受益匪浅呐

网友P:
引用 网友H:
下载了这个,源程序打不开,仿真图也有错误

真的程序也打不开,仿真图也有错吗

网友Q:
仿真图里C51的引脚和芯片实际引脚不一样,代码会有影响吗

网友Q:
代码下载到芯片里,显示屏没有显示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R(2019-06-07):
您好,楼主,我试了一下,按键换比分位置不行啊,而且24s一直倒,这俩问题如何解决,求指教。

网友S:
楼主 P26互换比分如何实现啊?要修改程序吗?

网友T:
楼主我们有黑币,可以分享到百度云吗

网友U:
楼主,今天刚注册,没有黑币,过几天领登陆奖励补行吗?现在急着用

网友V:
正好解了我的燃眉之急哈哈i谢谢了

网友W:
谢谢楼主分享,受益匪浅啊

网友X:
引用 网友J:
楼主 我这两天在实训  你这个源程序没有问题  但是仿真出来液晶显示屏没有东西是怎么回事啊   能告诉我吗  ...

我是也是 LCD就只是亮了而已 不关按什么都没什么反应 楼主能解决一下吗?

网友Y:
如何交换场地,程序你好像有交换场地,但是仿真图你怎么没有交换场地按钮

网友Y:
引用 网友A:
楼主,按键那里的功能怎么实现不了,程序都是对的吗

都是对的,程序重新装入单片机

网友Z(2019-07-08):
楼主 能否发一份呀谢谢了1257594783@qq.com

网友AA(2019-10-18):
建议时间显示还是用LED显示啊!!这样可以做大点场上队员才看得见啊!!

网友AB:
LCD 显示屏没有反应啊

网友AC(2019-11-29):
没黑币的我,自己画仿真图好难啊,元件都找不到啊呜呜

网友AC:
引用 网友AB:
LCD 显示屏没有反应啊

我的也没有反应.....

网友AD:
能不能请教下怎么插线 谢谢qq1004189543

网友AE:
楼主可以发一份给我吗?刚刚注册的号码,没有黑币。麻烦了。2920137008@qq.com

网友AF:
感谢楼主的分享!看了楼主的设计,我明白了不少。感谢!

网友AG:
194行程序怎么显示错误?

网友AH:
大佬我参考下做我的期末项目了

网友AI:
复制程序之后,为啥我的显示有错误

网友AJ(2020-01-02):
仿真图用哪些小器件

网友AK(2020-02-27):
为什么下载到单片机就显示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