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两线制PT100测量温度 1602显示

楼主(2018-07-21):
  求大佬指点一下两线制PT100温度传感器怎么用,要做一个温度控制电路。

原理图

原理图

网友A:
加一个AD转换芯片采集

网友B:
两线制在距离短时(1、2米)还可以,再远了误差大。

网友C(2019-05-06):
你好,我毕业设计是温度控制系统,和你一样,我用的AD7705,,但是程序不会写qaq,想请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