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位一体6脚数码管如何做驱动

楼主(2018-07-21):
数码管3位一体显示共6脚共阳,这类数码管没接触过,本人是菜鸟不知如何用单片机写驱动程序,请各位老师指导下,数码管脚位图如下:

网友A:
在STC单片机网站的手册里有相关595芯片驱动或三极管驱动及程序

网友B:
这种被叫做Charlieplexing的方法可以用N个IO驱动N*(N-1)个LED。

6 个IO 可以驱动 30 个LED

这种数码管是由单片机I/O口直接驱动,I/O口要在工作在3态(高、低电平和高阻),驱动程序有点复杂。直接驱动每一个IO口吧,,没法省事了

网友C:
这个是在内部将段引脚连接在一起了。一共8个段引脚,3个位引脚。如果是扫描显示和单个的用法一样。

楼主:
不知定义数码管的段和位,是不是和普通数码管一样编写???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知定义数码管的段和位,是不是和普通数码管一样编写???

上面已经讲了:如果使用的是扫描显示,程序完全都一样,认准管脚就行了。也可以自己写一段小程序,测定管脚,包括你提的问题。每隔3~5秒显示一个段,a\b\c\d\e\f\g\h,一目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