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定时ADC+DMA+FFT源码

楼主(2018-07-21):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led.h"
#include "pwm.h"
#include "adc.h"
#include "dma.h"
#include "lcd.h"
#include "math.h"
#include "arm_math.h"

float CalMax_FREQ(float *Data, u16 DataSize);

#define SEND_BUFF_SIZE 4096
#define SAMPLE_FREQ    6000
#define INIT_FREQ             400
#define MAX_FREQ           3000
#define INC_FREQ       25
u16 ADCDMA_DATA[SEND_BUFF_SIZE];
float fft_inputbuf[SEND_BUFF_SIZE*2];        //FFT输入数组
float fft_outputbuf[SEND_BUFF_SIZE];        //FFT输出数组
float  FundamentalFreq;
u16 ExsistingFreq;

int main(void)
{
        u16 led0pwmval=1000000/SAMPLE_FREQ;
        float temp;
        u16 adcx;
        u16 i = 0,j=0,k=0;
        u16 ExsistingPwmCount;
        u8 INC_FREQ_Flag = 0;
        arm_cfft_radix4_instance_f32 scfft;
        FundamentalFreq = 0;
        ExsistingFreq = INIT_FREQ;
//        u8 dir=1;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设置系统中断优先级分组2
        delay_init(168);  //初始化延时函数
        uart_init(115200);//初始化串口波特率为115200
        LED_Init();
        LCD_Init();

        Adc_Init();
        MYDMA_Config(DMA2_Stream0,DMA_Channel_0,(u32)&ADC1->DR,(u32)ADCDMA_DATA,SEND_BUFF_SIZE);
        TIM3_PWM_Init(led0pwmval-1,84-1);        //84M/84=1Mhz的计数频率,重装载值500,所以PWM频率为 1M/500=2Khz.
    TIM_SetCompare1(TIM3,led0pwmval/2);        //修改比较值,修改占空比

//        ExsistingFreq = 814;
//        ExsistingFreq = INIT_FREQ;
//        ExsistingPwmCount = 100000/ExsistingFreq;
//        TIM14_PWM_Init(ExsistingPwmCount-1,840-1);        //84M/840=100Khz的计数频率,重装载值25,所以PWM频率为 100K/ExsistingFreq=5KHz.
//    TIM_SetCompare1(TIM14,ExsistingPwmCount/2);        //修改比较值,修改占空比

        arm_cfft_radix4_init_f32(&scfft,SEND_BUFF_SIZE,0,1);//初始化scfft结构体,设定FFT相关参数
        POINT_COLOR=RED;
        LCD_ShowString(30,50,200,16,16,"Explorer STM32F4");
        LCD_ShowString(30,70,200,16,16,"ADC TEST");
        LCD_ShowString(30,90,200,16,16,"ATOM@ALIENTEK");
        LCD_ShowString(30,110,200,16,16,"2014/5/6");
        POINT_COLOR=BLUE;//设置字体为蓝色
        LCD_ShowString(30,130,200,16,16,"ADC1_CH5_VAL:");
        LCD_ShowString(30,150,200,16,16,"ADC1_CH5_VOL:0.000V");        //先在固定位置显示小数点

//        //初始化扫频
//        for(i=0;i<(MAX_FREQ-INIT_FREQ)/INC_FREQ;i++)
//        {
//                ExsistingFreq = INIT_FREQ+i*INC_FREQ;
//                ExsistingPwmCount = 100000/ExsistingFreq;
//                TIM14_PWM_Init(ExsistingPwmCount-1,840-1);
//                TIM_SetCompare1(TIM14,ExsistingPwmCount/2);
//                TIM_Cmd(TIM14, ENABLE);
//                delay_ms(10);
//                TIM_Cmd(TIM14, DISABLE);
//        }
//        delay_ms(100);
//        printf("The %d times:\r\n",j);
//                //开始采样
//        ADC_Cmd(ADC1,ENABLE);
//        //等待采样完成
//        while(DMA_GetFlagStatus(DMA2_Stream0,DMA_FLAG_TCIF0)==RESET);
//        //DMA传输完成,清除标志位,等待下次DMA传输
//        DMA_ClearFlag(DMA2_Stream0,DMA_FLAG_TCIF0);//清除DMA2_Steam7传输完成标志
//        //禁止ADC转换,计算传感器频率
//        ADC_Cmd(ADC1,DISABLE);
//        LED0 = !LED0;
//        for(k=0;k<SEND_BUFF_SIZE;k++)
//        {
//                fft_inputbuf[2*k] =(float)(ADCDMA_DATA[k]*(3.3/4096));
//                fft_inputbuf[2*k+1] = 0;
//        }
//        //计算频率,傅里叶变换
//        arm_cfft_radix4_f32(&scfft,fft_inputbuf);        //FFT计算(基4)
//        arm_cmplx_mag_f32(fft_inputbuf,fft_outputbuf,SEND_BUFF_SIZE);        //把运算结果复数求模得幅值
//        //计算基频
//        FundamentalFreq = CalMax_FREQ(fft_outputbuf,SEND_BUFF_SIZE/2);
//        //得到初始频率
//        ExsistingFreq = FundamentalFreq;
//        printf("FFT Result:\r\n");
//        printf("The Calculate Fundamental Frequency: %f\r\n",FundamentalFreq);
//
//        k=0;

    while(1) //实现比较值从0-300递增,到300后从300-0递减,循环
        {

                adcx = ADCDMA_DATA[SEND_BUFF_SIZE-1];
                LCD_ShowxNum(134,130,adcx,4,16,0);    //显示ADCC采样后的原始值
                temp=(float)adcx*(3.3/4096);          //获取计算后的带小数的实际电压值,比如3.1111
                adcx=temp;                            //赋值整数部分给adcx变量,因为adcx为u16整形
                LCD_ShowxNum(134,150,adcx,1,16,0);    //显示电压值的整数部分,3.1111的话,这里就是显示3
                temp-=adcx;                           //把已经显示的整数部分去掉,留下小数部分,比如3.1111-3=0.1111
                temp*=1000;                           //小数部分乘以1000,例如:0.1111就转换为111.1,相当于保留三位小数。
                LCD_ShowxNum(150,150,temp,3,16,0X80); //显示小数部分(前面转换为了整形显示),这里显示的就是111.

//                //激励
////                ExsistingFreq = 810;
//                ExsistingPwmCount = 100000/ExsistingFreq;
//                TIM14_PWM_Init(ExsistingPwmCount-1,840-1);
//                TIM_SetCompare1(TIM14,ExsistingPwmCount/2);
//                TIM_Cmd(TIM14, ENABLE);  //使能TIM14
//                //激励50ms
//                delay_ms(50);
//                //停止激励
////                TIM_Cmd(TIM14, DISABLE);
//                //延时200ms采样,去除波形不稳定时波形对采样结果影响
//                delay_ms(100);
//                //开始采样
//                ADC_Cmd(ADC1,ENABLE);
//                //等待采样完成
//                while(DMA_GetFlagStatus(DMA2_Stream0,DMA_FLAG_TCIF0)==RESET);
//                //DMA传输完成,清除标志位,等待下次DMA传输
//                DMA_ClearFlag(DMA2_Stream0,DMA_FLAG_TCIF0);//清除DMA2_Steam7传输完成标志
//                //禁止ADC转换,计算传感器频率
//                ADC_Cmd(ADC1,DISABLE);
//                LED0 = !LED0;
//                for(i=0;i<SEND_BUFF_SIZE;i++)
//                {
//                        fft_inputbuf[2*i] =(float)(ADCDMA_DATA[i]*(3.3/4096));
//                        fft_inputbuf[2*i+1] = 0;
//                }
//                //计算频率,傅里叶变换
//                arm_cfft_radix4_f32(&scfft,fft_inputbuf);        //FFT计算(基4)
//                arm_cmplx_mag_f32(fft_inputbuf,fft_outputbuf,SEND_BUFF_SIZE);        //把运算结果复数求模得幅值
//                //计算基频
//                FundamentalFreq = CalMax_FREQ(fft_outputbuf,SEND_BUFF_SIZE/2);
//                printf("FFT Result:\r\n");
//                printf("The Calculate Fundamental Frequency: %f\r\n",FundamentalFreq);
//
//                //判断是否起振
//                if(FundamentalFreq>(ExsistingFreq-INC_FREQ/2)&&FundamentalFreq<(ExsistingFreq+INC_FREQ/2))
//                {
//                        //起振成功,保留起振频率
//                        ExsistingFreq = (u16)FundamentalFreq;
//                        printf("FFT Result:\r\n");
//                        printf("The ExsistingFreq Frequency: %d\r\n",ExsistingFreq);
//                }
//                else
//                {
                        if((FundamentalFreq>ExsistingFreq-INC_FREQ/2)&&(FundamentalFreq<ExsistingFreq+INC_FREQ/2))
                        {
                                printf("Frequency is correct: \r\n");
                                k=0;
                        }
                        else
                        {
                                k=1;
                        }
                        //起振失败,扫频
                        //初始化扫频
                        if(k==1)
                        {
                                printf("Initial Scan Frequency:\r\n");
                                for(i=0;i<(MAX_FREQ-INIT_FREQ)/INC_FREQ;i++)
                                {
                                        ExsistingFreq = INIT_FREQ+i*INC_FREQ;
                                        ExsistingPwmCount = 100000/ExsistingFreq;
                                        TIM14_PWM_Init(ExsistingPwmCount-1,840-1);
                                        TIM_SetCompare1(TIM14,ExsistingPwmCount/2);
                                        TIM_Cmd(TIM14, ENABLE);
                                        delay_ms(10);
                                        TIM_Cmd(TIM14, DISABLE);
                                }
//                        delay_ms(100);
//                        printf("The %d times:\r\n",j);
//                                //开始采样
//                        ADC_Cmd(ADC1,ENABLE);
//                        //等待采样完成
//                        while(DMA_GetFlagStatus(DMA2_Stream0,DMA_FLAG_TCIF0)==RESET);
//                        //DMA传输完成,清除标志位,等待下次DMA传输
//                        DMA_ClearFlag(DMA2_Stream0,DMA_FLAG_TCIF0);//清除DMA2_Steam7传输完成标志
//                        //禁止ADC转换,计算传感器频率
//                        ADC_Cmd(ADC1,DISABLE);
//                        LED0 = !LED0;
//                        for(k=0;k<SEND_BUFF_SIZE;k++)
//                        {
//                                fft_inputbuf[2*k] =(float)(ADCDMA_DATA[k]*(3.3/4096));
//                                fft_inputbuf[2*k+1] = 0;
//                        }
//                        //计算频率,傅里叶变换
//                        arm_cfft_radix4_f32(&scfft,fft_inputbuf);        //FFT计算(基4)
//                        arm_cmplx_mag_f32(fft_inputbuf,fft_outputbuf,SEND_BUFF_SIZE);        //把运算结果复数求模得幅值
//                        //计算基频
//                        FundamentalFreq = CalMax_FREQ(fft_outputbuf,SEND_BUFF_SIZE/2);
//                        //得到初始频率
//                        ExsistingFreq = (u16)FundamentalFreq;
//                        printf("FFT Result:\r\n");
//                        printf("The ExsistingFreq Frequency: %d\r\n",ExsistingFreq);
                }
                else      //正常激励
                {
//                        ExsistingFreq = FundamentalFreq;
                        ExsistingPwmCount = 100000/ExsistingFreq;
                        TIM14_PWM_Init(ExsistingPwmCount-1,840-1);
                        TIM_SetCompare1(TIM14,ExsistingPwmCount/2);
                        TIM_Cmd(TIM14, ENABLE);
                        delay_ms(100);
                        TIM_Cmd(TIM14, DISABLE);
//                        delay_ms(100);
//                        printf("The %d times:\r\n",j);
//                                //开始采样
//                        ADC_Cmd(ADC1,ENABLE);
//                        //等待采样完成
//                        while(DMA_GetFlagStatus(DMA2_Stream0,DMA_FLAG_TCIF0)==RESET);
//                        //DMA传输完成,清除标志位,等待下次DMA传输
//                        DMA_ClearFlag(DMA2_Stream0,DMA_FLAG_TCIF0);//清除DMA2_Steam7传输完成标志
//                        //禁止ADC转换,计算传感器频率
//                        ADC_Cmd(ADC1,DISABLE);
//                        LED0 = !LED0;
//                        for(k=0;k<SEND_BUFF_SIZE;k++)
//                        {
//                                fft_inputbuf[2*k] =(float)(ADCDMA_DATA[k]*(3.3/4096));
//                                fft_inputbuf[2*k+1] = 0;
//                        }
//                        //计算频率,傅里叶变换
//                        arm_cfft_radix4_f32(&scfft,fft_inputbuf);        //FFT计算(基4)
//                        arm_cmplx_mag_f32(fft_inputbuf,fft_outputbuf,SEND_BUFF_SIZE);        //把运算结果复数求模得幅值
//                        //计算基频
//                        FundamentalFreq = CalMax_FREQ(fft_outputbuf,SEND_BUFF_SIZE/2);
//                        //得到初始频率
//                        ExsistingFreq = (u16)FundamentalFreq;
//                        printf("FFT Result:\r\n");
//                        printf("The ExsistingFreq Frequency: %d\r\n",ExsistingFreq);
                }
//                }
                delay_ms(100);
                        printf("The %d times:\r\n",j);
                                //开始采样
                        ADC_Cmd(ADC1,ENABLE);
                        //等待采样完成
                        while(DMA_GetFlagStatus(DMA2_Stream0,DMA_FLAG_TCIF0)==RESET);
                        //DMA传输完成,清除标志位,等待下次DMA传输
                        DMA_ClearFlag(DMA2_Stream0,DMA_FLAG_TCIF0);//清除DMA2_Steam7传输完成标志
                        //禁止ADC转换,计算传感器频率
                        ADC_Cmd(ADC1,DISABLE);
                        LED0 = !LED0;
                        for(k=0;k<SEND_BUFF_SIZE;k++)
                        {
                                fft_inputbuf[2*k] =(float)(ADCDMA_DATA[k]*(3.3/4096));
                                fft_inputbuf[2*k+1] = 0;
                        }
                        //计算频率,傅里叶变换
                        arm_cfft_radix4_f32(&scfft,fft_inputbuf);        //FFT计算(基4)
                        arm_cmplx_mag_f32(fft_inputbuf,fft_outputbuf,SEND_BUFF_SIZE);        //把运算结果复数求模得幅值
                        //计算基频
                        FundamentalFreq = CalMax_FREQ(fft_outputbuf,SEND_BUFF_SIZE/2);
                        for(i=0;i<10;i++)
                        {
                                if(fft_inputbuf[2*i])
                                {
                                        INC_FREQ_Flag = 0;
                                }
                                else
                                {
                                        INC_FREQ_Flag = 1;
                                }
                        }
                        if(0 == INC_FREQ_Flag)
                        {
                                //更新激励频率
                                ExsistingFreq = (u16)FundamentalFreq;
                        }
//                        //得到初始频率
//                        ExsistingFreq = (u16)FundamentalFreq;
                        printf("FFT Result:\r\n");
                        printf("The ExsistingFreq Frequency: %d\r\n",ExsistingFreq);
                //串口打印频率
                printf("FFT Result:\r\n");
                printf("The Fundamental Frequency: %f\r\n",FundamentalFreq);

                delay_ms(1000);
                //使能激励信号
//                TIM_Cmd(TIM14, ENABLE);  //使能TIM14
//                delay_ms(50);

        }
}

float CalMax_FREQ(float *Data, u16 DataSize)
{
        u16 i;
        u16 MaxIndex = 1;
        float CalFreq = 0;
        for(i=1;i<DataSize;i++)
        {
//                printf("%f\r\n",Data[i]);
                if(Data[i]>Data[MaxIndex])
                {
                        MaxIndex = i;
                }
        }
        CalFreq =  (float)MaxIndex* SAMPLE_FREQ/SEND_BUFF_SIZE;
        return CalFreq;
}

定时ADC+DMA

网友A:
这个能把能不能采集到频率啊!!!!!

网友B(2019-04-29):
希望有用

网友C:
非常感谢楼主的分享,现在正在学习

网友D:
这个是F4系列的板子呀。。我的是F1的。。

网友E(2019-12-04):
资料不错,做个记号

网友F:
本人对傅里叶一窍不通,希望能有所 了解,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