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3020的源程序编写

楼主(2018-07-21):
可根据按键修改时间、暂停、选择位等操作

#include "reg52.h"
#include "ds1302.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beep=P1^5;
sbit k1=P1^0;
sbit k2=P1^1;
sbit k3=P1^2;
sbit k5=P1^4;
sbit k6=P1^5;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u8 x=0,y1=0,y21=0,y22=0,y3=0,y4=0;y5=0,y6=0;
u8 displaydata[8];
u8 code smgduan[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void datapros()
{
        ds1302readtime();
        displaydata[0] = smgduan[time[2]/16];                                //时
        displaydata[1] = smgduan[time[2]&0x0f];
        displaydata[2] = 0x40;
        displaydata[3] = smgduan[time[1]/16];                                //分
        displaydata[4] = smgduan[time[1]&0x0f];
        displaydata[5] = 0x40;
        displaydata[6] = smgduan[time[0]/16];                                //秒
        displaydata[7] = smgduan[time[0]&0x0f];
}
void aj1()       //每一个循环里面放置一个
{
        if(k1==0)
        {
                delay(1000);
                if(k1==0)
                {
                        x++;
                        if(x==7)x%=7;
                }
        }
        while(!k1);
}

void aj2()
{
        if(k2==0)    //秒个位归零
                {
                        delay(1000);
                        if(k2==0)
                        {
                                ds1302write(0x80,0x70&ds1302read(0x81));
                        }
                }
                while(!k2);
}

void aj5()    //开启写保护
{
        if(k5==0)
                {
                        delay(1000);
                        if(k5==0)
                        {
                                ds1302write(0x8e,0x80);
                        }
                }
                while(!k5);
}

void aj6()    //关闭写保护
{
        if(k6==0)
                {
                        delay(1000);
                        if(k6==0)
                        {
                                ds1302write(0x8e,0x00);
                        }
                }
                while(!k6);
}

void DigDisplay()
{
        switch(x)
        {
                u8 i;
        case(0):
                for(i=0;i<8;i++)
        {
                switch(i)         //位选,选择点亮的数码管,
                {
                        case(0):
                                LSA=0;LSB=0;LSC=0; break;//显示第0位
                        case(1):
                                LSA=1;LSB=0;LSC=0; break;//显示第1位
                        case(2):
                                LSA=0;LSB=1;LSC=0; break;//显示第2位
                        case(3):
                                LSA=1;LSB=1;LSC=0; break;//显示第3位
                        case(4):
                                LSA=0;LSB=0;LSC=1; break;//显示第4位
                        case(5):
                                LSA=1;LSB=0;LSC=1; break;//显示第5位
                        case(6):
                                LSA=0;LSB=1;LSC=1; break;//显示第6位
                        case(7):
                                LSA=1;LSB=1;LSC=1; break;//显示第7位
                }
                P0=displaydata[i];//发送数据
                delay(100); //间隔一段时间扫描
                P0=0x00;//消隐
                aj1();
                                aj6();
                aj2();
                        aj5();
        } break;
        case(1):
                LSA=0;LSB=0;LSC=0;
                P0=displaydata[0];//发送数据
                delay(100); //间隔一段时间扫描
                P0=0x00;//消隐
                LSA=1;LSB=1;LSC=1;
                P0=displaydata[7];
                delay(100);
                P0=0x00;
                aj1();
                        aj6();
                aj2();
                if(k3==0)
                {
                        delay(1000);
                        if(k3==0)
                        {
                                y1++;
                                if(y1==3)y1%=3;
                                switch(y1)
                                {
                                        case(0):ds1302write(0x84,0xf&ds1302read(0x85));break;
                                        case(1):ds1302write(0x84,0x10|ds1302read(0x85));break;
                                        case(2):ds1302write(0x84,0xf&ds1302read(0x85)|0x20);break;
                                }
                        }
                }
                while(!k3);
                delay(100);
                                aj5();
                break;
        case(2):
                LSA=1;LSB=0;LSC=0;
                P0=displaydata[1];//发送数据
                delay(100); //间隔一段时间扫描
                P0=0x00;//消隐
                LSA=1;LSB=1;LSC=1;
                P0=displaydata[7];
                delay(100);
                P0=0x00;
                aj1();
                        aj6();
                aj2();
                if(k3==0)
                {
                        delay(1000);
                        if(k3==0)
                        {
                                if(ds1302read(0x85)<0x20)
                                {
                                        y21++;
                                        if(y21==10)y21%=10;
                                switch(y21)
                                {
                                        case(0):ds1302write(0x84,0xf0&ds1302read(0x85));break;
                                        case(1):ds1302write(0x84,0x1|ds1302read(0x85));break;
                                        case(2):ds1302write(0x84,0xf0&ds1302read(0x85)|0x2);break;
                                        case(3):ds1302write(0x84,0x1|ds1302read(0x85));break;
                                        case(4):ds1302write(0x84,0xf0&ds1302read(0x85)|0x4);break;
                                        case(5):ds1302write(0x84,0x1|ds1302read(0x85));break;
                                        case(6):ds1302write(0x84,0xf0&ds1302read(0x85)|0x6);break;
                                        case(7):ds1302write(0x84,0x1|ds1302read(0x85));break;
                                        case(8):ds1302write(0x84,0xf0&ds1302read(0x85)|0x8);break;
                                        case(9):ds1302write(0x84,0x1|ds1302read(0x85));break;
                                }
                                }
                                if(ds1302read(0x85)>=0x20)
                                {
                                        y22++;
                                        if(y22==4)y22%=4;
                                        switch(y22)
                                {
                                        case(0):ds1302write(0x84,0xf0&ds1302read(0x85));break;
                                        case(1):ds1302write(0x84,0x1|ds1302read(0x85));break;
                                        case(2):ds1302write(0x84,0xf0&ds1302read(0x85)|0x2);break;
                                        case(3):ds1302write(0x84,0x1|ds1302read(0x85));break;
                                }
                                }
                        }
                }
                while(!k3);
                delay(100);
                                aj5();
                break;
        case(3):
                LSA=1;LSB=1;LSC=0;
                P0=displaydata[3];//发送数据
                delay(100); //间隔一段时间扫描
                P0=0x00;//消隐
                LSA=1;LSB=1;LSC=1;
                P0=displaydata[7];
                delay(100);
                P0=0x00;
                aj1();
                        aj6();
                aj2();
                if(k3==0)
                {
                        delay(1000);
                        if(k3==0)
                        {
                                y3++;
                                if(y3==6)y3%=6;
                                switch(y3)
                                {
                                        case(0):ds1302write(0x82,0xf&ds1302read(0x83));break;
                                        case(1):ds1302write(0x82,0x10|ds1302read(0x83));break;
                                        case(2):ds1302write(0x82,0xf&ds1302read(0x83)|0x20);break;
                                        case(3):ds1302write(0x82,0x10|ds1302read(0x83));break;
                                        case(4):ds1302write(0x82,0xf&ds1302read(0x83)|0x40);break;
                                        case(5):ds1302write(0x82,0x10|ds1302read(0x83));break;
                                }
                        }
                }
                while(!k3);
                delay(100);
                                aj5();
                break;
        case(4):
                LSA=0;LSB=0;LSC=1;
                P0=displaydata[4];//发送数据
                delay(100); //间隔一段时间扫描
                P0=0x00;//消隐
                LSA=1;LSB=1;LSC=1;
                P0=displaydata[7];
                delay(100);
                P0=0x00;
                aj1();
                        aj6();
                aj2();
                if(k3==0)
                {
                        delay(1000);
                        if(k3==0)
                        {
                                        y4++;
                                        if(y4==10)y4%=10;
                                switch(y4)
                                {
                                        case(0):ds1302write(0x82,0xf0&ds1302read(0x83));break;
                                        case(1):ds1302write(0x82,0x1|ds1302read(0x83));break;
                                        case(2):ds1302write(0x82,0xf0&ds1302read(0x83)|0x2);break;
                                        case(3):ds1302write(0x82,0x1|ds1302read(0x83));break;
                                        case(4):ds1302write(0x82,0xf0&ds1302read(0x83)|0x4);break;
                                        case(5):ds1302write(0x82,0x1|ds1302read(0x83));break;
                                        case(6):ds1302write(0x82,0xf0&ds1302read(0x83)|0x6);break;
                                        case(7):ds1302write(0x82,0x1|ds1302read(0x83));break;
                                        case(8):ds1302write(0x82,0xf0&ds1302read(0x83)|0x8);break;
                                        case(9):ds1302write(0x82,0x1|ds1302read(0x83));break;
                                }
                        }
                }
                while(!k3);
                delay(100);
                                aj5();
                break;
        case(5):
                LSA=0;LSB=1;LSC=1;
                P0=displaydata[6];//发送数据
                delay(100); //间隔一段时间扫描
                P0=0x00;//消隐
                LSA=1;LSB=1;LSC=1;
                P0=displaydata[7];
                delay(100);
                P0=0x00;
                aj1();
                        aj6();
                aj2();
                if(k3==0)
                {
                        delay(1000);
                        if(k3==0)
                        {
                                y5++;
                                if(y5==6)y5%=6;
                                switch(y5)
                                {
                                        case(0):ds1302write(0x80,0xf&ds1302read(0x81));break;
                                        case(1):ds1302write(0x80,0x10|ds1302read(0x81));break;
                                        case(2):ds1302write(0x80,0xf&ds1302read(0x81)|0x20);break;
                                        case(3):ds1302write(0x80,0x10|ds1302read(0x81));break;
                                        case(4):ds1302write(0x80,0xf&ds1302read(0x81)|0x40);break;
                                        case(5):ds1302write(0x80,0x10|ds1302read(0x81));break;
                                }
……………………

DS1302时钟 可按键改写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