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电赛程序 测量频率及幅度的STM32F103系列的程序

楼主(2018-07-21):
此程序仅供大家参考

Stm32_template_输入捕获最终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12864.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sys.h"

u8  TIM3CH1_CAPTURE_STA=0;        //输入捕获状态
//[7]:捕获两个上升沿
//[6]:捕获到第一个上升沿
//[5:0]:溢出计时器

u32        TIM3CH1_CAPTURE_VAL;        //输入捕获值

void TIM2_PWMconf(u16 arr,u16 psc);
void TIM3_Cap_Init(u16 arr,u16 psc);
void MY_GPIO(void);

/***********************main***************************
函数:main
描述:
******************************************************/
u8 flag,flag2;
int main(void)
{
        u32 temp=0,freqdisplay=0;
        double freq,temp1;
        GPIO_InitTypeDef mygpio;
        delay_init();
        NVIC_Configuration();
        uart_init(9600);
        Lcd12864_init();
        lcd_clr();
        MY_GPIO();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ENABLE);
        mygpio.GPIO_Mode=GPIO_Mode_Out_PP;
        mygpio.GPIO_Pin=GPIO_Pin_0;
        mygpio.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mygpio);
        Display();
        TIM2_PWMconf(899,5555);            //不分频。PWM频率=72000/(899+1)=80Khz
        TIM3_Cap_Init(0xffff,72-1);        //以1Mhz的频率计数
  while(1)
        {
                //delay_ms(10);
                if(TIM3CH1_CAPTURE_STA&0X80)     //成功捕获到了一次上升沿
                {
                        temp1=TIM3CH1_CAPTURE_STA&0X3F;
                        printf("周期0:%f us\r\n",temp1);
                        //freq=temp1;
                        temp1*=65536;                   //溢出时间总和
                        //printf("周期1:%f us\r\n",temp1);
                        //temp1+=2.5;
                        temp1+=TIM3CH1_CAPTURE_VAL;     //得到总的高电平时间
                        //printf("周期2:%d us\r\n",TIM3CH1_CAPTURE_VAL);
                        //printf("周期3:%f us\r\n",temp1);
                        //temp1*=1000;
                        temp=temp1;
                        freq=1000000.0/temp;
                        addr_choose(2,0);
                        Write_data_12864(0x30+temp/100000);
                        Write_data_12864(0x30+temp%100000/10000);
                        Write_data_12864(0x30+temp%10000/1000);
                        Write_data_12864(0x2e);
                        Write_data_12864(0x30+temp%1000/100);
                        Write_data_12864(0x30+temp%100/10);
//                        Write_data_12864(0x30+temp%10000/1000);
//                        Write_data_12864(0x30+temp%100/10);
                        Write_data_12864(0x30+temp%10);
                        //printf("频率:%f us\r\n",freq);         //打印总的高点平时间
//                        freqdisplay=freq;
//                        addr_choose(4,0);
//                        Write_data_12864(0x30+freqdisplay/100000);
//                  Write_data_12864(0x30+freqdisplay%100000/10000);
//                        Write_data_12864(0x30+freqdisplay%10000/1000);
//                        Write_data_12864(0x2e);
//                        Write_data_12864(0x30+freqdisplay%1000/100);
//                        Write_data_12864(0x30+freqdisplay%100/10);
//                        Write_data_12864(0x30+freqdisplay%10);
                        freqdisplay=freq*1000;
                        addr_choose(4,0);
                        Write_data_12864(0x30+freqdisplay/100000000);
                  Write_data_12864(0x30+freqdisplay%100000000/10000000);
                        Write_data_12864(0x30+freqdisplay%10000000/1000000);
                        Write_data_12864(0x2e);
                        Write_data_12864(0x30+freqdisplay%1000000/100000);
                        Write_data_12864(0x30+freqdisplay%100000/10000);
                        Write_data_12864(0x30+freqdisplay%10000/1000);
                        Write_data_12864(0x30+freqdisplay%1000/100);
                        Write_data_12864(0x30+freqdisplay%100/10);
                        Write_data_12864(0x30+freqdisplay%10);
                        TIM3CH1_CAPTURE_STA=0;         //开启下一次捕获

                }
        }
}

void MY_GPIO(void)
{
        GPIO_InitTypeDef MY_GPIO;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ENABLE);

        MY_GPIO.GPIO_Pin=GPIO_Pin_1|GPIO_Pin_0;
        MY_GPIO.GPIO_Mode=GPIO_Mode_Out_PP;
        MY_GPIO.GPIO_Speed=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MY_GPIO);

}

void TIM2_PWMconf(u16 arr,u16 psc)
{
        GPIO_InitTypeDef mygpio;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mytimebase;
        TIM_OCInitTypeDef  mytimeOC;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 ENABLE);        //使能定时器2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使能AFIO复用功能模块时钟

        mygpio.GPIO_Mode=GPIO_Mode_AF_PP;//复用输出
        mygpio.GPIO_Pin=GPIO_Pin_1;//CH2
        mygpio.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mygpio);

        //初始化TIM2
        mytimebase.TIM_CounterMode=TIM_CounterMode_Up;//向上计数
        mytimebase.TIM_Period=arr;
        mytimebase.TIM_Prescaler=psc;
        mytimebase.TIM_ClockDivision=TIM_CKD_DIV1;
        TIM_TimeBaseInit(TIM2,&mytimebase);
        //初始化TIM2 Channel2 PWM模式

        mytimeOC.TIM_OCMode=TIM_OCMode_PWM1;//pwm1 模式
        mytimeOC.TIM_OCPolarity=TIM_OCPolarity_High;//输出极性高
        mytimeOC.TIM_OutputState=TIM_OutputState_Enable; //比较输出使能
        TIM_OC2Init(TIM2,&mytimeOC);// TIM2 OC2初始化

        TIM_OC2PreloadConfig(TIM2, TIM_OCPreload_Enable);  //使能TIM2在CCR2上的预装载寄存器

        TIM_Cmd(TIM2,ENABLE);//使能TIM2

        TIM_SetCompare2(TIM2,450);//CCR2值
}

void TIM3_Cap_Init(u16 arr,u16 psc)
{
        GPIO_InitTypeDef mygpio;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mytimebase;
        TIM_ICInitTypeDef myic;
        NVIC_InitTypeDef mynvic;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 ENABLE);        //使能定时器3时钟

        mygpio.GPIO_Mode=GPIO_Mode_IPD; //设置成下拉输入 空闲时电平
        mygpio.GPIO_Pin=GPIO_Pin_6;
        GPIO_Init (GPIOA,&mygpio);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6);
        //初始化 定时器3 TIM3
        mytimebase.TIM_Period=arr;
        mytimebase.TIM_Prescaler=psc;
        mytimebase.TIM_CounterMode=TIM_CounterMode_Up;
        mytimebase.TIM_ClockDivision=TIM_CKD_DIV1;
        TIM_TimeBaseInit(TIM3,&mytimebase);

        //初始化TIM3 输入捕获参数
        myic.TIM_Channel=TIM_Channel_1;
        myic.TIM_ICPolarity=TIM_ICPolarity_Rising;
        myic.TIM_ICSelection=TIM_ICSelection_DirectTI;
        myic.TIM_ICPrescaler=TIM_ICPSC_DIV1;
        myic.TIM_ICFilter=0x00;
        TIM_ICInit(TIM3,&myic);

        //中断分组初始化
        mynvic.NVIC_IRQChannel=TIM3_IRQn ;
        mynvic.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2;
        mynvic.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0;
        mynvic.NVIC_IRQChannelCmd=ENABLE;
        NVIC_Init(&mynvic);

        TIM_ITConfig(TIM3,TIM_IT_CC1|TIM_IT_Update,ENABLE);
        TIM_Cmd(TIM3,ENABLE);

}

void TIM3_IRQHandler(void)
{
        if((TIM3CH1_CAPTURE_STA&0X80)==0)//还未成功捕获
        {
                if (TIM_GetITStatus(TIM3, TIM_IT_Update) != RESET)
                        {
                                if(TIM3CH1_CAPTURE_STA&0X40)//已经捕获到高电平了
                                        {
                                                if((TIM3CH1_CAPTURE_STA&0X3F)==0X3F)//高电平太长了
                                                        {
                                                                TIM3CH1_CAPTURE_STA|=0X80;//标记成功捕获了一次
                                                                TIM3CH1_CAPTURE_VAL=0XFFFF;
                                                        }
                                                else
                                                                TIM3CH1_CAPTURE_STA++;
                                        }
                        }

                if (TIM_GetITStatus(TIM3, TIM_IT_CC1) != RESET)//捕获1发生捕获事件
                {
              if(TIM3CH1_CAPTURE_STA&0X40)                //捕获到一个上升沿
                                {
                                                TIM3CH1_CAPTURE_STA|=0X80;                //标记成功捕获到一次上升沿
                                                TIM3CH1_CAPTURE_VAL=TIM_GetCounter(TIM3);
                                }
                                else                                     //还未开始,第一次捕获上升沿
                                {
                                                TIM3CH1_CAPTURE_STA=0;                        //清空
                                                TIM3CH1_CAPTURE_VAL=0;
                                                TIM_SetCounter(TIM3,0);
                                                TIM3CH1_CAPTURE_STA|=0X40;                //标记捕获到了上升沿
                                }
                }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3, TIM_IT_CC1|TIM_IT_Update); //清除中断标志位

}

网友A:
成功了吗

网友B(2019-04-14):
您好,12864数据口和stm32具体的连线程序中有说明吗,谢谢

网友C:
请问这个是哪个型号的单片机,迷你版还是战舰版,

网友D:
通过捕获电平的长度可以达到精度要求吗?

网友E(2019-05-14):
楼主编译时出现了这样的错误
..\Output\stm32_DEMO.axf: error: L6031U: Could not open scatter description file ..\Output\stm32_DEMO.sct: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Not enough information to list image symbols.
Not enough information to list the image map.

网友E:
引用 网友E:
楼主编译时出现了这样的错误
..\Output\stm32_DEMO.axf: error: L6031U: Could not open scatter descript ...

linker 里面删掉路径

网友E:
引用 网友E:
楼主编译时出现了这样的错误
..\Output\stm32_DEMO.axf: error: L6031U: Could not open scatter descript ...

https://blog.csdn.net/xiang_shao344/article/details/81474288

网友F(2019-07-15):
挺好挺好...

网友G:
很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