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STM32F407_FFTDSP库_ADC+DMA源码

楼主(2018-07-21):
stm32f407dma和adc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led.h"
#include "key.h"
#include "lcd.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math.h"
#include "arm_math.h"
#include "adc.h"

#define FFT_LENGTH                         1024        //FFT长度,默认是1024点FFT

float fft_inputbuf[FFT_LENGTH*2];        //FFT输入数组
float fft_outputbuf[FFT_LENGTH];        //FFT输出数组

u8 timeout;//定时器溢出次数
extern u16 AD_Value[1024];
extern u16 After_filter[3];
u16 AD_FFT[1024];
int main(void)
{
  arm_cfft_radix4_instance_f32 scfft;
        u8 key,t=0;
        float time;
        u8 buf[50];
        u16 i,tt;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设置系统中断优先级分组2
        delay_init(168);  //初始化延时函数
        uart_init(115200);                //初始化串口波特率为115200

        LED_Init();                                        //初始化LED
        KEY_Init();                                        //初始化按键
        LCD_Init();                                        //初始化LCD

        DMA_Configuration();
        ADC1_Configuration();

        TIM3_Int_Init(65535,84-1);        //1Mhz计数频率,最大计时65ms左右超出
          POINT_COLOR=RED;
        LCD_ShowString(30,50,200,16,16,"Explorer STM32F4");
        LCD_ShowString(30,70,200,16,16,"DSP FFT TEST");
        LCD_ShowString(30,90,200,16,16,"ATOM@ALIENTEK");
        LCD_ShowString(30,110,200,16,16,"2014/7/2");
        LCD_ShowString(30,130,200,16,16,"KEY0:Run FFT");//显示提示信息
        LCD_ShowString(30,160,200,16,16,"FFT runtime:");//显示FFT执行时间
        POINT_COLOR=BLUE;        //设置字体为蓝色
        arm_cfft_radix4_init_f32(&scfft,FFT_LENGTH,0,1);//初始化scfft结构体,设定FFT相关参数
        while(1)
        {
                key=KEY_Scan(0);
                if(key==KEY0_PRES)
                {
                        for(i=0;i<FFT_LENGTH;i++)
                                AD_FFT[i]=AD_Value[i];
                        for(i=0,tt=0;i<FFT_LENGTH;i++)//来自ADC信号序列
                        {
                                 fft_inputbuf[2*i] = AD_FFT[tt];
                                 fft_inputbuf[2*i+1]=0;//虚部全部为0
                                 tt++;
                        }
//                        for(i=0;i<FFT_LENGTH;i++)//手动生成信号序列
//                        {
//                                 fft_inputbuf[2*i]=100+
//                                                   10*arm_sin_f32(2*PI*i/FFT_LENGTH)+50*arm_cos_f32(2*PI*i*128/FFT_LENGTH)+
//                                                                   30*arm_sin_f32(2*PI*i*4/FFT_LENGTH)+
//                                                   50*arm_cos_f32(2*PI*i*8/FFT_LENGTH);        //生成输入信号实部
//                                 fft_inputbuf[2*i+1]=0;//虚部全部为0
//                        }
                        TIM_SetCounter(TIM3,0);//重设TIM3定时器的计数器值
                        timeout=0;

                        arm_cfft_radix4_f32(&scfft,fft_inputbuf);        //FFT计算(基4)

                        time=TIM_GetCounter(TIM3)+(u32)timeout*65536;                         //计算所用时间
                        sprintf((char*)buf,"%0.3fms\r\n",time/1000);
                        LCD_ShowString(30+12*8,160,100,16,16,buf);        //显示运行时间

                        arm_cmplx_mag_f32(fft_inputbuf,fft_outputbuf,FFT_LENGTH);        //把运算结果复数求模得幅值

                        printf("\r\n%d point FFT runtime:%0.3fms\r\n",FFT_LENGTH,time/1000);
                        printf("FFT Result:\r\n");
                        for(i=0;i<FFT_LENGTH;i++)
                        {
                                printf("fft_outputbuf[%d]:%f\r\n",i,fft_outputbuf[i]);
                                LCD_DrawLine(i, 0,i,fft_outputbuf[i]/10000);
                                LCD_ShowxNum(30,5+i*20,fft_outputbuf[i],8,16,0);
                        }
                }else delay_ms(10);
                t++;
                if((t%10)==0)LED0=!LED0;
        }
}

网友A:
请问这个可以测得频率吗 咳咳 老哥

网友B(2018-10-15):
1024个点做完大概用时多少?

网友C(2020-03-19):
where is please the schematic ?

网友D(2020-06-03):
这代码有点问题啊,adc压根没用到,fftoutput出来的都是一些随机数,keil仿真里 看就知道了。

网友E(2020-08-13):
问一下各位,这个是干什么的

网友F(2021-08-01):
有没有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