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到了一个电路图,请问各位能不能帮我看一下是干嘛的?

楼主(2018-07-21):
找到了一个电路图,请问各位能不能帮我看一下是干嘛的。电路图如下:

网友A:
由国外的文献资料中得知这个电路是一个简单但极其敏感的电荷检测器,它将能够灵敏的感知到静电的变化。也可以检测到“电源嗡嗡声”,只需将其移过任何墙壁,它就会检测电源线的位置。 它具有大约200 x 200 x 200 = 8,000,000的增益,并且还可以在没有任何直接接触的情况下检测静电和手的存在。 你会惊奇地发现它!每个地方都有静电! 该电路的输入有非常高的阻抗。

网友B:
这不是电表笔么

网友C:
应该是一个类似电表笔一样的检测装置,检测端有电压,经过三极管电路的电平转换,实现减压,驱动LED。大概这样

楼主:
链接在这里http://www.51hei.com/bbs/dpj-122994-1.html有一个下载的附件,里面就可以找到。

网友D:
三极管放大电路,AXBXC=总放大倍数。

网友E:
应该是电表笔

网友F:
电表笔的电路。

网友G:
是的,电表笔的电路

网友H:
参考模拟电子技术

网友I:
你还是说明一下你想干啥,大家才好帮忙。这个电路是要将非常微弱的电流放大到能驱动LED,以至于可以直接用眼睛就能观察

网友J:
电表笔电路图

网友K:
感应测电笔。
遇火线(交流电)LED就会点亮。
可以用来测火线是否有电,找电褥子断线位置等。

网友L:
无接触市电线路断点测试。相当于测电笔,只把探头放在绝缘层外就能找到断点。

网友M:
类似电表笔的监测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