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keil4和keil5同时存在的问题

楼主(2018-07-21):
以前一直用的是keil4,刚刚安装了keil5,发现keil4无法运行了……不是打开后是keil5,而是打开后不响应
我安装的都是c51的版本,想问一下大佬们,有keil5还有必要留着keil4吗?以后学习stm32是不是用keil5更方便?只要安装一个arm编译器就行?

楼主(2018-09-19):
一直没有回复……还是说一下吧
多谢坛友们的帮助,说的都是对的
没有遇到网上说的C51和arm不兼容的问题,我是先安装的c51,下载了arm版本的之后,直接安装在之前的c51文件夹下就行了(即c51和arm安装在同一个文件夹下),没有任何问题(就是arm的编译器好大啊)
而且有keil5就不用keil4了,5的文件比较规整,工程里面还专门设立了两个文件夹来归类

网友A(2018-07-22):
只要安装一个arm编译器就行。可以安装在一起

网友B:
只要安装一个arm编译器就行。

网友C:
如果有keil5的话就没必要要keil4l

网友D:
装个arm编译器

网友E:
有KEIL5又何必用KEIL4呢

网友F:
只要安装一个arm编译器就行了

网友G(2018-09-20):
keil4和Keil5是可以共存的,只要安装在不同的文件路径就可以了,我也安装了这两个;而且C51 ARM C56 都可以安装在同一个KEIL5上,覆盖安装就可以了,再分别破解

网友H(2019-12-04):
引用 网友G:
keil4和Keil5是可以共存的,只要安装在不同的文件路径就可以了,我也安装了这两个;而且C51 ARM C56 都可 ...

你好,可以把这种操作方法具体说一下吗

网友I:
我的电脑同时装有keil2,3,4,5。没问题都可以用,只是不要装在一个文件夹里。

网友J:
理论上讲你可以把它们放在不同路径,但是我觉得没有什么必要,keil5会比keil4更加方便一些,刚刚开始学习编程时看起来一目了然

网友K:
可以安装arm的k5再安装上k4里的c51驱动包,我有资源,你需要可以留下邮箱

网友L(2020-02-20):
引用 网友K:
可以安装arm的k5再安装上k4里的c51驱动包,我有资源,你需要可以留下邮箱

849674364@qq.com   谢谢

网友M:
要keil4干嘛,没什么用了  使用keil5就好了,一样的东西没必要两个,  吧MDK和keil5整合安装在一起stm32和c51都可用  很方便

网友N:
可以共存,安装目录不要放在一起基本上不会有什么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