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adc采集到数据怎么给stm32

楼主(2018-07-21):
想用一个外部的ad采集装置采集一定的交流信号 怎么把采集到的一系列数值传到是stm32中去呢 最好是把这些采样点通过stm32的引脚放到一个数组里,求程序 谢谢哥哥姐姐们

网友A:
程序就自己写吧,假设ad输出8位的数据,那就是是个8位的数据啊,AD输出直接接上32的8个引脚,引脚配制成输入,和AD的频率同步的采样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