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adc引脚模拟输入是什么意思

楼主:
如题 当ad采集模块所接的引脚设置成模拟输入是什么意思 当adc采集到数据之后该引脚的值就是ad采集到的值么

网友A(2018-07-22):
首先你要知道AD模块的作用,百度弄清楚什么是模拟量和数字量。AD模块就是将模拟量转化成数字量的形式。你的AD模块所接的引脚肯定是输入啊,模块的输出就是你要的数字,输出管脚越多所得的数字量越精确

网友B:
确切说是“模拟模式”,“输入”是口误或者误解。

网友C(2019-08-30):
老哥,任重道远,你得去了解单片机的输入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