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学习板的流水灯Quartus源码

楼主(2018-07-22):
自制,功能包括:
开关1、2(17、16)控制流水灯速度,00-1分频,01-2分频,10-4分频,11-8分频
开关3、4(15、14)控制流水灯花型,00-00010001,每次移动1,01-00110011,每次移动2,10-01110111,每次移动3,11-00001111,每次移动4
开关5(13)控制流水灯移动方向,0-左,1-右
按钮1(0)复位
LCD屏显示速度、花型和方向,显示效果大致为
(有频闪)
虽然是个智障小程序,不过是FPGA入门课的常见作业……解压之后直接用Quartus打开就可以了

源程序如下:
module LED(
        input rst_n,
                input sw1,
                input sw2,
                input sw3,
                input sw4,
                input sw5,
                output led0,
                output led1,
                output led2,
                output led3,
                output led4,
                output led5,
                output led6,
                output led7,
input clk,
output reg [7:0] dat,
output reg rs,
output rw,
output en
);
reg e;
reg  [15:0] counter;
reg [5:0] current,next,next_f;
reg clkr;
reg [1:0] cnt_f,cnt_g;
reg [26:0] cnt;
reg [7:0] led;
reg [3:0] spd;
reg [1:0] knd;
reg drc;
reg [1:0] stt;
reg [4:0] flg;
reg [4:0] flg_f;
reg [5:0] stt_f;
reg [2:0] i;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begin
                cnt <= 27'd0;
                stt <= 2'd0;
                next_f <= 6'h0;
                cnt_g <= 2'h0;
        end
        else begin
                i <= sw2 * 2'd3;
                spd <= (sw1 + 1'b1) * (i + 1'b1);
                knd[0] <= sw3;
                knd[1] <= sw4;
                drc <= sw5;
                cnt <= cnt + 1'b1;
                if(cnt == 27'h400000 * spd) begin
                        cnt <= 27'd0;
                        stt <= stt + 1'b1 - drc * 2'd2;
                        case(knd * 4 + stt)
                                4'h0:led <= 8'h11;
                                4'h1:led <= 8'h22;
                                4'h2:led <= 8'h44;
                                4'h3:led <= 8'h88;
                                4'h4:led <= 8'h33;
                                4'h5:led <= 8'hCC;
                                4'h6:led <= 8'h33;
                                4'h7:led <= 8'hCC;
                                4'h8:led <= 8'h77;
                                4'h9:led <= 8'hEE;
                                4'hA:led <= 8'hDD;
                                4'hB:led <= 8'hBB;
                                4'hC:led <= 8'hF;
                                4'hD:led <= 8'hF0;
                                4'hE:led <= 8'hF;
                                4'hF:led <= 8'hF0;
                        endcase
                end
        end
end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counter=counter+1;
  if(counter==16'h000f)
  clkr=~clkr;
end
always @(posedge clkr)
begin
current=next;
  case(current)
    6'h0:   begin  rs<=0; dat<=8'h38; next<=6'h1; end //清屏
    6'h1:   begin  rs<=0; dat<=8'h0c; next<=6'h2; end //设置显示模式
    6'h2:   begin  rs<=0; dat<=8'h6; next<=6'h3; end //显示器开、光标不显示、光标不允许闪烁
    6'h3:   begin  rs<=0; dat<=8'h1; next<=6'h4; end
    6'h4:   begin  rs<=1; dat<=" "; next<=6'h5; end
    6'h5:   begin  rs<=1; dat<="S"; next<=6'h6; end
    6'h6:   begin  rs<=1; dat<="p"; next<=6'h7; end
    6'h7:   begin  rs<=1; dat<="e"; next<=6'h8; end
    6'h8:   begin  rs<=1; dat<="e"; next<=6'h9; end
    6'h9:   begin  rs<=1; dat<="d"; next<=6'hA; end
    6'hA:   begin  rs<=1; dat<=":"; next<=6'hB; end
    6'hB:   begin  rs<=1; dat<= 8'h30 + spd; next<=6'hC; end
    6'hC:   begin  rs<=1; dat<=" "; next<=6'hD; end
    6'hD:   begin  rs<=1; dat<="K"; next<=6'hE; end
    6'hE:   begin  rs<=1; dat<="i"; next<=6'hF; end
    6'hF:   begin  rs<=1; dat<="n"; next<=6'h10; end
         6'h10:   begin  rs<=1; dat<="d"; next<=6'h11; end
         6'h11:   begin  rs<=1; dat<=":"; next<=6'h12; end
         6'h12:   begin  rs<=1; dat<= 8'h31 + knd; next<=6'h13; end
         6'h13:   begin  rs<=1; dat<=" "; next<=6'h14; end
         6'h14:   begin  rs<=0; dat<=8'hC0; next<=6'h15; end
         6'h15:   begin  rs<=1; dat<=" "; next<=6'h16; end
         6'h16:   begin  rs<=1; dat<=" "; next<=6'h17; end
         6'h17:   begin  rs<=1; dat<="D"; next<=6'h18; end
         6'h18:   begin  rs<=1; dat<="i"; next<=6'h19; end
         6'h19:   begin  rs<=1; dat<="r"; next<=6'h1A; end
         6'h1A:   begin  rs<=1; dat<="e"; next<=6'h1B; end
         6'h1B:   begin  rs<=1; dat<="c"; next<=6'h1C; end
         6'h1C:   begin  rs<=1; dat<="t"; next<=6'h1D; end
         6'h1D:   begin  rs<=1; dat<="i"; next<=6'h1E; end
         6'h1E:   begin  rs<=1; dat<="o"; next<=6'h1F; end
         6'h1F:   begin  rs<=1; dat<="n"; next<=6'h20; end
         6'h20:   begin  rs<=1; dat<=":"; next<=6'h21; end
         6'h21:   begin  rs<=1; dat<= 8'h30 + drc; next<=6'h22; end
         6'h22:   begin  rs<=1; dat<=" "; next<=6'h23; end
         6'h23:   begin  rs<=1; dat<=" "; next<=6'h24; end
         6'h24:   begin  rs<=1; dat<=" "; next<=6'h25; end
    6'h25:   begin rs<=0;  dat<=8'h00;                    //行一遍 然后 把液晶的E 脚 拉高
              if(cnt_f!=2'h2)
                  begin
                       e<=0;next<=6'h0;cnt_f<=cnt_f+1;
                  end
                   else
                     begin next<=6'h25; e<=1; next <= next_f; cnt_f <= cnt_g;
                    end
              end
   default:   next=6'h0;
    endcase
end
assign en=clkr|e;
assign rw=0;
assign led0 = led[0];
assign led1 = led[1];
assign led2 = led[2];
assign led3 = led[3];
assign led4 = led[4];
assign led5 = led[5];
assign led6 = led[6];
assign led7 = led[7];
endmodule

网友A(2018-11-22):
学习了,我是初学者,有点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