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若干疑问

楼主:
我的思路就是t0计数,t1计时,然后在1602显示,但是误差很大,程序应该出现问题,可是我检查不出来,希望大家能帮我看看!!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RS = P1^0;
sbit RW = P1^1;
sbit EN = P1^2;
int k = 0;
int f;
uchar count;
uchar tab_freq[]={0,0,0,0,0,0,0}; //频率数组
void delay(int x){  //延时
        int i;
        for(i=x;i>0;i--);
}
void write_com(char com){  //写指令
        P0=com;
        RS=0;RW=0;EN=1;
        delay(200);
        EN=0;
}
void write_dat(char dat){  //写数据
        P0=dat;
        RS=1;RW=0;EN=1;
        delay(200);
        EN=0;
}
void lcd_init(){  //初始化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f);
        write_com(0x06);

}
void int_count0() interrupt 1{ //T0计数
                k++;
}
void int_time1() interrupt 3{  //T1定时中断函数开始{
                TH1=0x3c;
                TL1=0xb0;       //50MS
                count++;
                if(count>=20)
                {
                    count=0;
                    TR0=0;              //到1秒T0停止计数
                    TR1=0;
                        f = k;
                        k=0;              //T1停止定时
                        TH1=0x3c;
                        TL1=0xb0;
                }
}
void trans_count()          //计算出一秒钟收到的脉冲数量
{
                unsigned long int z;
                int i;
                z = f*65536 + TH0 * 256 + TL0;
                if(z>9999999)          //最大量程为999999
                {z=9999999;}
                for(i = 6;i > 0;i--)
                {
                        tab_freq[i]=z%10+'0';
                        z /= 10;
                }
}
void main(){
                uchar i;
                TMOD = 0x15;      //T0为计数模式:方式1 T1为定时模式:方式1
                TH0 = 0;          //T0计数初始值
                TL0 = 0;
                TR0=1;
                TR1=1;
                TH1 = 0x3c;       //T1定时初始值
                TL1 = 0xb0;       //50MS
                EA = 1;
                ET1 = 1;           //允许T1定时中断
                ET0 = 1;          //允许T0计数中断
                lcd_init();
                trans_count();
                for(i=0;i<7;i++)
                {
                        write_dat(tab_freq[i]);      //显示频率值
                }
                write_dat('H');
                write_dat('z');                //显示Hz
                delay(20000);
                write_com(0x02);
        }

仿真我设置3kHz,结果他一直显示30Hz、29Hz。到底怎么回事啊?

网友A(2018-07-22):
你看下 是不是这个  算错了
   tab_freq[i]=z%10+'0';
                        z /= 10;
试一下

网友B:
main函数中没加死循环,加上再试试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看下 是不是这个  算错了
   tab_freq=z%10+'0';
                        z /= 10;

我上面的跟你写的一样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main函数中没加死循环,加上再试试看?

加了就一直计数了,显示数值一直增加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看下 是不是这个  算错了
   tab_freq=z%10+'0';
                        z /= 10;

关键是我把z改为数值比如36都能正常显示,我就搞不懂了

网友C:
大家一起来看看,交流一下,获取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