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串口数据发送问题

楼主:
再利用串口向上位机发送数据时,会自己加一个问号,怎么解决?求助

下面是程序
void USART1_Init(void)
{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1152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Tx;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USART1,&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Cmd(USART1, ENABLE);

                USART_ITConfig(USART1,USART_IT_RXNE,ENABLE);
}
void USART_SendString(USART_TypeDef* USARTx,char *string)
{
        uint8_t i=0;
        while(string[i]!='\0')
        {
                USART_SendData(USARTx,string[i]);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x, USART_FLAG_TXE) == RESET){}
                i++;
        }
}

int main(void)
{
     char a[4]={'a',' ','b',' '}
     USART1_Init();
     while(1)
        {
          delay_ms(300);
          USART_SendString(USART1,a);
        }
}

网友A(2018-07-22):
十六进制显示试试

网友B:
改用十六进制会显示3F,刚好是问号的ASCII码

网友C:
十六进制显示和十六进制发送两个checkbox选上,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