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超级简单的直流电机驱动代码,新人理解无压力

楼主(2018-07-22):
普通直流电机调速调试程序
#include "reg52.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IN1 = P1^4; //        电机0为1正转
sbit IN2 = P1^5;

sbit PWM=P3^7;

u16 timer1;

void Timer1Init()
{
        TMOD|=0X10;//选择为定时器1Z模式,工作方式1,仅用TR1打开启动。

        TH1 = 0xFF;
        TL1 = 0xff;   //1us

        ET1=1;//打开定时器1中断允许
        EA=1;//打开总中断
        TR1=1;//打开定时器
}

void forward_1()
{
          IN1 = 0, IN2 = 1;//电机0正转

}
void back_1()
{
  IN1 = 1, IN2 = 0;//电机0反转

}

void main()
{
     back_1();
        Timer1Init();  //定时器1初始化
        while(1)
        {
            if(timer1>1000)
                {
                timer1=0;
                }

                if(timer1 <50)        //1000范围内调节占空比,越大转速越快
                {
                        PWM=1;
                }
                else
                {
                        PWM=0;
                }
        }
}

void Time1(void) interrupt 3    //3 为定时器1的中断号
{
        TH1 = 0xff;
        TL1 = 0xFF;   //1us
        timer1++;

}

网友A(2020-06-08):
请问有没有用DA转换控制的直流电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