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298n的12v,GND,5v分别接在51单片机哪里啊?我的电源是12V供电

楼主:
L298n的12v,GND,5v分别接在51单片机哪里啊?我的电源是12V供电。

网友A(2018-07-22):
12V不接,GND接到8脚单片机的20脚单片机的10脚,40脚单片机的20脚,VCC接到20脚单片机的20脚,40脚单片机的40脚,你的单片机是几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2V不接,GND接到8脚单片机的20脚单片机的10脚,40脚单片机的20脚,VCC接到20脚单片机的20脚,40脚单片机的40脚 ...

40脚的89c52R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