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最简单的蜂鸣器电路为啥我弄得不响呢,求大神指教 ss8050和102电阻

楼主(2018-07-22):
6]BD1_BX%]K}E7}BN]H)R.png

网友A:
回帖奖励 +1 黑币

电路错!三极管换PNP8550,图中电路CE对换,低电平输出有效。

网友B:
根据照片来看 是有源蜂鸣器 接一个PNP 类型的三极管 +电阻应该就 可以了
#include "reg52.h"
#include<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beep=P3^4;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void main()
{
        while(1)
        {
                beep=~beep;
                delay(10);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错!三极管换PNP8550,图中电路CE对换,低电平输出有效。

大哥啥叫ce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错!三极管换PNP8550,图中电路CE对换,低电平输出有效。

npn8050为什么不行呢?

网友C:
你的标称102的元件从外形看是电容,不是电阻。

网友C:
高电平或低电平驱动有源蜂鸣器的可靠接法。

网友A:
集电极C发射极E

网友A:
引用 楼主:
npn8050为什么不行呢?

8050是NPN管,需高电平驱动。

网友D(2018-08-24):
改变一下电路结构就可以

网友E:
单片机是低电平输出吧 8050是npn型的3级管,高电平输入。你把s8050换成s8550就可以了
还有你那个黄的确定是电阻,不是电容?

网友F:
102那是电容,不是电阻~~

网友G:
三极管的发射极和集电极接反了

网友H:
兄弟,还没学过电路吧,首先电阻电容还没分清楚,其实你要是把三极管换成mos管,用电容也是可以让蜂鸣器叫的,不过I/O的输出频率得比较高才行,还有就是N管和P管的接法是不一样的,一个是低电平驱动,一个是高电平驱动

网友I:
中间引脚接10K电阻,电阻另一头接电源正极即可

网友J:
引用 楼主:
npn8050为什么不行呢?

8050是npn三极管,基极高电平管子才导通,而你得程序定义输出为低电平所以,三极管不导通,蜂鸣器就不响咯。

网友K:
把电容换成1k电阻试试,还有你这电路三极管可能工作在放大状态,不是开关状态,建议三极管的集电端接蜂鸣器,发射极接地。

网友L:
蜂鸣器分为有源和无源两种,简单的测试方法就是给一个5v电压,直接响的就是有源蜂鸣器了,同时如果使用单片机控制, 你可以直接使用一个不严谨的方案,直接用io口拉低,一般情况下是可以直接发声的,如果使用三极管驱动,也务必使用型号匹对的,详情你可以百度一下。

网友M:
102应该是电阻

网友N:
那个的102是电容独石电容,电路改一下蜂鸣器接到集电极上发射极直接接地,电阻用1K,
要不I/O电位太高,驱动能力太差,声音不大,用7楼的第一个电路,高电平输出,蜂鸣器发声,低电平蜂鸣器关闭。

网友O:
元件选择错误,你输出低电平三极管不导通

网友P:
那黄色的玩意儿是电阻?!,,,

网友Q:
学以一波。

网友R:
电路问题:电路应参考三极管开关原理,元器件不应该用电容;   程序问题:输出端要高低电平转换,转换中间要有延迟,延迟不同,输出频率不同,蜂鸣器声响不同。

网友S(2020-03-22):
引用 楼主:
npn8050为什么不行呢?

npn的话 你就要接一个高电平 才能行   pnp接的低电平

网友T:
基极偏置电阻的大小要计算的,如果基极偏执电阻的大小选的不对则三极管的集电极和发射极之间无法导通,那么你的蜂鸣器也就不工作,看你蜂鸣器的外形应该是有源蜂鸣器。具体的计算公式:饱和电路中,
有Rb=(Vb-Vbe)/2Ib ,非饱和性电路中,有: Rb=(Vb-Vbe)/0.9Ib

网友U:
建议模电好好整整,很基础的东西都是错的

网友V:
看照片102那是个电容,不是电阻,建议使用pnp三极管8550驱动更容易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