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GP2D12红外测距传感器的智能避障小车教程与源码

楼主(2018-07-22):
包含了智能避障小车的程序和论文
圆梦小车  Step by Step  之六
——  让小车“看到”障碍物

前一篇讲述了如何在“路”上行走,本篇让小车学会“看到”避障物! 机器视觉中最接近人眼的莫过于摄像头了,可图像处理小车的“大脑”对付不了,至少目前的“大脑”能力不够,等进化后也许能够应付。 为了能“看到”障碍物,小车目前能用的主要是各类测距传感器,典型的有超声波和红外两种,此外还有利用光线的反射强弱来判断的,这种方式不具备“测距”功能,但可以判断有无!因为不同物体表面及颜色反射的能力不同(看后面的数据) 。 本文主要讨论的是机器人中最常用的红外测距传感器  ——  GP2D12。
机器人配件供应商都提供。 使用Google英文版搜索一下 “MiniSumo”, 你将会发现GP2D12 使用是多么普遍。
其二是因为它的测距范围和小车的“个头”及运动速度匹配,对于 10cm 见方、运动速度 10 – 30cm/s  的小个头,能“看到”几米开外的东西意义不大,而 10 – 80cm  正是它所要关注的范围。

GP2D12  的工作原理我理解为(仅供参考,欢迎指正) : 它是由一个红外发射管和一个 PSD(Position Sensing Device 位置敏感检测装置)以及相应的计算电路构成, Sharp  公司的 PSD 很有特色, 它可以检测到光点落在它上面的微小位移,分辨率达微米,GP2D12 正是利用这个特性实现了几何方式测距。 红外发射管发出的光束,遇到障碍物反射回来,落在 PSD 上,构成了一个等腰三角形,借助于 PSD 可以测得三角形的底,而两个底角是固定的,由发射管确定,此时便可通过底边推算出高,也就是我们所要的距离。如下图所示:

从图中可以看出,这是一个顶角极锐的等腰三角形,底边只有  2cm  ,高却要有  10 – 80cm,所以 PSD 的分辨率必须极高,否则微小的偏差都会带来距离的巨大误差。从这一点也可以得出,它的测距结果很难稳定、精确,毕竟比值太大。
因为 PSD 的尺寸有限, 从图中就很容易理解为何它的测量距离超出范围后就不可能是有效数据,连趋势都得不到。
从上述原理描述还可以知道,它不是连续测量,得到底边长度后,必须经过计算才能得到距离值,然后转换为模拟信号输出。
这两个推论在那篇“Sharp GP2D12 applicationNote” (应用指南)有所印证,具体表现为它测距的强指向性和输出的不确定性(噪音高达  200mV,相对于 2.4V的满量程输出而言达 5%) 。  这篇文章好像是国外一个爱好者写的,他做了大量的测试,对使用者掌握GP2D12 的性能及合理的使用它极有帮助。

总有人问 GP2D12  是否能用于某些场合?如果能仔细吃透上述指标,自然会有答案。还有人问它与超声波传感器那个好,我想这些指标也会告诉你! 至于更详细的内容,读者可进一步阅读 GP2D12  的数据手册以及上面介绍的应用指南,在此我就不再赘述。

二、GP2D12 的使用
从手册上可知,GP2D12 的输出为  0.4V – 2.4V  模拟信号,对应  80 – 10 cm 距离,输出与距离间的关系成反比,且为非线性。 要使用它,首先必须具有 AD 转换,这点圆梦小车具备,且十分适合,因为圆梦小车的MCU 供电电压为 3.3V,其内带的 AD 满量程也为 3.3V,对于 2.4V的 GP2D12 输出信号,利用率较高(如果 AD 是 5V满量程,也许要考虑增加一级放大) 。
而且小车使用 4 节充电电池供电, 4 节串联为  4.8– 5V, 正好满足 GP2D12 的 4.5-5.5V供电要求 (注意: 千万不要使用普通电池供电, 因为普通电池的电压为1.5V, 新的通常有1.6V,4 节串联将达 6.4V,有可能损坏 GP2D12!此外,普通电池的电压不稳定,内阻随使用逐渐增大,导致静态时电压还凑合,电机一转小车就复位) 。
圆梦小车设计时在底盘上预留了 GP2D12 的安装位置,并在扩展板上预留了 GP2D12的接口,购买 GP2D12 时还提供了连线和插座,用户只需将插座焊在扩展板预留位置即可方便使用。

此时,GP2D12  接入 STC12LE5412AD 的 P1.4  脚,即内部 AD 的第四通道。
在硬件上,没有太多的难度,但是要用好 GP2D12,软件上似乎要做些努力,必须解决的有两个问题:
一是信号的线性化,因为输出与距离的关系是非线性的,为便于程序中使用距离信息,必须将模拟信号转换为相应得距离值。
二是滤波,因为按照上述应用指南的测量分析,GP2D12 的输出噪声很大;此外,还由于测量的非连续性,导致连续的距离变化对应的输出为阶跃信号,也需要通过滤波将其平滑。
2.1  线性化
关于线性化,开始时我也一筹莫展,曾想用折线近似实现,但尝试后觉得代码量太大,而且需要做大量数据采集。

后来在 acroname网站上(二年前) ,发现了一个极好的“东东”  ——  一个用 Excel 制作的电子表,表格的格式如下:

里面有作者根据 GP2D12 特性建立的数学模型(线性化公式) ,并预留的使用者输入参数的地方,只需按其要求填入:
AD 的位数、AD 供电电压(满量程) ,并采集 8 点(10cm 间隔)GP2D12  的输出电压,填入表中,它就可自动生成线性化公式的参数,提供了整形和浮点两种格式,还附有由此产生的结果与实际的偏差表,并用生动的图形表示,十分直观、实用。

第一列为实际距离,第二列障碍物表面为白纸,第三列障碍物为褐色木盒,读者可比照Excel 表中的数据,可以看出基本吻合。同时还可以从上面数据中看出,GP2D12  确实如其手册中所说,基本不受障碍物的颜色影响。
2.2  滤波
滤波主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在 GP2D12  恒定输出阶段,按应用指南的分析,有不小的噪声,需要通过滤波消除。
二是由于其非连续测量的特性,导致其测量连续变化的距离时,输出是阶跃形式的,这对程序判断极为不利,为了弱化这个影响,也期望通过滤波实现。 根据 GP2D12 的手册,其测量周期为  40ms  左右(38ms) ,综合小车单片机的内存及处理需求,采用 5ms采样一次,取最近 8 次的结果平均值的滤波方式,也就是说,一个测量周期采 8 个数据平均。
这样处理可以降低噪声的影响, 这点容易理解。 至于弱化阶跃信号, 不知读者是否认同?
我是这样考虑:在出现阶跃信号时,8 个数据中随着时间推移,新的信号所占的权重不断加大,使得信号逐渐从前一个信号平缓的过渡到新的信号上。但是这样处理,导致了距离信号反映滞后,要到下一个信号快到时,本次的输出才接近本次的信号。就这一点而言,似乎有些不尽合理,有待读者深入探讨。
按此方式所编的小车程序为:YM1_Prog_6.C,对应写了 PC 程序,可读出 8 次采样数据和平均值,上面所示的结果就是由此程序产生的。

注意,此篇中的 AD 使用了 10 位精度,读者可比照一下上一篇轨迹采样的 AD 数据采集,看区别何在?

三、如何“看到”障碍物
为了演示一下距离信号的作用,我尝试做了一个简单的功能:让小车与障碍物保持一定
距离。
因为前面做过小车走直线的例子,此次就在走直线的基础上做改动,小车发现距离近了就向后直行,反之向前直行。
对应的小车程序为:YM1_Prog_6A.C。
控制还是使用 PC,按照前面添加“走轨迹”的方式,在下拉选项中增加了一项:保持距离,同时添加了一个距离值输入。具体看下面关于 PC 程序的描述。
程序的运行效果见所附视频,读者从中可以发现什么?造成的原因又是什么?我想学过自动控制的一定知道!本篇的目的是介绍如何使用 GP2D12,这方面的内容就不展开了。

四、PC 机侧程序的相应改进
为配合测距功能的测试,PC 机侧需要增加:
¾  距离数据的读取
¾  应用功能的控制
距离数据的读取方式和轨迹采样数据类似,为了便于一次读取,还是将平均值和 8 次采样值放在一个数组中,一次将 9 个数据读出,程序的修改与轨迹部分类似。
应用功能的控制增加方式也与轨迹相同,只是由于保持距离值的设置需要,添加了一个输入框。
同样,为此扩充了一个命令:
保持距离
命令字 ——  0x06
数据域  ——  保持的距离(2 字节)  PWM  基准值(2 字节,先低后高)
其中“保持的距离”为小车与障碍物间的距离值,单位  cm,  PWM 基准值为小车移动的电机驱动值。

返回数据帧:
  帧头  发送方地址  自己的地址    帧长  命令  校验和

修改后的 PC 界面: (余下见附件)

单片机程序源码:
/*******************************************************/
/*                                        圆梦小车StepbyStep 程序之6                                                                 */
/*                                                                —— 教小车“看到”障碍物                                                                 */
/*******************************************************/
// 注:以下文档的 TAB 为 2 个字符!

/*-----------------------------------------------------
        这段程序是以StepByStep之五的程序YM1_Prog-5A.C
        为基础,增加测距功能,使小车能够“看到”障碍物,
        并据此躲避之。

        -------------StepByStep之一 070609 ---------------
        因为程序简单,故所有内容合并在一个文件中。
        硬件资源分配:
        Timer0 仍然作为 1ms 定时器,作为工作的时基;
        Timer1 作为UART的波特率发生器。

        ------------StepByStep之二 070615 ----------------------
        通讯协议:
        字节格式  ——  19200  8  N  1
        数据帧格式:
        帧头(2字节) 接收方地址(1字节) 发送方地址(1字节) 帧长(1字节) 命令(1字节) 数据域(N字节) 校验和(1字节)

        帧头 —— 由2个特殊的字节 0x55 0xAA构成;
        接收方地址 —— 通讯对象的“名字”,在有线通讯时也许多余,但无线时就需要了。
        发送方地址 —— 告诉接收方,是谁和你“说话”,便于接收方回答。
        帧长 —— 从命令开始到数据域结束的字节数
        校验和 —— 数据帧中从命令开始到数据域结束所有字节的算术和,取最低字节的反码。

        ------------StepByStep之三 070618 -------------
        电机驱动所用资源:
        PCA2 —— 产生左侧电机的PWM信号
        PCA3 —— 产生右侧电机的PWM信号
        PWM 时钟源 —— Fosc/12
        PWM频率 —— 7200
        因为PWM为 8 位的,将有效 PWM 值定为  1 - 250,0 作为刹车控制, 255 作为惰行控制

        P2.0 —— 左侧电机PWM控制
        P2.1、P2.2  ——左侧电机工作状态控制

        P2.4 —— 右侧电机PWM控制
        P2.5、P2.6  ——右侧电机工作状态控制

        将P2口设置为强输出模式。

        补充定义命令:电机PWM控制命令
        命令字 —— 0x03
        数据域 —— 左电机PWM值(2字节,先低后高) 右电机PWM值
        返回数据帧:
        帧头 发送方地址 自己的地址  帧长 命令 电机控制输出(P2) 校验和

        -------------StepByStep之四 070622 -----------------------
        码盘监测所用资源:
        PCA0 —— 右侧电机码盘信号输入
        PCA1 —— 左侧电机码盘信号输入

        将PCA0、PCA1 设置为正、负沿脉冲捕获模式,允许中断。

        走直线控制逻辑:
        1、初级:
        如果右侧快,则将右侧置为惰行
        如果左侧快,则将左侧置为惰行
        如果相等,则均置为启动的PWM值

        补充定义命令: 走直线
        命令字 —— 0x04
        数据域 —— 行走距离(2字节)PWM 基准值(2字节,先低后高)
        其中行走距离为左侧车轮的脉冲计数值,按目前的几何尺寸,最大值65535 应该可以走 655圈,约合86m,为“0" 时连续行走。

        返回数据帧:
        帧头 发送方地址 自己的地址  帧长 命令 校验和

        ---------------StepByStep之五 070715 -----------------------
        轨迹检测所用资源:
        P1.0 - P1.3 ——  4路轨迹信号输入,模拟方式输入,使用前  4 通道A/D
        P3.3(INT1) —— 控制背景采样和信号采样,推挽输出
        注意,P3 口的状态寄存器作了修改,请参照原理图理解!!!

        采样器对应关系:
         顶视:                          左  ——  右
         采样器                          1  2  3  4
         PORT P1.                        3  2  1  0

        因为小车速度不快,通常小于 0.5m/s,所以将采样设计为 2 ms 一次,对应移动只有1mm,
        安排在中断外执行。

        具体处理步骤为:
        设计一个采样标志位,每1ms中断取反一次,为真时处理;
        在中断时,如果标志为真,则打开采样LED;
        在主程序中检测Timer0,如果打开LED时间超过一定值,则启动AD,
        完成后关闭采样LED,结束一个采样周期。

        采样处理将轨迹信号转换为逻辑值,存放在一个状态字中,每位对应一个传感器,0 —— 不在轨迹,1 —— 在轨迹,
        默认轨迹为深色(黑色)。

        之后再根据这个状态字控制小车行走,因为是示例,所以只处理中间两个轨迹传感器的状态,两侧的留给读者去发挥!

        控制逻辑:
         只处理 2、3号传感器,即位 b1、b2,
         两个均在轨迹上,左右电机为同样值,
         b1 不在,右侧电机惰行,
         b2 不在,左侧电机惰行。
         和走直线类似,只是控制变量从码盘计数差变为轨迹采样的状态。

        补充定义命令: 走轨迹
        命令字 —— 0x05
        数据域 —— 行走距离(2字节)PWM 基准值(2字节,先低后高)
        其中行走距离为左侧车轮的脉冲计数值,按目前的几何尺寸,最大值65535 应该可以走 655圈,约合86m,为“0" 时连续行走。

        返回数据帧:
        帧头 发送方地址 自己的地址  帧长 命令 校验和

        ----------------StepByStep之六 070818 -----------------------

        首先,做一个GP2D12 的应用程序,实现:
        1、读会 GP2D12 的模拟输出信号;
        2、滤波并线性化,因 GP2D12 的输出与距离的关系是非线性的;
        3、结合前面的走直线功能,让小车自动保持与一个物体间的距离。

        按照扩展PCB上预留的 GP2D12 接口,模拟信号输入到 STC12LE5412AD的 P1.4 端, 对应A/D的第4通道。
        因为 GP2D12 的输出有噪音,且为阶梯输出(不连续测量),拟采用滑动滤波,按照手册,GP2D12 约 40 ms测量一次。
        采用 8 组数据的平均值作为结果,即5ms采样一次。
        同时为提高精度, A/D使用 10 位(在上篇轨迹采样中用的是 8 位)。

        线性化方式采用 Acroname 网站上提供的线性化公式。

        演示功能为,设定一个距离值,用一个物体靠近及移远,小车因跟随移动;
        为简化程序,物体只在一维移动,小车也只是进行直线的前进和后退。

-------------------------------------------------------*/

#include         <STC12C5410AD.h>                                /* STC12C5410AD 的头文件,为MCU中各个硬件寄存器定个名称,以便C语言中使用*/

sbit                        Work_Display = P3^4;                // 根据硬件设计用与“主控工作指示”接近的名称取代硬件,使程序减少与硬件的相关性
sbit                        g_bSample = P3^3;                                // 轨迹采样控制端, 070715

//  --------- 常数定义 --------------------------
#define                TRUE                1
#define                FALSE                0

#define                LIGHT                0                                                                // 亮逻辑值,用直观的符号化常数替换与硬件密切相关的逻辑值,增加程序的可读性、可移植性。
#define                DARK                1                                                                // 暗逻辑值

#define                LIGHT_TIME                1000                        // 亮时间,使用符号化常数,便于修改,增加程序可读性
#define                DARK_TIME                        1000                        // 暗时间

#define                P3MODE0                                0xB0                        /* 1011 0000,P3.0 P3.1 P3.2 标准51口,P3.3 推挽输出 ,P3.4 OC输出, P3.5 P3.7 输入*/
#define                P3MODE1                                0x18                        /* 0001 1000   ----- 070715 ----- */

/* 定时器参数定义 */

#define                T0MODE0 0x00                // 0000 0000,Timer0工作在模式0 ,13位定时;
#define                T0MODE1 0x01                // 0000 0001,Timer0工作在模式1 ,16位定时;
#define                T0MODE2 0x02                // 0000 0010,Timer0工作在模式2 ,8 位自动重加载定时;
#define                T0MODE3 0x03                // 0000 0011,Timer0工作在模式3

#define                T0_TIMER 0x00                // Timer0 工作在定时器模式
#define                T0_COUNTER 0x04        // Timer0 工作在计数器模式
#define                T0_DISGATE 0x00        // Timer0 禁止INT0引脚控制
#define                T0_ENGATE 0x08        // Timer0 允许INT0引脚控制

#define                T1MODE0 0x00                // 0000 0000,Timer0工作在模式0 ,13位定时;
#define                T1MODE1 0x10                // 0000 0001,Timer0工作在模式1 ,16位定时;
#define                T1MODE2 0x20                // 0000 0010,Timer0工作在模式2 ,8 位自动重加载定时;
#define                T1MODE3 0x30                // 0000 0011,Timer0工作在模式3

#define                T1_TIMER 0x00                // Timer1 工作在定时器模式
#define                T1_COUNTER 0x40        // Timer1 工作在计数器模式
#define                T1_DISGATE 0x00        // Timer1 禁止INT1引脚控制
#define                T1_ENGATE 0x80        // Timer1 允许INT1引脚控制

#define                SET_T0X12_C 0x80                // or AUXR
#define                CLR_T0X12_C 0x7F                // and AUXR

#define                SET_T1X12_C 0x40                // or AUXR
#define                CLR_T1X12_C 0xBF                // and AUXR

#define                TIME1ms_C                0xF8D0        /* 1ms 定时的加载值字节,对应 22.1184MHz 定时器12分频 */
#define                TIME1msH_C        0xF8                /* 1ms 定时的加载值高字节 */
#define                TIME1msL_C        0xD0                /* 1ms 定时的加载值低字节 */

/* 中断处理参数定义 */
#define                EnINT0_C         0x01
#define                EnT0_C                 0x02
#define                EnINT1_C        0x04
#define                EnT1_C                 0x08
#define                EnUART_C        0x10
#define                EnADCSPI_C         0x20
#define                EnPCALVD_C         0x40

#define                INT0_DOWN        0x01                // TCON 中对INT0中断信号的控制,下降沿触发;
#define                INT0_LOW        0x00                // TCON 中对INT0中断信号的控制,低电平触发;

#define                INT1_DOWN        0x04                // TCON 中对INT1中断信号的控制,下降沿触发;
#define                INT1_LOW        0x00                // TCON 中对INT1中断信号的控制,低电平触发;

#define                NOIP_C                0x00                /* 无优先级 */

#define                INT0_HIGH         0x01        // IP 寄存器中的优先级设置,IPH暂不处理。
#define                T0_HIGH                        0x02
#define                INT1_HIGH                0x04
#define                T1_HIGH                        0x08
#define                UART_HIGH                0x10
#define                ADCSPI_HIGH        0x20
#define                PCALVD_HIGH 0x40

// 显示摩尔斯电码用
#define                MAX_CHAR_NUM  30                                        // 最多允许显示字符数
#define                MAX_GAP_NUM                9                                                // 一个字母最多所需的亮、暗变化次数
#define                BASE_TIME                        200                                        // 莫尔斯电码的基本时间,暂定 200ms

/* 莫尔斯电码表,将大写字母转换为一个亮、暗序列表 */
unsigned char code ga_ucMorseCode[26][9]={1,2,3,7,0,0,0,0,0,
                                                                                                   3,2,1,2,1,2,1,7,0,
                                                                                                   3,2,1,2,3,2,1,7,0,
                                                                                                   3,2,1,2,1,7,0,0,0,
                                                                                                   1,7,0,0,0,0,0,0,0,
                                                                                                   1,2,1,2,3,2,1,7,0,
                                                                                                   3,2,3,2,1,2,1,7,0,
                                                                                                   1,2,1,2,1,2,1,7,0,
                                                                                                   1,2,1,7,0,0,0,0,0,
                                                                                                   1,2,3,2,3,2,3,7,0,
                                                                                                   3,2,1,2,3,7,0,0,0,
                                                                                                   1,2,3,2,1,2,1,7,0,
                                                                                                   3,2,3,7,0,0,0,0,0,
                                                                                                   3,2,1,7,0,0,0,0,0,
                                                                                                   3,2,3,2,3,7,0,0,0,
                                                                                                   1,2,3,2,3,2,1,7,0,
                                                                                                   3,2,3,2,1,2,3,7,0,
                                                                                                   1,2,3,2,1,7,0,0,0,
                                                                                                   1,2,1,2,1,7,0,0,0,
                                                                                                   3,7,0,0,0,0,0,0,0,
                                                                                                   1,2,1,2,3,7,0,0,0,
                                                                                                   1,2,1,2,1,2,3,7,0,
                                                                                                   1,2,3,2,3,7,0,0,0,
                                                                                                   3,2,1,2,1,2,3,7,0,
                                                                                                   3,2,1,2,3,2,3,7,0,
                                                                                                   3,2,3,2,1,2,1,7,0};

//————————————————————————————————————————————————————
// 以下为StepByStep之二所增加的通讯程序用常量, 070615

/* 串口参数 */
#define                B_57600                4
#define                B_38400                3
#define         B_19200                2
#define         B_9600                1
#define         B_4800                0

// 在 22.1184Hz 下用 T1 作波特率发生器, 1 分频。

#define                B57600_C  244
#define   B38400_C  238
#define         B19200_C        220
#define         B9600_C                184
#define         B4800_C                144

#define                UART_MODE1_C 0x40                // SM0,SM1= 01
#define                EN_RCV_C        0x10                        // REN=1

// 允许串口中断
#define                EnUART_C        0x10

// 串口中断优先级
#define                UART_HIGH                0x10

// 数据接收用常数
#define         MaxRcvByte_C        32                  // 接收缓冲区的大小,此值必须对应一定位数的二进制数,便于利用屏蔽高位的方式处理指针。
#define                MaxTxdByte_C        32

// 帧命令字
#define         READ_MEMORY                  0x01                // 读内存命令字
#define                WRITE_MEMORY          0x02                // 写内存命令字
#define                MOTOR_PWM_CTRL         0x03                // 电机PWM控制命令,之三增加, 070618
#define                RUN_STRAIGHT                 0x04                // 走直线命令, 之四增加,  070622
#define         RUN_ON_LINE                        0x05                // 走轨迹, 之五增加, 070715

// 自己的设备地址
#define                MY_ADDR                                 0x01

//————————————————————————————————————————————————————
// 以下为StepByStep之三所增加的电机控制程序用常量, 070618

// 马达控制口
#define         MotorDrv                P2                        // P2.0 - P2.2 控制左电机, P2.4 - P2.6 控制右电机,输出

#define                P2MODE0                        0x00                        /* 0000 0000,P2 口作为马达控制,均作为推挽输出*/
#define                P2MODE1                        0xFF                        /* 1111 1111,*/

// PCA 初始化常数,
#define                STARTPCA_C         0x40;                // or CCON 中的CR位控制 启动 PCA
#define                STOPPCA_C         0xBF;                // and CCON 中的CR位控制 停止 PCA

#define                FOSCdiv12_C 0x00
#define                FOSCdiv2_C         0x02
#define                T0Over_C                 0x04                // T0 溢出
#define                ECI_C                         0x06                // 外部脉冲输入

#define                EnCF_C                0x01                        // 允许PCA溢出中断

#define                EnCMP_C                0x40                        // 0100 0000, CCAPMn 中控制位6, 允许比较器
#define                EnCAPP_C        0x20                        // 0010 0000, CCAPMn 中控制位5, 允许上升沿捕获
#define                EnCAPN_C        0x10                        // 0001 0000, CCAPMn 中控制位4, 允许下降沿捕获
#define                EnMAT_C                0x08                        // 0000 1000, CCAPMn 中控制位3, 允许匹配或捕获后置位 CCFn
#define                EnTOG_C                0x04                        // 0000 0100, CCAPMn 中控制位2, 允许匹配或捕获后触发输出翻转
#define                EnPWM_C                0x02                        // 0000 0010, CCAPMn 中控制位1, 允许对应的端子输出PWM信号
#define                EnCCFI_C        0x01                        // 0000 0001, CCAPMn 中控制位0, 允许CCF产生中断

// PCA 中断
#define                EnPCALVD_C         0x40

// PCA 优先级
#define                PCALVD_HIGH 0x40

#define                MOTOR_L                        0
#define                MOTOR_R                        1

#define                BRAKE_PWM                0                        // 刹车 PWM 控制值
#define                FLOAT_PWM                255                // 惰行 PWM 控制值

// 电机控制输出

/* 控制位对应关系:
电机1(左)
P2.0 - CtrlL1, H 桥的左、右上臂,1 电平输出导通 0 电平输出截止,只有在对应下臂截止时有效
P2.1 - CtrlL2, H 桥的左下臂,1 电平输出导通 0 电平输出截止
P2.2 - CtrlL3, H 桥的右下臂,0 电平输出导通 1 电平输出截止

电机 2(右)
P2.4 - CtrlR1, H 桥的左、右上臂,1 电平输出导通 0 电平输出截止,只有在对应下臂截止时有效
P2.5 - CtrlR2, H 桥的左下臂,1 电平输出导通 0 电平输出截止
P2.6 - CtrlR3, H 桥的右下臂,0 电平输出导通 1 电平输出截止

控制逻辑:
Ctrl1                Ctrl2                Ctrl3                Drv1                Drv2                Drv3                Drv4                电机状态
        X                                0                                0                        0/截止        0/导通        0/截止        0/导通                刹车
        PWM                        1                                0                        PWM                        1/截止        0/截止        0/导通                正转
        PWM                        0                                1                        0/截止        0/导通        PWM                        1/截止                反转
        0                                1                                1                        0/截止        1/截止        0/截止        1/截止                惰行
        1                                1                                1                        1/导通        1/截止        1/导通        1/截止                刹车

电机 2 控制逻辑相同,只是对应高 3 位。

*/

// 左电机控制
#define         ML_FORWARD        0x02                        // 0000 0010 前进,左上、右下导通,

#define         ML_BACK                        0x04                        // 0000 0100 后退,左下、右上导通

#define         ML_FLOAT                0x06                        // 0000 0110 浮空,4 个臂都截止,此时 Ctrl1 应停止PWM输出,维持“0”。
#define         ML_BRAKE                0x00                        // 0000 0000 刹车,两个下臂导通,上臂截止

#define                ML_MASK                        0xF8                        // 清除原来输出值,保留另一个电机的输出

// 右电机控制
#define         MR_FORWARD        0x20                        // 0010 0000 前进,左上、右下导通,

#define         MR_BACK                        0x40                        // 0100 0000 后退,左下、右上导通

#define         MR_FLOAT                0x60                        // 0110 0000 行进控制浮空,4 个臂都截止
#define         MR_BRAKE                0x00                        // 0000 0000 行进控制刹车,两个下臂导通,上臂截止

#define                MR_MASK                        0x8F                        // 清除原来输出值,保留另一个电机的输出

//————————————————————————————————————————————————————
// 以下为StepByStep之四所增加的走直线用常量, 070622
// 无!

//————————————————————————————————————————————————————
// 以下为StepByStep之五所增加的走轨迹用常量, 070715

#define                        P1MODE0                        0xFF                        /* 1111 1111,P1口均作为高阻输入,使用模拟功能 */
#define                        P1MODE1                        0x00                        /* 0000 0000 */

// AD 转换器初始化常数
#define                        ADPWRON_C                0x80
#define                        ADSPEED3_C         0x60                        // AD速度分为 4 级,0 最低  3 最高, 210 个时钟周期转换一次
#define                        ADSPEED2_C         0x40
#define                        ADSPEED1_C         0x20
#define                        ADSPEED0_C         0x00

#define                        CLRADFLAG_C 0xEF                        // and AD_CONTR
#define                        GETADFLAG_C 0x10                        // and AD_CONTR, 得到AD结束标志

#define                        STARTAD_C                0x08                        // OR AD_CONTR

unsigned char code DEFAULT_THRES[4] = {127,150,127,127};        // 默认判断阈值
#define                        DEFAULT_THRES_DELTA         20                                                                                        // 默认判断回差

#define                        EN_SAMPLE  1                                                                                                 // 采样控制,此时为允许采样。
#define                        DIS_SAMPLE 0

#define                        SAMP_LED_ONTIME                600                                                                // 打开采样 LED 后的延时时间,约 300us

#define                        STRAIGHT                                 0                                                                                // 小车运动状态
#define                        LEFT_ROTATE                        1
#define                        RIGHT_ROTATE                2

//————————————————————————————————————————————————————
// 以下为StepByStep之六所增加的走轨迹用常量, 070818

#define         AD_CHANEL4GP2D12 4         // GP2D12 所用的 AD通道

// 线性化系数
#define         M_C                                        10485                // 这三个数是根据 Acroname 网站提供的一个线性化计算表得到的,需要自己测量原始数据标定。
#define                B_C                                        5
#define                K_C                                        4

// 设定的距离(cm)
#define                GAP_VALUE                20      // 与障碍物之间的间隙定值,
#define                GAP_DELTA         2                                // 允许的间隙偏差,

// 采样间隔时间
#define                TIME_GAP4GP2D12                5        // 暂定 5 ms 采样一次

// --- 全局变量定义 --------------------
bit                                                 g_b1msFlag;                                        // 1ms中断标志

unsigned char ga_ucDispBuf[MAX_CHAR_NUM+1];                // 显示缓冲区,存放要显示的字符,为“0”表示结束
unsigned char gi_ucGetCharPtr;                                                                // 从显示缓冲区取字符指针

unsigned char ga_ucCharDispBuf[MAX_GAP_NUM];        // 一个字符显示时亮、暗显示序列,存放显示基本时间单位的个数,为“0”表示结束
unsigned char        gi_ucGetDispNum;                                                                // 取亮、暗基本时间数指针

unsigned char        gc_ucDispNumCnt;                                                                // 基本时间数计数器
unsigned int        gc_uiBaseTime;                                                                        // 基本时间计数器, 1ms 计数

unsigned char code         DISP_CONTENT[MAX_CHAR_NUM+1] = {"HELLOWORLD"};                // 要显示的内容,因为莫尔斯电码没有定义空格

// -------- 以下为StepByStep之二增加的变量 070615 ------------------

// 数据接收用
unsigned char xdata        ga_ucRcvBuf[MaxRcvByte_C];                // 接收缓冲区
unsigned char data        gi_ucSavePtr;                                                                        // 存数指针,每收到一个字节保存到缓冲区后加“1”。

unsigned char        data        gi_ucGetPtr;                                                                        // 从缓冲区中取数的指针,每取出一个字节后加“1”。
unsigned char        idata        gi_ucStartPtr;                                                                // 帧起始位置,指向数据区开始。
unsigned char        idata        gi_ucEndPtr;                                                                        // 帧结束位置。
unsigned char        idata        gc_ucDataLen;                                                                        // 帧长,即数据区字节数。
bit                                                                        g_bNewData;                                                                                // 串口收到一个字节标志,为减少变量交互。
bit                                                                        g_bStartRcv;                                                                        // 开始接收数据帧标志。

unsigned char        xdata        ga_ucTxdBuf[MaxTxdByte_C];                // 发送缓冲区,用于返回转速值等。
unsigned char        data        gi_ucTxdPtr;                                                                        // 发送指针
unsigned char        data        gc_ucTxdCnt;                                                                        // 发送字节计数

// -------- 以下为StepByStep之三增加的变量 070618 ------------------

unsigned char code         ga_ucForward[2] = {ML_FORWARD,MR_FORWARD};                // 前进控制
unsigned char code         ga_ucBack[2] = {ML_BACK,MR_BACK};                                                        // 后退控制

unsigned char code         ga_ucFloat[2] = {ML_FLOAT,MR_FLOAT};                                        // 惰行控制
unsigned char code         ga_ucBrake[2] = {ML_BRAKE,MR_BRAKE};                                        // 刹车控制

unsigned char code         ga_ucMask[2] = {ML_MASK,MR_MASK};                                                        // 屏蔽字,为了输出新的控制信号,清除原来的控制值

unsigned int                                ga_uiMotorCtrl[2];                                                // 电机控制参数,高字节控制方向, 0 - 前进 0xFF - 后退,低字节PWM值

// -------- 以下为StepByStep之四增加的变量 070622 ------------------

unsigned char data         gac_ucWheel_Cnt[2];                                                // 码盘输入信号计数,用计数方式而非标志,是为了避免丢失。
unsigned int        idata gac_uiRunCnt[2];                                                        // 对车轮转动的码盘信号计数,以达到计算行走距离的目的

unsigned int        idata        g_uiBase_PWM;                                                                        // 基准 PWM 值

unsigned int        idata        g_uiLeftRunNum;                                                                // 左侧车轮行走计数设定值
unsigned int  data        gc_uiLeftRunCnt;                                                        // 左轮行走减计数器
bit                                                                        g_bStopRunStraight;                                                // 停止运行标志

// -------- 以下为StepByStep之五增加的变量 070715 ------------------

bit                                                                        g_bEnSample;                                                                        // 允许采样标志
bit                                                                        g_bSampleStart;                                                                // 通知采样

unsigned char        idata        ga_ucSampleVal[5];                                                // 4 路采样值,暂时取 8 位, 第 5 个单元存放转换后的逻辑状态
                                                                                                   // 存放4个传感器的状态,一个对应一位,“1”为在轨迹上

unsigned char idata        ga_ucThreshold[4];                                                // 4 路黑白判断值
unsigned char        idata        g_ucThresDelta;                                                                // 判断回差,用于消除判断时的临界毛刺

bit                                                                        g_bStopRunOnLine;                                                        // 停止运行标志

unsigned char                         g_ucRotateStat;                                                                // 转动状态,指示小车是直行还是左、右转

// -------- 以下为StepByStep之六增加的变量 070818 ------------------
bit                                                                        g_bStopHoldingGap;                                                // 停止保持间隙运动

unsigned char        xdata        ga_ucGapValue[9];                                                        // 间隙采样值,存放线性化后的距离值,单位 cm,最后一个单元存放平均值
unsigned char        data        gi_ucSaveGapValPtr;                                                // 保存采样值指针
unsigned char        data        gc_ucGetGapValCnt;                                                // 采样计数,保证采满8次后再处理数据

unsigned char        data        gc_ucTimeGap4GP2D12Cnt;                                // 5ms 测量间隔计时器
bit                                                                        g_bRead_GP2D12;                                                                // 读GP2D12 值

// ------------- 函数声明 -----------------
void print(unsigned char *p_ucDispConPtr);
bit getNextGap(void);
void getNextChar(void);

// -------- 以下为StepByStep之二增加的函数 070615 ------------------
void init_SIO(unsigned char baud);
bit dataFrame_OK(void);
void do_Command(void);

// -------- 以下为StepByStep之三增加的函数 070618 ------------------
unsigned char DriveMotor(unsigned char No,unsigned int uiPWM_Val);

// -------- 以下为StepByStep之四增加的函数 070622 ------------------
void run_Straight(void);
void StopRunStraight(void);

// -------- 以下为StepByStep之五增加的函数 070715 ------------------
unsigned char lineSamp_proc(unsigned char ucOldSenStat);
void run_Online(unsigned char ucSensorStat);
void StopRunOnLine(void);

// -------- 以下为StepByStep之六增加的函数 070818 ------------------
unsigned char read_GP2D12(void);
unsigned char cal_MeanVal(unsigned char *p_ucDataStarAddr);

/*********** 主程序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

        // ----------- 初始化硬件 ---------------
        P3M0 = P3MODE0;                                                                        // 因为只涉及 P3 口,所以此处只初始化 P3
        P3M1 = P3MODE1;

        /* 初始化定时器 */

        TMOD = T0MODE1|T1MODE2;                // Timer0工作在模式1 ,16位定时,Timer1 工作在模式 2 ,8位重加载,作为波特率发生器;
        AUXR = AUXR&CLR_T0X12_C;        // Timer0 工作在12分频

        TCON = 0;                                                                        /* 未使用外部中断,所以不用定义中断的触发方式 */

        TH0 = TIME1msH_C;
        TL0 = TIME1msH_C;
        TR0 = TRUE;

        /* 初始化中断 */
        IE = EnT0_C;                                                        // 此处只允许 Timer0 中断,

        IPH = NOIP_C;                                                        // 此处不设优先级
        IP = NOIP_C;

        // ----- StepByStep之二增加的硬件初始化 070615 ------------------

        //初始化串口 070615
        init_SIO(B_19200);

        // 初始化相关中断 070615
        IE = IE|EnUART_C;                                                                // 允许 UART 中断

        // ----- StepByStep之三增加的硬件初始化 070618 ------------------

        P2M0 = P2MODE0;                                                                                                // 电机涉及 P2 口,初始化 P2
        P2M1 = P2MODE1;

        // 初始化 PCA
        CMOD = FOSCdiv12_C;                                                                                // PCA 时钟源为 Fosc/12 , 不允许 count 溢出中断 CF。休眠时 PCA 工作

        CCAPM2 = EnCMP_C|EnPWM_C;                                                        // PCA 的模块 2 用于左电机控制,8 位PWM模式;
        PCA_PWM2 = 0x03;                                                                                        // 初始化为PWM恒输出 0, 以便进入惰行状态。
        CCAP2L = 0xFF;
        CCAP2H = 0xFF;

        CCAPM3 = EnCMP_C|EnPWM_C;                                                        // PCA 的模块 3 用于右电机控制,8 位PWM 模式;
        PCA_PWM3 = 0x03;                                                                                        // 初始化为PWM恒输出 0, 以便进入惰行状态。
        CCAP3L = 0xFF;
        CCAP3H = 0xFF;

        CL = 0;
        CH = 0;
        CCON = CCON|STARTPCA_C;                                                                // 启动 PCA

        // ----- StepByStep之四增加的硬件初始化 070622 ------------------

        // 初始化 PCA0、1 用于码盘采样 ---- 070622
        CCAPM0 = EnCAPP_C|EnCAPN_C|EnCCFI_C;        // PCA 的模块 0 正、负跳均捕获,允许中断        ,右侧码盘输入
        CCAPM1 = EnCAPP_C|EnCAPN_C|EnCCFI_C;        // PCA 的模块 1 正、负跳均捕获,允许中断        ,左侧码盘输入

        // 初始化相关中断
        IE = IE|EnPCALVD_C;                                                                                // PCA 中断
        IP = IP|PCALVD_HIGH;                                                                        // PCA置为优先级 1

        // ----- StepByStep之五增加的硬件初始化 070715 ------------------

        P1M0 = P1MODE0;                                                                                                // 采样涉及 P1 口,初始化 P1
        P1M1 = P1MODE1;

        /* 初始化 AD 用于轨迹采样  ----*/

        ADC_CONTR         = ADPWRON_C|ADSPEED3_C;

        // ----- StepByStep之六只使用AD,不需要增加的硬件初始化 070818 ------------------

        // ------ 初始化起始变量 ----------------

        g_b1msFlag = FALSE;

        print(DISP_CONTENT);                                                // 显示内容初始化
        gi_ucGetCharPtr = MAX_CHAR_NUM;        // 为了启动第一次显示

        Work_Display = DARK;                                                // 熄灭
        gi_ucGetDispNum = MAX_GAP_NUM;        // 为了启动第一次显示
        gc_ucDispNumCnt = 1;
        gc_uiBaseTime = 1;

        // ----- StepByStep之二增加的变量初始化 070615 ------------------

        gi_ucSavePtr=0;
        gi_ucGetPtr=0;

        g_bNewData = FALSE;
        g_bStartRcv = FALSE;

        // ----- StepByStep之三增加的变量初始化 070618 ------------------
        ga_uiMotorCtrl[MOTOR_L] = FLOAT_PWM;
        ga_uiMotorCtrl[MOTOR_R] = FLOAT_PWM;

        DriveMotor(MOTOR_L,ga_uiMotorCtrl[MOTOR_L]);
        DriveMotor(MOTOR_R,ga_uiMotorCtrl[MOTOR_R]);                        // 上电时将电机置于惰行状态

        // ----- StepByStep之四增加的变量初始化 070622 ------------------

        gac_ucWheel_Cnt[MOTOR_L] = 0;
        gac_ucWheel_Cnt[MOTOR_R] = 0;

        gac_uiRunCnt[MOTOR_L] = 0;
        gac_uiRunCnt[MOTOR_R] = 0;

        g_bStopRunStraight = TRUE;
        g_bStopRunOnLine = TRUE;

        // ----- StepByStep之五增加的变量初始化 070715 ------------------

        g_bSample = DIS_SAMPLE;                                                                                        // 采样器初始化为采背景光状态,关闭发射管

        g_bEnSample = FALSE;
        g_bSampleStart = FALSE;

        for(i=0;i<4;i++)
        {
                ga_ucSampleVal[i] = 0;                                                                        // 轨迹信号模拟值清“0”
                ga_ucThreshold[i] = DEFAULT_THRES[i];                // 轨迹判断阈值初始化
        }

        g_ucThresDelta = DEFAULT_THRES_DELTA;                        // 轨迹判断回差初始化

        ga_ucSampleVal[4] = 0;                                                                                // 逻辑状态清“0”

        //  ----- StepByStep之六增加的变量初始化 070818 ------------------

        g_bStopHoldingGap = TRUE;
        gi_ucSaveGapValPtr = 0;
        gc_ucGetGapValCnt = 8;
        gc_ucTimeGap4GP2D12Cnt = TIME_GAP4GP2D12;
        g_bRead_GP2D12 = FALSE;

        // --------- 主循环 ------------------------

        EA = TRUE;                                                                                                    // 启动中断,开始正常工作

        while(1)
        {
                if(g_b1msFlag == TRUE)
                {
                        g_b1msFlag = FALSE;

                        // ----- 主控工作指示灯控制 ----------- 070609
                        gc_uiBaseTime--;                                                // 基本时间计时
                        if(gc_uiBaseTime ==0)
                        {
                                gc_uiBaseTime = BASE_TIME;

                                if(getNextGap())                                        // 当前字符显示,如果显示完则取下一个字符
                                {
                                        getNextChar();                                        // 取下一个字符
                                }
                        }

                        // ------- GP2D12 采样间隔处理 ------ 070818
                        if(gc_ucTimeGap4GP2D12Cnt>0)
                        {
                                gc_ucTimeGap4GP2D12Cnt--;
                                if(gc_ucTimeGap4GP2D12Cnt==0)
                                {
                                        g_bRead_GP2D12 = TRUE;
                                        gc_ucTimeGap4GP2D12Cnt = TIME_GAP4GP2D12;
                                }
                        }
                }

                // ----- 小车走直线控制 ----------  070622
                if(gac_ucWheel_Cnt[MOTOR_L]>0)
                {
                        // 左侧码盘计数
                        gac_uiRunCnt[MOTOR_L]++;
                        gac_ucWheel_Cnt[MOTOR_L]--;
                        if(g_bStopRunStraight == FALSE)
                        {
                                run_Straight();
                        }

                        // 行走距离控制
                        if(gc_uiLeftRunCnt>0)
                        {
                                gc_uiLeftRunCnt--;
                                if(gc_uiLeftRunCnt == 0)
                                {
                                        if(g_bStopRunStraight == FALSE)
                                        {
                                                StopRunStraight();                                                        // 停止直线行走
                                        }

                                        if(g_bStopRunOnLine == FALSE)
                                        {
                                                StopRunOnLine();                                                                // 停止走轨迹                        070715
                                        }
                                }
                        }
                }

                if(gac_ucWheel_Cnt[MOTOR_R]>0)
                {
                        // 右侧码盘计数
                        gac_uiRunCnt[MOTOR_R]++;
                        gac_ucWheel_Cnt[MOTOR_R]--;
                        if(g_bStopRunStraight == FALSE)
                        {
                                run_Straight();
                        }
                }

                // -------- 走轨迹处理  --------- 070715
                if(g_bSampleStart)
                {
                        union
                        {
                                unsigned int all;
                                unsigned char b[2];
                        }uiTemp;

                        uiTemp.b[0] = TH0;
                        uiTemp.b[1] = TL0;
                        if(uiTemp.all > (TIME1ms_C + SAMP_LED_ONTIME))
                        {
                                g_bSampleStart = FALSE;
                                ga_ucSampleVal[4] = lineSamp_proc(ga_ucSampleVal[4]);        // 处理轨迹采样
                                g_bSample = DIS_SAMPLE;                                                                                                    // 退出采样状态,回到背景采样
                                if(g_bStopRunOnLine == FALSE)
                                {
                                        run_Online(ga_ucSampleVal[4]);                                                                                        // 走轨迹处理
                                }
                        }
                }

                // -------- 测距处理 --------- 070818
                if(g_bRead_GP2D12)
                {
                        g_bRead_GP2D12 = FALSE;
                        ga_ucGapValue[gi_ucSaveGapValPtr] = read_GP2D12();
                        gi_ucSaveGapValPtr = (gi_ucSaveGapValPtr+1)&0x07;                                        //用 Mask 方式保证指针在 0 - 7 范围中

                        if(gc_ucGetGapValCnt >0 )
                        {
                                // 还未采集到 8 次数据
                                gc_ucGetGapValCnt--;
                        }
                        else
                        {
                                // 采满 8 次,计算平均值
                                ga_ucGapValue[8] = cal_MeanVal(&ga_ucGapValue[0]);
                        }
                }

                // -------- 通讯处理 --------- 070618
                if(g_bNewData)
                {
                        g_bNewData = FALSE;
                        if(dataFrame_OK())                                        // 串口收到数据后的处理,与PC程序中的函数 DataFrame_OK() 相当
                        {
                                do_Command();                                                        // 执行数据帧中的命令
                        }
                }
        }                                                                                                    // 不断循环, 在所有嵌入式应用的主程序中,都有这样一个无限循环.
}

/************** 函数 **************************************/

/********************************************/
/* 将要显示的字符送显示缓冲区                                                         */
/********************************************/

void print(unsigned char *p_ucDispConPtr)
{
        unsigned char i;
        i = 0;

        while(*p_ucDispConPtr != 0)
        {
                ga_ucDispBuf[i] = *p_ucDispConPtr;
                i++;
                p_ucDispConPtr++;
        }
        ga_ucDispBuf[i] = 0;                                // 字符串结束符
}

/********************************************/
/*                 取下一个显示间隔                                                                                         */
/* 返回为 FALSE - 表示继续显示此字符                                */
/* 返回为 TRUE -  表示要取下一个显示字符                */
/********************************************/

bit getNextGap(void)
{
        bit flag = FALSE;

        gc_ucDispNumCnt--;
        if(gc_ucDispNumCnt == 0)
        {
                gi_ucGetDispNum++;
                if(gi_ucGetDispNum >MAX_GAP_NUM)
                {
                        gi_ucGetDispNum = 0;                                        // 如果已经超过最后界限,则准备取下一个字符
                        flag = TRUE;
                }
                else
                {
                        if(ga_ucCharDispBuf[gi_ucGetDispNum] == 0)
                        {
                                gi_ucGetDispNum = 0;                                        // 如果显示基本时间数为“0”,则准备取下一个字符
                                flag = TRUE;
                        }
                        else
                        {
                                gc_ucDispNumCnt = ga_ucCharDispBuf[gi_ucGetDispNum];
                                if(gi_ucGetDispNum&0x01)
                                {
                                        Work_Display = DARK;                        // gucGetDispNum 奇数位置:暗
                                }
                                else
                                {
                                        Work_Display = LIGHT;                        // gucGetDispNum 偶数位置:亮
                                }
                                flag = FALSE;
                        }
                }
        }

        return(flag);
}

/********************************************/
/*                                                 取下一个显示字符                                                         */
/********************************************/
void getNextChar(void)
{
        unsigned char ucCharOrder,i;

        gi_ucGetCharPtr++;
        if((gi_ucGetCharPtr > MAX_CHAR_NUM)||(ga_ucDispBuf[gi_ucGetCharPtr]==0))
        {
                gi_ucGetCharPtr = 0;                                                                // 已取字符到结尾,回到头。
        }

        ucCharOrder = ga_ucDispBuf[gi_ucGetCharPtr] - 0x41;                        // 将大写字母ASCII吗转换为字母顺序,暂时只支持大写字母
        for(i=0;i<MAX_GAP_NUM;i++)
        {
                ga_ucCharDispBuf[i] = ga_ucMorseCode[ucCharOrder][i];        // 取出该字符对应的亮、暗序列
        }

        Work_Display = LIGHT;                                                        // 每个字符都是从“亮”开始
        gi_ucGetDispNum = 0;
        gc_ucDispNumCnt = ga_ucCharDispBuf[gi_ucGetDispNum];
}

/********************************************/
/*          定时器 0 中断服务               */
/* 说明:  1ms 中断一次,                                                                                 */
/********************************************/

void  Timer0_Int(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

        TH0 = TIME1msH_C;
        TL0 = TIME1msL_C;

        g_b1msFlag = TRUE;

        //  ------- 以下为StepByStep之五增加的处理 070715 ------------------

        g_bEnSample = ~g_bEnSample;
        if(g_bEnSample)
        {
                g_bSample = EN_SAMPLE;                                                                                        // 打开采样LED
                g_bSampleStart = TRUE;
        }
}

// -------- 以下为StepByStep之二增加的函数 070615 ------------------

/********************************************/
/* 名称:init_SIO                                                                                                    */
/* 用途:初始化串口,                                                                                                 */
/* 参数: 波特率 , 模式固定为:1                                                         */
/*                 1 START 8 DATA 1 STOP                                                                 */
/********************************************/

void init_SIO(unsigned char baud)
{
        // 波特率表
        unsigned char        code        TH_Baud[5]={B4800_C,B9600_C,B19200_C,B38400_C,B57600_C};

        AUXR = AUXR|SET_T1X12_C;
        TH1 = TH_Baud[baud];
        TL1 = TH_Baud[baud];
        TR1 = TRUE;

        SCON        =        UART_MODE1_C|EN_RCV_C;        // 8 位模式( MODE 1)
}

/********************************************/
/*          串口中断服务                                 */
/* 说明:  将收到的数据保存到接收缓冲区                        */
/********************************************/

void  SioInt(void)  interrupt 4  using 1
{
        if(RI==TRUE)
        {
                RI=FALSE;
                ga_ucRcvBuf[gi_ucSavePtr]=SBUF;                                                                                                // 将数据填入缓冲区
                gi_ucSavePtr=(gi_ucSavePtr+1)&(MaxRcvByte_C-1);                                // 利用屏蔽高位的方式实现指针的环形处理
                g_bNewData = TRUE;
        }

        if(TI == TRUE)
        {
                TI = FALSE;                                                                                                    // 处理发送
                gc_ucTxdCnt--;                                                                                                    // 发送计数
                if(gc_ucTxdCnt>0)
                {
                        gi_ucTxdPtr++;
                        SBUF = ga_ucTxdBuf[gi_ucTxdPtr];                                                                                // 取下一字节
                }
        }
}

/********************************************/
/*名称:        dataFrame_OK                                                                                                */
/*用途: 检测接收缓冲区数据,                                                     */
/*说明:        如果收到正确的数据帧则返回真                                */
/********************************************/

bit dataFrame_OK(void)
{
        unsigned char i,j,k;
        bit flag;

        flag = FALSE;

        while(gi_ucGetPtr != gi_ucSavePtr)
        {
                if(g_bStartRcv == FALSE)
                {
                        /*  检测帧头 0x55 0xAA LEN */
                        k = 0;

                        i = (gi_ucGetPtr - 5)&(MaxRcvByte_C-1);
                        if(ga_ucRcvBuf[i]==0x55)
                        {
                                k++;
                        }

                        i = (gi_ucGetPtr - 4)&(MaxRcvByte_C-1);
                        if(ga_ucRcvBuf[i]==0xAA)
                        {
                                k++;
                        }

                        i = (gi_ucGetPtr - 3)&(MaxRcvByte_C-1);
                        if(ga_ucRcvBuf[i]==MY_ADDR)
                        {
                                k++;
                        }

                        if(k == 3)
                        {
                                //帧头正确,启动数据区接收
                                g_bStartRcv=TRUE;
                                i=(gi_ucGetPtr-1)&(MaxRcvByte_C-1);
                                gc_ucDataLen = ga_ucRcvBuf[i];
                                gi_ucStartPtr = gi_ucGetPtr;
                                gi_ucEndPtr= (gi_ucGetPtr + gc_ucDataLen)&(MaxRcvByte_C-1);
                        }
                }
                else
                {
                        //开始接收数据处理
                        if(gi_ucGetPtr==gi_ucEndPtr)
                        {
                                /* 数据帧接收完 */
                                g_bStartRcv=FALSE;

                                j=gi_ucStartPtr;
                                k= 0;
                                for(i=0;i<gc_ucDataLen;i++)
                                {
                                        // 计算CS
                                        k +=ga_ucRcvBuf[j];
                                        j=(j+1)&(MaxRcvByte_C-1);
                                }

                                // 取校验和
                                k = ~k;
                                if(k==ga_ucRcvBuf[j])
                                {
                                        flag = TRUE;                                                        // 数据校验正确
                                }
                        }
                }
                gi_ucGetPtr=(gi_ucGetPtr+1)&(MaxRcvByte_C-1);
        }
        return (flag);
}

/********************************************/
/*名称:        do_Command                                                                                                    */
/*用途: 根据收到的数据帧命令做相应处理                        */
/********************************************/
/*
地址与硬件的对应关系:
0x0000 — 0x00FF —— 对应STC12LE5412的256字节内部RAM(idata);
0x0100 — 0x01FF —— 对应STC12LE5412的256字节外部RAM(xdata);
0x0200 — 0x7F7F —— 保留,为大RAM的单片机预留;
0x7F80 — 0x7FFF —— 对应STC12LE5412的128字节SFR;
0x8000 — 0xAFFF —— 对应STC12LE5412的12K FlashROM;
0xB000 — 0xFFFF —— 保留,为大ROM的单片机预留;
*/

// 增加电机PWM控制命令处理, 070618

void do_Command(void)
{
        unsigned char ucCommand,i,j,sum,n;

        union
        {
                unsigned int all;
                unsigned char b[2];
        }uitemp;

        unsigned char idata *ucI_Ptr;
        unsigned char xdata *ucX_Ptr;
        unsigned char code        *ucC_Ptr;

        ucCommand = ga_ucRcvBuf[gi_ucStartPtr];                         // 取出数据帧中的命令

        switch (ucCommand)
        {
                case READ_MEMORY:
                {
                        // 读内存数据处理
                        i = (gi_ucStartPtr + 1)&(MaxRcvByte_C-1);
                        uitemp.b[1] = ga_ucRcvBuf[i];                                                                // 取读数据地址, 注意 C51 中的多字节数据与PC中相反
                        i =(i+1)&(MaxRcvByte_C-1);
                        uitemp.b[0] = ga_ucRcvBuf[i];
                        i =(i+1)&(MaxRcvByte_C-1);
                        n = ga_ucRcvBuf[i];                                                                                                    // 取读数据长度
                        if(n>(MaxTxdByte_C - 10))
                        {
                                n = (MaxTxdByte_C - 10);                                                                        // 受发送缓冲区限制,减 10 个字节对应:
                                                                                                   //        帧头2 设备地址2 长度1 命令1 数据地址2 字节数1 .... 校验和1
                        }

                        ga_ucTxdBuf[0] = 0x55;
                        ga_ucTxdBuf[1] = 0xAA;                                                                                        // 帧头
                        i = (gi_ucStartPtr-2)&(MaxRcvByte_C-1);                        // 取发送方地址
                        ga_ucTxdBuf[2] = ga_ucRcvBuf[i];                                                // 作为接收方地址发送
                        ga_ucTxdBuf[3] = MY_ADDR;                                                                                // 自己的地址作为发送方送出
                        ga_ucTxdBuf[4] = n + 4;                                                                                        // 帧长
                        ga_ucTxdBuf[5] = READ_MEMORY;                                                                // 返回命令
                        ga_ucTxdBuf[6] = uitemp.b[1];                                                                // 将要读数据的地址和长度返回
                        ga_ucTxdBuf[7] = uitemp.b[0];
                        ga_ucTxdBuf[8] = n;
                        sum = ga_ucTxdBuf[5]+ga_ucTxdBuf[6]+ga_ucTxdBuf[7]+ga_ucTxdBuf[8];

                        i = 9;                                                                                                    // 数据区起始指针

                        if(uitemp.b[0] == 0x00)
                        {
                                // 如果高地址为 0 ,则读IDATA内容
                                ucI_Ptr = uitemp.b[1];
                                for(j=0;j<n;j++)
                                {
                                        ga_ucTxdBuf[i] = *ucI_Ptr;
                                        sum += ga_ucTxdBuf[i];
                                        i++;
                                        ucI_Ptr++;
                                }
                        }

                        if(uitemp.b[0] == 0x01)
                        {
                                // 如果高地址为“0x01”,则读XDATA内容
                                ucX_Ptr = uitemp.b[1];                                                                                // 因为只有256字节的XDATA,所以只取低字节。
                                for(j=0;j<n;j++)
                                {
                                        ga_ucTxdBuf[i] = *ucX_Ptr;
                                        sum += ga_ucTxdBuf[i];
                                        i++;
                                        ucX_Ptr++;
                                }
                        }

                        // 读 SFR 暂不支持,读者可以思考一下如何添加?

                        if(uitemp.b[0] >= 0x80)
                        {
                                // 如果高地址大于“0x80”,则读code(程序区)内容
                                ucC_Ptr = uitemp.all - 0x8000;
                                for(j=0;j<n;j++)
                                {
                                        ga_ucTxdBuf[i] = *ucC_Ptr;                // 注意,此功能将使你的程序泄密 :P
                                        sum += ga_ucTxdBuf[i];
                                        i++;
                                        ucC_Ptr++;
                                }
                        }

                        ga_ucTxdBuf[i] = ~sum;                                                // 校验和

                        gc_ucTxdCnt = i+1;                                                                // 发送字节计数
                        gi_ucTxdPtr = 0;                                                                        // 发送指针
                        SBUF = ga_ucTxdBuf[0];                                                // 启动发送

                        break;
                }

                case WRITE_MEMORY:
                {
                        // 写内存数据处理
                        i = (gi_ucStartPtr + 1)&(MaxRcvByte_C-1);
                        uitemp.b[1] = ga_ucRcvBuf[i];                                                                // 取读数据地址
                        i =(i+1)&(MaxRcvByte_C-1);
                        uitemp.b[0] = ga_ucRcvBuf[i];
                        i =(i+1)&(MaxRcvByte_C-1);
                        n = ga_ucRcvBuf[i];                                                                                                    // 取读数据长度
                        i =(i+1)&(MaxRcvByte_C-1);                                                                        // 数据区起始指针

                        j = 0;                                                                                                    // 返回实际写的字节数

                        if(uitemp.b[0] == 0x00)
                        {
                                // 如果高地址为 0 ,则写IDATA内容
                                ucI_Ptr = uitemp.b[1];
                                for(j=0;j<n;j++)
                                {
                                        *ucI_Ptr = ga_ucRcvBuf[i];                                                        // 注意,此功能会导致程序崩溃 :(
                                        i = (i+1)&(MaxRcvByte_C-1);
                                        ucI_Ptr++;
                                }
                        }

                        if(uitemp.b[0] == 0x01)
                        {
                                // 如果高地址为“0x01”,则写XDATA内容
                                ucX_Ptr = uitemp.b[1];                                                                                // 因为只有256字节的XDATA,所以只取低字节。
                                for(j=0;j<n;j++)
                                {
                                         *ucX_Ptr = ga_ucRcvBuf[i];
                                        i = (i+1)&(MaxRcvByte_C-1);
                                        ucX_Ptr++;
                                }
                        }

                        // 写 SFR和程序区暂不支持,读者可自己添加,看看有什么难度 :D

                        ga_ucTxdBuf[0] = 0x55;
                        ga_ucTxdBuf[1] = 0xAA;                                                                                        // 帧头
                        i = (gi_ucStartPtr-2)&(MaxRcvByte_C-1);                        // 取发送方地址
                        ga_ucTxdBuf[2] = ga_ucRcvBuf[i];                                                // 作为接收方地址发送
                        ga_ucTxdBuf[3] = MY_ADDR;                                                                                // 自己的地址作为发送方送出
                        ga_ucTxdBuf[4] = 4;                                                                                                    // 帧长
                        ga_ucTxdBuf[5] = WRITE_MEMORY;                                                        // 返回命令
                        ga_ucTxdBuf[6] = uitemp.b[1];                                                                // 将要读数据的地址和长度返回
                        ga_ucTxdBuf[7] = uitemp.b[0];
                        ga_ucTxdBuf[8] = j;                                                                                                    // 返回写成功的字节数
                        sum = ga_ucTxdBuf[5]+ga_ucTxdBuf[6]+ga_ucTxdBuf[7]+ga_ucTxdBuf[8];

                        ga_ucTxdBuf[9] = ~sum;                                                // 校验和

                        gc_ucTxdCnt = 10;                                                                        // 发送字节计数
                        gi_ucTxdPtr = 0;                                                                        // 发送指针
                        SBUF = ga_ucTxdBuf[0];                                                // 启动发送

                        break;
                }

                case MOTOR_PWM_CTRL:
                {
                        // 电机PWM控制  StepbyStep之三增加 070618
                        i = (gi_ucStartPtr + 1)&(MaxRcvByte_C-1);
                        uitemp.b[1] = ga_ucRcvBuf[i];                                                                // 取左侧电机数据, 注意 C51 中的多字节数据与PC中相反
                        i =(i+1)&(MaxRcvByte_C-1);
                        uitemp.b[0] = ga_ucRcvBuf[i];
                        ga_uiMotorCtrl[MOTOR_L] = uitemp.all;

                        i =(i+1)&(MaxRcvByte_C-1);
                        uitemp.b[1] = ga_ucRcvBuf[i];                                                                // 取右侧电机数据, 注意 C51 中的多字节数据与PC中相反
                        i =(i+1)&(MaxRcvByte_C-1);
                        uitemp.b[0] = ga_ucRcvBuf[i];
                        ga_uiMotorCtrl[MOTOR_R] = uitemp.all;

                        j = DriveMotor(MOTOR_L,ga_uiMotorCtrl[MOTOR_L]);        // 输出电机控制
                        j = DriveMotor(MOTOR_R,ga_uiMotorCtrl[MOTOR_R]);

                        ga_ucTxdBuf[0] = 0x55;
                        ga_ucTxdBuf[1] = 0xAA;                                                                                        // 帧头
                        i = (gi_ucStartPtr-2)&(MaxRcvByte_C-1);                        // 取发送方地址
                        ga_ucTxdBuf[2] = ga_ucRcvBuf[i];                                                // 作为接收方地址发送
                        ga_ucTxdBuf[3] = MY_ADDR;                                                                                // 自己的地址作为发送方送出
                        ga_ucTxdBuf[4] = 2;                                                                                                    // 帧长
                        ga_ucTxdBuf[5] = MOTOR_PWM_CTRL;                                                // 返回命令
                        ga_ucTxdBuf[6] = j;                                                                                                    // 返回 P2 控制字

                        sum = ga_ucTxdBuf[5]+ga_ucTxdBuf[6];

                        ga_ucTxdBuf[7] = ~sum;                                                // 校验和

                        gc_ucTxdCnt = 8;                                                                        // 发送字节计数
                        gi_ucTxdPtr = 0;                                                                        // 发送指针
                        SBUF = ga_ucTxdBuf[0];                                                // 启动发送

                        break;
                }

                case RUN_STRAIGHT:
                {
                        // 启动走直线  StepbyStep之四增加 070622

                        i = (gi_ucStartPtr + 1)&(MaxRcvByte_C-1);
                        uitemp.b[1] = ga_ucRcvBuf[i];                                                                // 取左轮行走设定值, 注意 C51 中的多字节数据与PC中相反
                        i =(i+1)&(MaxRcvByte_C-1);
                        uitemp.b[0] = ga_ucRcvBuf[i];
                        g_uiLeftRunNum = uitemp.all;
                        gc_uiLeftRunCnt = g_uiLeftRunNum;                                                // 启动行走距离控制

                        i =(i+1)&(MaxRcvByte_C-1);
                        uitemp.b[1] = ga_ucRcvBuf[i];                                                                // 取基准PWM值, 注意 C51 中的多字节数据与PC中相反
                        i =(i+1)&(MaxRcvByte_C-1);
                        uitemp.b[0] = ga_ucRcvBuf[i];
                        g_uiBase_PWM = uitemp.all;

                        ga_uiMotorCtrl[MOTOR_L] = g_uiBase_PWM;                        // 保存电机控制 PWM 值
                        ga_uiMotorCtrl[MOTOR_R] = g_uiBase_PWM;

                        gac_uiRunCnt[MOTOR_L] = 0;                                                                        // 启动时清除行走计数值
                        gac_uiRunCnt[MOTOR_R] = 0;

                        if(g_uiBase_PWM == BRAKE_PWM)
                        {
                                g_bStopRunStraight = TRUE;
                        }
                        else
                        {
                                g_bStopRunStraight = FALSE;                                                                        // 启动
                        }

                        DriveMotor(MOTOR_L,ga_uiMotorCtrl[MOTOR_L]);        // 输出电机控制
                        DriveMotor(MOTOR_R,ga_uiMotorCtrl[MOTOR_R]);

                        ga_ucTxdBuf[0] = 0x55;
                        ga_ucTxdBuf[1] = 0xAA;                                                                                        // 帧头
                        i = (gi_ucStartPtr-2)&(MaxRcvByte_C-1);                        // 取发送方地址
                        ga_ucTxdBuf[2] = ga_ucRcvBuf[i];                                                // 作为接收方地址发送
                        ga_ucTxdBuf[3] = MY_ADDR;                                                                                // 自己的地址作为发送方送出
                        ga_ucTxdBuf[4] = 1;                                                                                                    // 帧长
                        ga_ucTxdBuf[5] = RUN_STRAIGHT;                                                        // 返回命令

                        sum = ga_ucTxdBuf[5];

                        ga_ucTxdBuf[6] = ~sum;                                                // 校验和

                        gc_ucTxdCnt = 7;                                                                        // 发送字节计数
                        gi_ucTxdPtr = 0;                                                                        // 发送指针
                        SBUF = ga_ucTxdBuf[0];                                                // 启动发送

                        break;
                }

                case RUN_ON_LINE:
                {
                        // 启动走轨迹  StepbyStep之五增加 070715

                        i = (gi_ucStartPtr + 1)&(MaxRcvByte_C-1);
                        uitemp.b[1] = ga_ucRcvBuf[i];                                                                // 取左轮行走设定值, 注意 C51 中的多字节数据与PC中相反
                        i =(i+1)&(MaxRcvByte_C-1);
                        uitemp.b[0] = ga_ucRcvBuf[i];
                        g_uiLeftRunNum = uitemp.all;
                        gc_uiLeftRunCnt = g_uiLeftRunNum;                                                // 启动行走距离控制

                        i =(i+1)&(MaxRcvByte_C-1);
                        uitemp.b[1] = ga_ucRcvBuf[i];                                                                // 取基准PWM值, 注意 C51 中的多字节数据与PC中相反
                        i =(i+1)&(MaxRcvByte_C-1);
                        uitemp.b[0] = ga_ucRcvBuf[i];
                        g_uiBase_PWM = uitemp.all;

                        ga_uiMotorCtrl[MOTOR_L] = g_uiBase_PWM;                        // 保存电机控制 PWM 值
                        ga_uiMotorCtrl[MOTOR_R] = g_uiBase_PWM;

                        gac_uiRunCnt[MOTOR_L] = 0;                                                                        // 启动时清除行走计数值
                        gac_uiRunCnt[MOTOR_R] = 0;

                        if(g_uiBase_PWM == BRAKE_PWM)
                        {
                                g_bStopRunOnLine = TRUE;
                        }
                        else
                        {
                                g_bStopRunOnLine = FALSE;                                                                                                    // 启动
                                g_ucRotateStat = STRAIGHT;                                                                                                // 初始状态为直行
                        }

                        DriveMotor(MOTOR_L,ga_uiMotorCtrl[MOTOR_L]);        // 输出电机控制
                        DriveMotor(MOTOR_R,ga_uiMotorCtrl[MOTOR_R]);

                        ga_ucTxdBuf[0] = 0x55;
                        ga_ucTxdBuf[1] = 0xAA;                                                                                        // 帧头
                        i = (gi_ucStartPtr-2)&(MaxRcvByte_C-1);                        // 取发送方地址
                        ga_ucTxdBuf[2] = ga_ucRcvBuf[i];                                                // 作为接收方地址发送
                        ga_ucTxdBuf[3] = MY_ADDR;                                                                                // 自己的地址作为发送方送出
                        ga_ucTxdBuf[4] = 1;                                                                                                    // 帧长
                        ga_ucTxdBuf[5] = RUN_ON_LINE;                                                                // 返回命令

                        sum = ga_ucTxdBuf[5];

                        ga_ucTxdBuf[6] = ~sum;                                                // 校验和

                        gc_ucTxdCnt = 7;                                                                        // 发送字节计数
                        gi_ucTxdPtr = 0;                                                                        // 发送指针
                        SBUF = ga_ucTxdBuf[0];                                                // 启动发送

                        break;
                }

                default: break;
        }
}

// -------- 以下为StepByStep之三增加的函数 070618 ------------------

/********************************************/
/*名称:        DriveMotor                                                                                                    */
/*用途: 根据得到的参数计算电机控制输出值,        */
/********************************************/
//输入 No ——  电机序号, iPWM_Val —— 电机控制值
// 返回电机控制信号

unsigned char DriveMotor(unsigned char No,unsigned int uiPWM_Val)
{
        unsigned char ucCtrl_Out,ucCtrl_Buf,ucPCA_CCAP,ucPCA_MODE;
        union
        {
                unsigned int all;
                unsigned char b[2];
        }uiPWM_Buf;

        uiPWM_Buf.all = uiPWM_Val;
        ucCtrl_Out = MotorDrv;                                                                // 读回电机控制输出,注意,此操作会影响P2.3和P2.7口的状态!!!

        switch(uiPWM_Buf.b[1])
        {
                case FLOAT_PWM:
                {
                        // 惰行命令
                        ucCtrl_Buf = ga_ucFloat[No];
                        ucPCA_MODE = 0x03;                                                                // PWM恒输出 0,
                        ucPCA_CCAP = 0xFF;
                        break;
                }

                case BRAKE_PWM:
                {
                        // 刹车命令
                        ucCtrl_Buf = ga_ucBrake[No];
                        ucPCA_MODE = 0x03;                                                                // PWM恒输出 0,
                        ucPCA_CCAP = 0xFF;
                        break;
                }

                default:
                {
                        // 调功处理
                        if(uiPWM_Buf.b[0] == 0)
                        {
                                // 前进
                                ucCtrl_Buf = ga_ucForward[No];
                        }
                        else
                        {
                                // 后退控制
                                ucCtrl_Buf = ga_ucBack[No];
                        }

                        ucPCA_MODE = 0x00;
                        ucPCA_CCAP = 255 - uiPWM_Buf.b[1];                        // PWM值, 注意:需要用 255 减,否则值越大功率越小!! 070622

                        break;
                }
        }

        ucCtrl_Out = (ucCtrl_Out&ga_ucMask[No])|ucCtrl_Buf;
        MotorDrv = ucCtrl_Out;                                                        //         输出控制信号, 如果使用P2.3和P2.7 则要特殊处理

        if(No == MOTOR_L)
        {
                PCA_PWM2 = ucPCA_MODE;
                CCAP2L = ucPCA_CCAP;
                CCAP2H = ucPCA_CCAP;
        }
        else
        {
                PCA_PWM3 = ucPCA_MODE;
                CCAP3L = ucPCA_CCAP;
                CCAP3H = ucPCA_CCAP;
        }

        return (ucCtrl_Out);                                                                // 将电机控制信号返回
}

// -------- 以下为StepByStep之四增加的函数 070622 ------------------

/********************************************/
/*          PCA 中断服务                                      */
/* 说明: CCF0、1 用于码盘输入                                                                */
/*                         CCF2、3 用于电机控制                                                                */
/********************************************/

void  PCA_Int(void) interrupt 6 using 2
{
        if(CF == TRUE)
        {
                CF = FALSE;                                                                                                //         出错保护
        }

        if(CCF0 == TRUE)
        {
                // 右侧码盘信号输入
                CCF0 = FALSE;
                gac_ucWheel_Cnt[MOTOR_R]++;                                // 每来一个脉冲 +1
        }

        if(CCF1 == TRUE)
        {
                // 左侧码盘信号输入
                CCF1 = FALSE;
                gac_ucWheel_Cnt[MOTOR_L]++;                                // 每来一个脉冲 +1
        }

        if(CCF2 == TRUE)
        {
                CCF2 = FALSE;                                                                                //         出错保护
        }

        if(CCF3 == TRUE)
        {
                CCF3 = FALSE;                                                                                //         出错保护
        }
}

/********************************************/
/*名称:        run_Straight                                                                                                */
/*用途: 根据车轮行走计数修正电机输出值,                */
/********************************************/
/*
涉及如下全局变量:
gac_uiRunCnt[2] —— 两轮的行走计数值
ga_uiMotorCtrl[MOTOR_R] ——  右侧电机的PWM控制值
*/

void run_Straight(void)
{
        bit flag;

        flag = FALSE;

        if(gac_uiRunCnt[MOTOR_R]!= gac_uiRunCnt[MOTOR_L])
        {
                if(gac_uiRunCnt[MOTOR_R]> gac_uiRunCnt[MOTOR_L])
                {
                        // 右轮快,右轮置为惰行
                        ga_uiMotorCtrl[MOTOR_R] = FLOAT_PWM;
                }
                else
                {
                        // 左轮快,左轮置为惰行
                        ga_uiMotorCtrl[MOTOR_L] = FLOAT_PWM;
                }

                flag =TRUE;
        }
        else
        {
                if(ga_uiMotorCtrl[MOTOR_L] == FLOAT_PWM)
                {
                        ga_uiMotorCtrl[MOTOR_L] = g_uiBase_PWM;
                        flag = TRUE;
                }

                if(ga_uiMotorCtrl[MOTOR_R] == FLOAT_PWM)
                {
                        ga_uiMotorCtrl[MOTOR_R] = g_uiBase_PWM;
                        flag = TRUE;
                }
        }

        if(flag == TRUE)
        {
                DriveMotor(MOTOR_R,ga_uiMotorCtrl[MOTOR_R]);        // 输出电机控制
                DriveMotor(MOTOR_L,ga_uiMotorCtrl[MOTOR_L]);
        }
}

/********************************************/
/*名称:        StopRunStraight                                                                                        */
/*用途: 停止直线行走状态                                                                                */
/********************************************/

void StopRunStraight(void)
{
        g_bStopRunStraight = TRUE;                                                                                                    // 停止走直线控制

        DriveMotor(MOTOR_R,BRAKE_PWM);                                                                // 输出电机控制
        DriveMotor(MOTOR_L,BRAKE_PWM);
}

// -------- 以下为StepByStep之五增加的函数 070715 ------------------

/********************************************/
/* 名称:lineSamp_proc                                                                                        */
/* 用途:采样并处理                                                                                                    */
/********************************************/
/* 采样器对应关系:
         顶视:                          左  ——  右
         采样器                          1  2  3  4
         PORT P1.                        3  2  1  0
         SampleVal                1  2  3  4
         SensorStat   b0 b1 b2 b3
         OldSenStat   b0 b1 b2 b3
*/

unsigned char lineSamp_proc(unsigned char ucOldSenStat)
{
        unsigned char i,temp;

        // 启动 AD 并读数, 大约占用 56 us, 对应 22.1184MHz

        for(i = 0; i <4; i++)
        {
                // 循环采样
                ADC_CONTR = ADPWRON_C|ADSPEED3_C|STARTAD_C|i;                        // 启动 AD

                temp = ADC_CONTR & GETADFLAG_C;                                                                                // 读转换结束标志
                while(temp==0)
                {
                        temp = ADC_CONTR & GETADFLAG_C;                                                                        // 读转换结束标志
                }

                ga_ucSampleVal[3-i] = ADC_DATA;                                                                                // 获取AD值, 暂时取 8 位值, 此处将顺序反过来!!!

                ADC_CONTR = ADC_CONTR & CLRADFLAG_C;
……………………

基于单片机的智能避障小车(程序

网友A:
完整表格等资料详见:http://www.51hei.com/bbs/dpj-99534-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