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596 可不可以替换肖特基二极管

楼主(2018-07-22):
LM2596开关电源 可不可以替换肖特基二极管1N5824为普通整流二极管1N4007或者替换成稳压二极管1N4148

电路电流100ma!!!!!

谢谢,手上没有示波器

网友A:
不可以替换, 1N5824是5A/40V肖特基快速整流管。

所以会出现突然在正常使用的时候击穿二极管!

网友B:
应该不行吧,就个人了解变换器是把直流电压或电流变换为高频方波电压或电流,经变压器升压或降压后,再经整流平滑滤波变为直流电压或电流,在变压器的输出端设有输出整流滤波回路,对直流变换后的电压进行整流与滤波,使之得到稳定的输出。因为整流二极管D存在着反向恢复时间,在导通瞬间会引起较大的尖峰电流,它不仅增加了D本身的功耗,而且使开关管流过过大的浪涌电流,增加了开通瞬间的功耗。而肖特基二极管反向恢复时间极短(可以小到几纳秒),正向导通压降仅0.4V左右,而整流电流却可达到几千安培。这些特性是一般二极管所无法比拟的,以上仅供参考。

网友C:
1N5825是大电流(5A)整流管
1N4007是硅整流二极管,不是肖特基二极管。它的最大正向连续电流是1A,反向耐压1000V,初始正向导通压降约0.6V,大电流时1V左右,正向导通压降比最大正向电流相同的肖特基二极管的要大些。
所以不行。 望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