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电容怎么选合适的容量

楼主(2018-07-22):
先给超级电容充电,断电后,超级电容供单片机驱动小车跑直至耗净电,请问如何确定合适的超级电容的电压和法拉值。谢谢。

网友A:
1伏安时=1瓦时=3600焦耳

  w=0.5cuu

  比如一个超级电容标称电压2.3伏,电容量3200F,它充满电后可携带的能量是:

  0.5*3200*2.3*2.3=8464焦耳

在此解释一下伏安时的概念:即在1伏工作电压下,一安培电流,一小时消耗(或供给)的能量:

功率=电压*电流,能量=功率*时间,因此1伏安时=1V*1A*3600秒=3600焦耳

举个例子来说,我们要用超级电容给实时时钟供电,要求供电一个月。选用2.7V的超级电容,查阅资料后实时时钟在2.7V时最大工作电流为3uA。

首先一个月内实时时钟需要的能量是:2.7V*3uA*3600*24*30=20.9952焦耳(注意计算时将微安转化为安培计算)

对于2.7V的超级电容,若需要其充满电后存储大于20.9952焦耳的能量,则有:

0.5*C*2.7*2.7>20.9952 ==> C >5.76 F

因此在选择超级电容时其容值应大于5.76法拉,考虑到应留有一定的余量,因此选用8F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伏安时=1瓦时=3600焦耳

  w=0.5cuu

谢谢你,我计算一下

网友B:
超级电容自放电严重,所以一般长时间待机或者应用是不合适的,除非有随时充电的设计,例如太阳能。你这个是短时使用,是可以的,但综合体积能量成本等因素,不如选用动力锂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