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源码

楼主:
- #include<reg51.h>
- #include<intrins.h>
- sbit smg1=P2^0; //定义数码管第一位
- sbit smg2=P2^1; //定义数码管第二位
- sbit smg3=P2^2; //定义数码管第三位
- sbit keyks=P3^0; //定义开始按键
- sbit keytz=P3^1; //定义停止按键
- sbit keyqc=P3^2; //定义清除按键
- sbit key1=P1^0; //定义1号抢答选手
- sbit key2=P1^1; //定义2号抢答选手
- sbit key3=P1^2; //定义3号抢答选手
- sbit key4=P1^3; //定义4号抢答选手
- sbit key5=P1^4; //定义5号抢答选手
- sbit key6=P1^5; //定义6号抢答选手
- sbit key7=P1^6; //定义7号抢答选手
- sbit key8=P1^7; //定义8号抢答选手
- sbit spk=P3^7; //定义蜂鸣器
- int djs=60,js=0; //djs和bt是初始倒计时时间,可修改
- //int tabl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 int table[]={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40};
- void delayms(int x) //延时函数
- {
- char i;
- while(x--)
- {
- for(i=500;i>0;i--);
- }
- }
- void Timer0_init() //定时器0初始化
- js=0;
- TMOD=0x01; //T0为定时器方式1
- TH0=0x4c;
- TL0=0x00;
- //TR0=1;//IT1=1;
- ET0=1;//EX1=1;
- EA=1;
-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using 1 //定时器0中断服务函数
- {
- TF0=0;
- TH0=0x4c;
- TL0=0x00; //赋初值
- js++;
- if(js==15)
- { js=0;
- djs--; //产生1s的倒计时
- //led1=~led1;
- }
- }
- void djsxs() //显示倒计时函数
- { int b1,b2;
- b1=djs/10;
- b2=djs%10; // 将倒计时时间分成高低位
- P0=table[b1];
- smg2=0;
- delayms(3);
- smg2=1; //显示十位数字
- P0=table[b2];
- smg3=0;
- delayms(3); //显示个位数字
- smg3=1;
- }
- void djsxs22()
- {
- P0=0x40;
- smg1=0;
- delayms(3);
- smg1=1; //第一位数码管显示-
- P0=0x40;
- smg2=0;
- delayms(3); //第三位数码管显示-
- smg2=1;
- P0=0x40;
- smg3=0;
- delayms(3);
- smg3=1; //第四位数码管显示-
- }
- void djsxs1()
- {
- P0=table[1];
- smg1=0;
- delayms(3);
- smg1=1; //第一位数码管显示1
- }
- void djsxs2()
- {
- P0=table[2];
- smg1=0;
- delayms(3);
- smg1=1; //第一位数码管显示2
- }
- void djsxs3()
- {
- P0=table[3];
- smg1=0;
- delayms(3);
- smg1=1; //第一位数码管显示3
- }
- void djsxs4()
- {
- P0=table[4];
- smg1=0;
- delayms(3);
- smg1=1; //第一位数码管显示4
- }
- void djsxs5()
- {
- P0=table[5];
- smg1=0;
- delayms(3);
- smg1=1; //第一位数码管显示5
- }
- void djsxs6()
- {
- P0=table[6];
- smg1=0;
- delayms(3);
- smg1=1; //第一位数码管显示6
- }
- void djsxs7()
- {
- P0=table[7];
- smg1=0;
- delayms(3);
- smg1=1; //第一位数码管显示7
- }
- void djsxs8()
- {
- P0=table[8];
- smg1=0;
- delayms(3);
- smg1=1; //第一位数码管显示8
- }
- void main()
- {
- int djs1=60;
- Timer0_init(); //初始化定时器中断
- spk=1; //蜂鸣器不响
- djs=60; //倒计时赋值
- while(1)
- {
- LOOP1: djs=djs1;
- djsxs22(); //LOOP1是标号,显示 - --
- if(key1==0) //在定时器运行状态下,key1==0 则说明1号选手按下按键
- {
- delayms(3);
- if(key1==0)
- {
- while(!key1); //去除按键抖动后,重新在判断,是否确实按下
- djs=60;
- while(1)
- {
- TR0=0; //定时器停止
- djsxs();
- if(key2==0) //复位按下按下
- delayms(3); //去除抖动
- if(key2==0) //再次判断是否按下复位按键
- while(!key2); //如果按下复位键,则回到- --状态
- djs++;
- djs1=djs;
- }
- }
- if(key3==0) //复位按下按下
- delayms(3); //去除抖动
- if(key3==0) //再次判断是否按下复位按键
- while(!key3); //如果按下复位键,则回到- --状态
- djs--;
- djs1=djs;
- }
- }
- if(key1==0) //复位按下按下
- delayms(3); //去除抖动
- if(key1==0) //再次判断是否按下复位按键
- while(!key1); //如果按下复位键,则回到- --状态
- goto LOOP1; //goto语句,回到loop1表号处
- }
- }
- }
- }
- }
- if(keyks==0)
- {
- //spk=0;
- delayms(3); //去除按键抖动
- if(keyks==0)
- while(!keyks); //以上表示按下开始按键
- //spk=1; //蜂鸣器不响
- TR0=1; //启动定时器 开始倒计时
- while(1)
- {
- djsxs();
- if(keytz==0)
- {
- delayms(3); //此处表示出去抖动, 以后不一一标出
- if(keytz==0)
- while(!keytz); //以上表示按下停止按键后
- TR0=0; //定时器停止
- }
- }
- if(keyks==0)
- {
- //spk=0;
- delayms(3);
- if(keyks==0)
- {
- while(!keyks); //以上表示按下清楚按键后
- //spk=1; //蜂鸣器不响
- TR0=1; //定时器启动
- }
- }
- /***************************以下是八个选手抢答,key1表示1号选手,依次类推,注释只写第一位选手,其他和第一个完全一致,************************************/
- if((key1==0)&&(TR0==1)) //在定时器运行状态下,key1==0 则说明1号选手按下按键
- { spk=0; //蜂鸣器响
- delayms(3);
- if(key1==0)
- {
- while(!key1); //去除按键抖动后,重新在判断,是否确实按下
- spk=1; //蜂鸣器不响
- while(1)
- TR0=0; //定时器停止
- djsxs1(); //显示选手编号
- djsxs(); //显示剩余倒计时时间
- if(keyqc==0)
- delayms(3); //去除抖动
- if(keyqc==0)
- while(!keyqc); //如果按下清楚键,则回到- --状态
- goto LOOP1; //goto语句,回到loop1表号处
- }
- }
- }
- }
- }
- if((key2==0)&&(TR0==1))
- { spk=0;
- delayms(3);
- if(key2==0)
- {
- while(!key2);
- spk=1;
- while(1)
- {
- TR0=0;
- djsxs2();
- djsxs();
- if(keyqc==0)
- {
- delayms(3);
- if(keyqc==0)
- {
- while(!keyqc);
- goto LOOP1;
- }
- }
- }
- }
- }
- if((key3==0)&&(TR0==1))
- { spk=0;
- delayms(3);
- if(key3==0)
- {
- while(!key3);
- spk=1;
- while(1)
- {
- TR0=0;
- djsxs3();
- djsxs();
- if(keyqc==0)
- {
- delayms(3);
- if(keyqc==0)
- {
- while(!keyqc);
- goto LOOP1;
- }
- }
- }
- }
- }
- if((key4==0)&&(TR0==1))
- { spk=0;
- delayms(3);
- if(key4==0)
- {
- while(!key4);
- spk=1;
- while(1)
- {
- TR0=0;
- djsxs4();
- djsxs();
- if(keyqc==0)
- {
- delayms(3);
- if(keyqc==0)
- {
- while(!keyqc);
- goto LOOP1;
- }
- }
- }
- }
- }
- if((key5==0)&&(TR0==1))
- { spk=0;
- delayms(3);
- if(key5==0)
- {
- while(!key5);
- spk=1;
- while(1)
- {
- TR0=0;
- djsxs5();
- djsxs();
- if(keyqc==0)
- {
- delayms(3);
- if(keyqc==0)
- {
- while(!keyqc);
- goto LOOP1;
- }
- }
- }
- }
- }
- if((key6==0)&&(TR0==1))
- { spk=0;
- delayms(3);
- if(key6==0)
- {
- while(!key6);
- spk=1;
- while(1)
- {
- TR0=0;
- djsxs6();
- djsxs();
- if(keyqc==0)
- {
- delayms(3);
- if(keyqc==0)
- {
- while(!keyqc);
- goto LOOP1;
- }
- }
- }
- }
- }
- if((key7==0)&&(TR0==1))
- { spk=0;
- delayms(3);
- if(key7==0)
- {
- while(!key7);
- spk=1;
- while(1)
- {
- TR0=0;
- djsxs7();
- djsxs();
- if(keyqc==0)
- {
- delayms(3);
- if(keyqc==0)
- {
- while(!keyqc);
- goto LOOP1;
- }
- }
- }
- }
- }
- if((key8==0)&&(TR0==1))
- { spk=0;
- delayms(3);
- if(key8==0)
- {
- while(!key8);
- while(1)
- {
- TR0=0;
- spk=1;
- djsxs8();
- djsxs();
- if(keyqc==0)
- {
- delayms(3);
- if(keyqc==0)
- {
- while(!keyqc);
- goto LOOP1;
- }
- }
- }
- }
- }
- if(djs<=5) spk=0; //到倒计时小于5是,蜂鸣器响
- if(djs==0) //当倒计时时间等于0后,需要按清楚键恢复
- {
- while(1)
- {
- if(keyqc==0)
- {
- delayms(3);
- if(keyqc==0)
- {
- while(!keyqc);
- spk=1;
- goto LOOP1;
- }
- }
- }
- }
-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