萌新求助,怎么用51单片机检测环路电流信号的幅度及频率?

楼主(2018-07-22):
怎么用51单片机检测环路电流信号的幅度及频率?

网友A:
首先估计测量信号的频率和幅度,根据这些参数做一个IV变换电路,目的是将电流值转换成电压值,然后用51做AD变换,一定保证采样频率大于4倍信号频率,一个周期至少有五个采样点,最后在序列里计算峰峰值和周期点数平均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