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矩阵键盘实现简易计算器的仿真源码与实物制作

楼主(2018-07-22):
protues仿真:

原理图

原理图

被加数

被加数

加号

加号

加数

加数

结果

结果

/*******************************************************************************
*  标题:                     矩阵键盘实现简易计算器                            *
*  时间                      2018年7月22日15:53:57                                                   *
*                                                                                                    *
*  实验说明:用矩阵键盘实现简易计算器,可以进行四位数的加减乘除,数字显示在动态*
数码管,+、-、*、/显示在静态数码管上,每次必须输入四个数字数码管才会亮,例如, *
要计算 6+7,那么第一步是输入0006,才会在数码管上显示0006,第二步是+,静态数码管 *
上就会出现一个类似+的符号,接着输入0007,步骤同上,最后按=,得出结果                       *
********************************************************************************
* 实验心得:做这个简易计算器一共做了快四天,碰到了许多问题,时间浪费最多的是在 *
数组定义那里,如果定义成unsigned int code[].那么该数组就不能进行值的改变,所以 *
需要                                                                                                    *
定义成unsigned int[]。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奇怪的一个,就是把xianshi()这个函数放在*
while(1)                                                                                                    *
           {                                                                                                    *
                   Two();                                                                                                    *
                if(KeyScan()==8)                                                                                                    *
                {                                                                                                    *
                        KeyValue=12;                                                                                                    *
                    RES();                                                                                                    *
                        First[0]=16;                                                                                                    *
                        First[1]=16;                                                                                                    *
                        First[2]=16;                                                                                                    *
                        First[3]=16;                                                                                                    *
                        KeyValue=8;                                                                                                    *
                    break;                                                                                                    *
                }这个里面,就输出不了结果,很奇怪???现在还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如果有*
                知道                                                                                                    *
的,评论啊。                                                                                                    *
最后一个就是protues仿真那里,keypad的线怎么接???,一直不行                  *
********************************************************************************/

#include <reg52.h>
#include <math.h>
unsigned int result,m,n;//result为计算结果,m为被X数,n为X数
unsigned int KeyValue=-1;//相当于一个flag的作用
unsigned char code DIG_CODE[16]={0x3F, 0x06, 0x5B, 0x4F, 0x66, 0x6D, 0x7D, 0x07,
                                 0x7F, 0x6F, 0x70, 0x40, 0x76, 0x49,0x09};//数码管上显示编码(0~9,+、-、*、/、=)
unsigned int code change[17]={0x3F,0x06,0x66,0x07,0x3F,0x5B,0x6D,0x7F,0x09,0x4F,0x7D,0x6F,0x70,0x40,0x76,0x49,0x00};
unsigned int code changenumber[16]={0,1,4,7,0,2,5,8,14,3,6,9,10,11,12,13};

unsigned int First[4];//定义一个有4个单元的数组,如果定义成 unsigned int code First[4],这个数组就不能修改值
unsigned int Second[4];
unsigned int value[8];//给计算出来的result存放值

#define GPIO_SHOW P0
#define GPIO_KEY P1
#define GPIO_DIG P2

sbit LSA = P3^0;
sbit LSB = P3^1;
sbit LSC = P3^2;

void RES();//返回计算结果函数
void xianshi();        //显示最终的计算结果
void caculate();//计算第一个数和最后一数
void Rejudge();//判断第二个数的函数
void judge();//判断第一个数的函数
int KeyScan(void);//按键扫描函数
void Delay10ms(unsigned int c);//延迟函数
void One();//被X数
void Two();//X数

void main()
{
        while(1)
        {
        judge();
        while(1)
        {
          One();

          if(KeyValue==8)
          {
                 GPIO_DIG=change[8];
                  xianshi();
                if(KeyScan()==0)
                break;

          }

          if(KeyScan()==0)
          {
          GPIO_SHOW=0x00;
          KeyValue=-1;
          break;
          }

          else if(KeyScan()==12)
          {

           GPIO_DIG=change[12];
           KeyValue=-1;
           Rejudge();
           while(1)
           {
                   Two();
                if(KeyScan()==8)
                {
                        KeyValue=12;
                    RES();
                        First[0]=16;
                        First[1]=16;
                        First[2]=16;
                        First[3]=16;
                        KeyValue=8;
                    break;
                }

           }

           }

          else if(KeyScan()==13)
          {
           GPIO_DIG=change[13];
           KeyValue=-1;
           Rejudge();
           while(1)
           {
                   Two();

                if(KeyScan()==8)
                {
                    KeyValue=13;
                    RES();
                        First[0]=16;
                        First[1]=16;
                        First[2]=16;
                        First[3]=16;
                        KeyValue=8;
                    break;
                }
           }
          }

          else if(KeyScan()==14)
          {
           GPIO_DIG=change[14];
           KeyValue=-1;
           Rejudge();
           while(1)
           {
            Two();
            if(KeyScan()==8)
                {
                    KeyValue=14;
                    RES();
                        First[0]=16;
                        First[1]=16;
                        First[2]=16;
                        First[3]=16;
                        KeyValue=8;
                    break;
            }
           }

          }

          else if(KeyScan()==15)
          {
           GPIO_DIG=change[15];
           KeyValue=-1;
           Rejudge();
           while(1)
           {
                   Two();
                if(KeyScan()==8)
                {
                    KeyValue=15;
                    RES();
                        First[0]=16;
                        First[1]=16;
                        First[2]=16;
                        First[3]=16;
                        KeyValue=8;
                    break;
                }
           }

          }
        }
        }
}

void One ()
{
    unsigned char j;
        unsigned char i;
        for(i=0;i<4;i++)
        {
                 switch(i)
                {
            case(0):
                        LSA=0;LSB=0;LSC=1;
                        break;//显示第4位
                case(1):
                        LSA=1;LSB=0;LSC=1;
                    break;//显示第5位
                case(2):
                        LSA=0;LSB=1;LSC=1;
                        break;//显示第6位
                case(3):
                        LSA=1;LSB=1;LSC=1;
                        break;//显示第7位
                }
                GPIO_SHOW=change[First[i]];
                j=10;                                                 //扫描间隔时间设定
                while(j--);
                GPIO_SHOW=0x00;//消隐
        }
}

void judge()
{
        unsigned int i;
        for(i=0;i<4;i++)
        {
                do
                {
                        KeyScan();
                        First[i]=KeyScan();
                }while(KeyValue==-1);
                KeyValue=-1;

        }
        m = 1000*changenumber[First[0]]+100*changenumber[First[1]]+10*changenumber[First[2]]+changenumber[First[3]]; //;m为被X数
}

void Two()
{
    unsigned char j;
        unsigned char i;

        for(i=0;i<4;i++)
        {
                 switch(i)
                {
            case(0):
                        LSA=0;LSB=0;LSC=1;
                        break;//显示第4位
                case(1):
                        LSA=1;LSB=0;LSC=1;
                    break;//显示第5位
                case(2):
                        LSA=0;LSB=1;LSC=1;
                        break;//显示第6位
                case(3):
                        LSA=1;LSB=1;LSC=1;
                        break;//显示第7位
                }
                GPIO_SHOW=change[Second[i]];
                j=10;                                                 //扫描间隔时间设定
                while(j--);
                GPIO_SHOW=0x00;//消隐
        }
}

void Rejudge()
{
    unsigned int i;
        for(i=0;i<4;i++)
        {
                do
                {
                        KeyScan();
                        Second[i]=KeyScan();
                }while(KeyValue==-1);
                KeyValue=-1;

        }
        n = 1000*changenumber[Second[0]]+100*changenumber[Second[1]]+10*changenumber[Second[2]]+changenumber[Second[3]]; //;n为X数
}

void RES()
{
        if(KeyValue==12)
                {
                result=m+n;
            caculate();
                }
                else if(KeyValue==13)
                {
                result=m-n;
                caculate();
                }
                else if(KeyValue==14)
                {
                result=m*n;
                caculate();
                }
                else if(KeyValue==15)
                {
                result=m/n;
                caculate();
                }

}

void caculate()
{
//    unsigned int i;
//        for(i=0;i<8;i++)
//        {
//                value[i]=(result%(int)(pow(10,(8-i))))/((int)pow(10,(7-i)));
//        }

    value[0]=result/10000000;
        value[1]=(result%10000000)/1000000;
        value[2]=(result%1000000)/100000;
        value[3]=(result%100000)/10000;
        value[4]=(result%10000)/1000;
        value[5]=(result%1000)/100;
        value[6]=(result%100)/10;
        value[7]=(result%10);

}

void xianshi()
{
    unsigned char j;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
                 switch(i)
                {
        case(0):
            LSA=0;LSB=0;LSC=0; break;//显示第0位
                case(1):
                        LSA=1;LSB=0;LSC=0; break;//显示第1位
                case(2):
                        LSA=0;LSB=1;LSC=0; break;//显示第2位
                case(3):
                        LSA=1;LSB=1;LSC=0; break;//显示第3位
                case(4):
                        LSA=0;LSB=0;LSC=1; break;//显示第4位
                case(5):
                        LSA=1;LSB=0;LSC=1; break;//显示第5位
                case(6):
                        LSA=0;LSB=1;LSC=1; break;//显示第6位
                case(7):
                        LSA=1;LSB=1;LSC=1; break;//显示第7位
                }
                GPIO_SHOW=DIG_CODE[value[i]];
                j=10;                                                 //扫描间隔时间设定
                while(j--);
                GPIO_SHOW=0x00;//消隐
        }

}

int KeyScan(void)          //测试行(row)的时候就是线是竖着的的那一列为1,测试列(col)的时候就是线是横着的那几行为1
{
        char a = 0;
        GPIO_KEY=0x0f;
        if(GPIO_KEY!=0x0f)//读取按键是否按下
        {
                Delay10ms(1);//延时10ms进行消抖
                if(GPIO_KEY!=0x0f)//再次检测键盘是否按下
                {
                        //测试列
                        GPIO_KEY=0X0F;
                        switch(GPIO_KEY)
                        {
                                case(0X07):        KeyValue=0;break;
                                case(0X0b):        KeyValue=4;break;
                                case(0X0d): KeyValue=8;break;
                                case(0X0e):        KeyValue=12;break;
                        }
                        //测试行
                        GPIO_KEY=0XF0;
                        switch(GPIO_KEY)
                        {
                                case(0X70):        KeyValue=KeyValue+3;break;
                                case(0Xb0):        KeyValue=KeyValue+2;break;
                                case(0Xd0): KeyValue=KeyValue+1;break;
                                case(0Xe0):        KeyValue=KeyValue;break;
                        }
                        while((a<50) && (GPIO_KEY!=0xf0))         //检测按键松手检测
                        {
                                Delay10ms(1);
                                a++;
                        }

                }
        }

        return KeyValue;//这一步的return值很重要,需要等KeyValue值准确的出来后,才能返回,不用return的话就是一个中途的KeyValue值(刚行扫描完就赋值给数组)。

}

void Delay10ms(unsigned int c)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 b;

        //--c已经在传递过来的时候已经赋值了,所以在for语句第一句就不用赋值了--//
    for (;c>0;c--)
        {
                for (b=38;b>0;b--)
                {
                        for (a=130;a>0;a--);
                }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是51黑让我变得更优秀。所以,我也要呈现自己满意的,学习过程中的项目给51黑。

网友B(2019-05-14):
兄弟 怎么接线的能发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