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一键多功能按键识别的问题

楼主(2018-07-22):
1、工作原理:
开关SP1 接在P3.7/RD 管脚上,在AT89S51 单片机的P1 端口接有四个发光二极管,上电的时候,L1 接在P1.0 管脚上的发光二极管在闪烁,当每一次按下开关SP1 的时候,L2 接在P1.1 管脚上的发光二极管在闪烁,再按下开关SP1 的时候,L3 接在P1.2 管脚上的发光二极管在闪烁,再按下开关SP1的时候,L4 接在P1.3 管脚上的发光二极管在闪烁,再按下开关SP1 的时候,又轮到L1 在闪烁了,如此轮流下去。
2、电路图:
3、C语言程序:
#include <AT89X51.H>
                unsigned char ID;
                void delay10ms(void)
                {
                unsigned char i,j;
                for(i=20;i>0;i--)
                for(j=248;j>0;j--);
                }
                void delay02s(void)
                {
                unsigned char i;
                for(i=20;i>0;i--)
                {delay10ms();
                }
                }
                void main(void)
                { while(1)
                { if(P3_7==0)
                {delay10ms();
                if(P3_7==0)
                {
                ID++;
                if(ID==4)
                {
                ID=0;
                }
                while(P3_7==0);
                }
                }
                switch(ID)
                { case 0:
                P1_0=~P1_0;
                delay02s();
                break;
                case 1:
                P1_1=~P1_1;
                delay02s();
                break;
                case 2:
                P1_2=~P1_2;
                delay02s();
                break;
                case 3:
                P1_3=~P1_3;
                delay02s();
                break;
                }
                }
                }

4、出现问题:
不断切换开关,会发现有的灯不会熄灭,会亮,也就是有正常灯闪,还有其他的灯会亮,但是不会闪。我把灯闪后延时的语句后面把对应灯置高电平(如:P1_3=~P1_3;
                delay02s();
                break;),灯不闪了,但是不会出现灯同时亮的现象。
谁知道这个问题在哪里,麻烦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