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2RC控制不带字库LCD12864液晶显示器实现万年历仿真

楼主(2018-07-22):
单片机万年历仿真原理图如下(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单片机源码:
#include<reg52.h>
#include"LCD12864.h"
#include"ds1302.h"
#include"temp.h"
sbit K1=P3^4;
sbit K2=P3^5;
sbit K3=P3^6;
sbit K4=P3^7;
sbit beep=P1^6;

void LCD12864_Delay1ms(uint c);                                   //  延时
void Delay10ms();
uchar LCD12864_Busy(void);                                           //LCD忙检测
void LCD12864_WriteCmd(uchar cmd);
void LCD12864_WriteData(uchar dat);
void LCD12864_Init();
void LCD12864_ClearScreen();
void hanzi(uchar ye,uchar lie,uchar *daima);         //LCD显示汉字
void shuzi(uchar ye,uchar lie,uchar *daima);         //LCD显示数字
void hanzif(uchar ye,uchar lie,uchar *daima);         //LCD显示汉字反白
void shuzif(uchar ye,uchar lie,uchar *daima);         //LCD显示数字反白
void tupiandisplay();                           //图片显示
void display();                                                //LCD显示
void IntConfiguration();                   //外部中断配置
void zhuanhuan(int temp);                   //18B20  BCD码转换
//void beepsound();                                   //蜂鸣器响
void clockdisplay();                           //闹钟界面显示
unsigned char SetState,SetState1,flag;                //标志变量
char SetPlace=-1,SetPlace1=-1;                                //设置参数,因为中断的时候就会先加1,所以开始设为-1
unsigned char datas[]={0,0,0};                                //温度值存储参数
extern  char TIME[7];          // 1302时间值存储参数,存储顺序是秒分时日月周年,存储格式是用BCD码
char TIME1[4] = {0,0,12,0};         //闹钟时间值存储参数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s;
        LCD12864_Init();                 //LCD12864初始化
    LCD12864_ClearScreen();         //清屏
//        tupiandisplay();                 //开机图片显示
//        LCD12864_Delay1ms(1000);
//        LCD12864_ClearScreen();
        Ds1302Init();                          //Ds1302初始化
        IntConfiguration();                  //外部中断设置
        while(1)
        {
                    if((SetState==0)&&(flag==0))
                {
                        Ds1302ReadTime();
                        display();
                }
                        if((SetState==1)&&(flag==0))                                                          //调时,SetState是调时标志,SetState=1表示处于调时状态
                {

                                         switch(SetPlace)                                                                  //反白显示处于的位置
                                                        {

                                                          case(0):

                                                                                Right(); //秒数反白,调秒
                                                                                shuzif(4,0,num[TIME[0]/16]);
                                                                            shuzif(4,8,num[TIME[0]%16]);
                                                                          break;

                                                          case(1):

                                                                           Left(); //分数反白
                                                                           shuzif(4,32,num[TIME[1]/16]);
                                                  shuzif(4,40,num[TIME[1]%16]);
                                                                          break;
                                                           case(2):

                                                                                  Left();         //小时反白
                                                                                shuzif(4,0,num[TIME[2]/16]);
                                                    shuzif(4,8,num[TIME[2]%16]);
                                                                          break;
                                                            case(3):

                                                                           Right(); //日期反白
                                                                                  shuzif(0,16,num[TIME[3]/16]);
                                                    shuzif(0,24,num[TIME[3]%16]);
                                                                          break;
                                                            case(4):

                                                                           Left(); //月反白
                                                                           shuzif(0,48,num[TIME[4]/16]);
                                                   shuzif(0,56,num[TIME[4]%16]);
                                                                          break;
                                                            case(5):
                                                                           Left(); //星期反白
                                                                         hanzif(2,32,num1[TIME[5]%16]);
                                                                          break;
                                                                 case(6):
                                                                           Left(); //年反白
                                                                          shuzif(0,16,num[TIME[6]/16]);
                                                     shuzif(0,24,num[TIME[6]%16]);
                                                                          break;
                                                                        }

                                        if(K2==0)                //检测按键K2是否按下
                                        {
                                                Delay10ms();        //消除抖动
                                                if(K2==0)
                                                {
                                                        TIME[SetPlace]++;
                                                        if((TIME[SetPlace]&0x0f)>9)                                         //        TIME[]是BCD码格式的,BCD码低四位最多到9,即00001001(0x09BCD),当再进一位时,变为00010000(0x10BCD)而不是00001010
                                                        {                                                                                         //00001010十进制数实际为10,而00010000实际为16,相差了6。下面的情况同理
                                                                TIME[SetPlace]=TIME[SetPlace]+6;
                                                        }
                                                        if((TIME[SetPlace]>=0x60)&&(SetPlace<2))                //秒只能到59
                                                        {
                                                                TIME[SetPlace]=0;
                                                        }

                                                        if((TIME[SetPlace]>=0x24)&&(SetPlace==2))                //小时只能到23
                                                        {
                                                                TIME[SetPlace]=0;
                                                        }
                                                        if((TIME[SetPlace]>=0x32)&&(SetPlace==3))                //日只能到31
                                                        {
                                                                TIME[SetPlace]=0;
                                                        }
                                                        if((TIME[SetPlace]>=0x13)&&(SetPlace==4))                //月只能到12
                                                        {
                                                                TIME[SetPlace]=0;
                                                        }
                                                        if((TIME[SetPlace]>0x6)&&(SetPlace==5))                //周只能到7
                                                        {
                                                                TIME[SetPlace]=0;
                                                        }
                                                        if((TIME[SetPlace]>=0x99)&&(SetPlace==6))                //这里的年位数最多到99
                                                        {
                                                                TIME[SetPlace]=0x99;
                                                        }

                                                }

                                                while((K2==0));         //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if(K3==0)                //检测按键K3是否按下
                                        {
                                                Delay10ms();        //消除抖动
                                                if(K3==0)
                                                {

                                                        TIME[SetPlace]--;
                                                        if((TIME[SetPlace]&0x0f)==0x0f)                                         //          比如BCD码为10的数二进制为0001 0000。再减1,则为0000 1111。此时BCD码应为09,但实际的为15,差了6.
                                                        {
                                                                TIME[SetPlace]=TIME[SetPlace]-6;
                                                        }
                                                    if((TIME[SetPlace]<0x00)&&(SetPlace<2))                //分秒只能到59
                                                        {
                                                                TIME[SetPlace]=89;                                                //59BCD的十进制为89.
                                                        }
                                                        if((TIME[SetPlace]<0x00)&&(SetPlace==2))                //小时只能到23
                                                        {
                                                                TIME[SetPlace]=35;                                                //23BCD的十进制为35
                                                        }
                                                        if((TIME[SetPlace]==0x00)&&(SetPlace==3))                //日只能到31
                                                        {
                                                                TIME[SetPlace]=49;                                                  //32BCD的十进制为49
                                                        }
                                                        if((TIME[SetPlace]==0x00)&&(SetPlace==4))                //月只能到12
                                                        {
                                                                TIME[SetPlace]=18;                                                         //12BCD的十进制为18
                                                        }
                                                        if((TIME[SetPlace]<0x00)&&(SetPlace==5))                //周只能到7
                                                        {
                                                                TIME[SetPlace]=6;                                                        //7BCD的十进制为7
                                                        }

                                                        if((TIME[SetPlace]<=0x00)&&(SetPlace==6))                //年只能到0-99
                                                        {
                                                                TIME[SetPlace]=0x00;
                                                        }

                                                }

                                                while((K3==0));         //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display();
                    }

                         if(flag==1)                                                                                                    //调闹钟,flag是闹钟标志,当flag=1表示进入闹钟界面
             {
                                          LCD12864_ClearScreen();
                                          while(flag==1)
                                          {
                                              switch(SetPlace1)                                                                   //反白显示位置,与调时类似

                                                   {
                                                          case(0):

                                                                        Right(); //秒数反白
                                                     shuzif(2,16,num[TIME1[0]/10]);
                                                                        shuzif(2,24,num[TIME1[0]%10]);
                                                                    break;
                                                          case(1):

                                                                            Left(); //分数反白
                                                                                shuzif(2,48,num[TIME1[1]/10]);
                                                    shuzif(2,56,num[TIME1[1]%10]);
                                                                          break;
                                                           case(2):

                                                                                  Left();         //小时反白
                                                                                shuzif(2,16,num[TIME1[2]/10]);
                                                    shuzif(2,24,num[TIME1[2]%10]);
                                                                          break;

                                                           case(3):
                                                                                  Right();
                                                     hanzif(0,0,num2[TIME1[6]]);
                                                                             break;
                                                                        }

                                                                if(K2==0)
                                                                {
                                                                                Delay10ms();        //消除抖动
                                                                                if(K2==0)
                                                                                {
                                                                                        TIME1[SetPlace1]++;

                                                                                        if((TIME1[SetPlace1]==60)&&(-1<SetPlace1<2))         //秒分最多到59
                                                                           {
                                                                                      TIME1[SetPlace1]=0;
                                                                           }

                                                                                        if((TIME1[SetPlace1]==24)&&(SetPlace1==2))
                                                                           {
                                                                                      TIME1[SetPlace1]=0;                                                //小时最多到23
                                                                           }
                                                                                        if((TIME1[SetPlace1]==2)&&(SetPlace1==3))                //关和开,0表示关,1表示开
                                                                           {
                                                                                      TIME1[SetPlace1]=0;
                                                                                                  LCD12864_Delay1ms(1);
                                                                           }
                                                                                  }
                                                                                        while((K2==0));         //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if(K3==0)
                                                                {
                                                                                Delay10ms();        //消除抖动
                                                                                if(K3==0)
                                                                                {
                                                                                        TIME1[SetPlace1]--;
                                                                                        if((TIME1[SetPlace1]<0)&&(SetPlace1==0))                           //秒减到0后变为59
                                                                           {
                                                                                      TIME1[SetPlace1]=59;
                                                                           }
                                                                                                if((TIME1[SetPlace1]<0)&&(SetPlace1==1))                  //分
                                                                           {
                                                                                      TIME1[SetPlace1]=59;
                                                                           }

                                                                                        if((TIME1[SetPlace1]<0)&&(SetPlace1==2))                         //小时
                                                                           {
                                                                                      TIME1[SetPlace1]=23;
                                                                           }
                                                                                        if((TIME1[SetPlace1]<0)&&(SetPlace1==3))                         //关和开
                                                                           {
                                                                                      TIME1[SetPlace1]=1;
                                                                                                   LCD12864_Delay1ms(1);
                                                                           }
                                                                                  }
                                                                                        while((K3==0));         //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clockdisplay();         //闹钟界面显示

                                           }

                                                   LCD12864_ClearScreen();        //清屏
                         }
                                         for(s=1;s<3;s++)
                                        if((TIME[s]==TIME1[s])&&(TIME1[3]==1))
                                        {
                                    beep=0;
                              LCD12864_Delay1ms(500);
                                  beep=1;
                                  LCD12864_Delay1ms(500);
                                }
                                                        else{
                                   beep=1;
                                        }

                        /*  for(s=1;s<3;s++)
                          {
                                if((TIME[s]==TIME1[s])&&(TIME1[3]==1))                                 //闹钟到时,即小时和分相等时,显闹钟在开状态
                                {
                                  beepsound();                                                                                 //响蜂鸣器,响1分钟,当分钟不相等时,自动退出
                                 // LCD12864_Delay1ms(10000);
                                }
                            else;

                          }*/
             }
}

/*******************************************************************************
* 函数名         : LcdDisplay()
* 函数功能                   : 显示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display()
{

        Left(); //左半屏
    shuzi(0,0,num[2]);
        shuzi(0,8,num[0]);                                                 //年
        shuzi(0,16,num[TIME[6]/16]);
        shuzi(0,24,num[TIME[6]%16]);
        hanzi(0,32,nian);
        shuzi(0,48,num[TIME[4]/16]);                        //月
        shuzi(0,56,num[TIME[4]%16]);

        hanzi(2,0,xing);
        hanzi(2,16,qi);
        hanzi(2,32,num1[TIME[5]%16]);  //星期

        shuzi(4,0,num[TIME[2]/16]);
        shuzi(4,8,num[TIME[2]%16]);                                        //时
        hanzi(4,16,shi);
        shuzi(4,32,num[TIME[1]/16]);                           //分
        shuzi(4,40,num[TIME[1]%16]);
        hanzi(4,48,fen);

        zhuanhuan(Ds18b20ReadTemp());            //显示温度
        shuzi(6,0,num[datas[0]]);
        shuzi(6,8,num[datas[1]]);
        shuzi(6,16,dian);                                   //小数点
        shuzi(6,24,num[datas[2]]);
        hanzi(6,32,fuhao);                                   //℃

        Right(); //右半屏
        hanzi(0,0,yue);
        shuzi(0,16,num[TIME[3]/16]);                //日期
        shuzi(0,24,num[TIME[3]%16]);
        hanzi(0,32,ri);

        shuzi(4,0,num[TIME[0]/16]);                        //秒
        shuzi(4,8,num[TIME[0]%16]);
        hanzi(4,16,miao);
}

/*******************************************************************************
* 函数名         : IntConfiguration()
* 函数功能                   : 配置外部中断0和中断1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IntConfiguration()
{
        //设置INT0
        IT0=1;//跳变沿出发方式(下降沿)
        EX0=1;//打开INT0的中断允许。
        //设置INT1
        IT1=1;
        EX1=1;
        EA=1;//打开总中断
}

/*******************************************************************************
* 函数名         : Int0()
* 函数功能                   : 外部中断0 中断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Int0() interrupt 0
{
//        Delay10ms();
        if((K1==0)&&(flag==0))                // 调时
                        {
                                Delay10ms();        //消除抖动
                                if((K1==0)&&(flag==0))
                                {
                                    SetState=1;
                            Ds1302Init();

                                        SetPlace++;
                                        if(SetPlace==7)                                        //时间选择键,按一次移一位,从0-7最多8位
                                        {
                                            SetPlace=0;
                                        }
                                }

                                while(K1==0);         //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
/*******************************************************************************
* 函数名         : Int1()
* 函数功能                   : 外部中断1 中断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Int1() interrupt 2
{

            if((K4==0)&&(SetState==1))                //确定
        {
                        Delay10ms();        //消除抖动
                        if((K4==0)&&(SetState==1))
                        {
                            SetState=0;
                        Ds1302Init();
                        }

                        while(K4==0);         //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if((K4==0)&&(SetState==0))                //调闹钟
                {
                        Delay10ms();
                        if((K4==0)&&(SetState==0))
                        {
                                 flag=1;                     //闹钟标志

                           SetPlace1++;
                                if(SetPlace1==4)
……………………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正在学习无字库屏。

网友B(2019-11-06):
下载了无数个 刷到我的系统上不是这问题就是那问题 我晕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