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组加code后报错,为啥?

楼主:
为啥加code后就报错了?

网友A(2018-07-22):
看你的错误提示不是加code的问题,应该是21行少了一个分号 ‘;’你看看是不是21行写完没有加分号?

网友B:
好像MDK中用不了CODE

网友C:
;是一方面
再或者用不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错误提示不是加code的问题,应该是21行少了一个分号 ‘;’你看看是不是21行写完没有加分号?

有分号,21行就是那个数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