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通讯软件模拟 老是报错

楼主(2018-07-22):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AT24C02_ADDR 0xa0;

/*I2C IO口定义*/
sbit SDA = P2^0;
sbit SCL = P2^1;

/*5us延时*/
void delay_5us()
{
  _nop_();
}

/*1ms延时*/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 = z; x > 0; x-- )
          for(y = 114; y > 0; y-- )
          ;
}

/*I2C初始化*/
void I2C_init()
{
    SCL = 1;
        _nop_();
        SDA = 1;
        _nop_();
}

/*I2C开始信号*/
void I2C_Start()
{
  SCL = 1;
  _nop_();
  SDA = 1;
  delay_5us();
  SDA = 0;
  delay_5us();
}

/*I2C停止信号*/
void I2C_Stop()
{
   SDA = 0;
   _nop_();
   SCL = 1;
   delay_5us();
   SDA = 1;
   delay_5us();
}

/*主机发送应答*/
void Master_ACK(bit i) //bit i 控制应答或者非应答
{
           SCL = 0;
         _nop_();
         if(i)
         {
           SDA = 0;
         }
         else
         {
           SDA = 1;
         }
         _nop_();
         SCL = 1;
         delay_5us();
         SCL = 0;
         _nop_();
         SDA = 1;
         _nop_();
}

/*检测从机应答*/
bit Test_ACK()
{
  SCL = 1;
  delay_5us();
  if(SDA)
  {
    SCL = 0;
        _nop_();
        I2C_Stop();
        return(0);//从机无应答返回0
  }
  else
  {
    SCL = 0;
        _nop_();
        return(1);//从机应答返回1
  }
}

/*发送一个字节*/
void I2C_send_byte(uchar byte)
{
   uchar i;
   for(i = 0; i < 8; i++)
    {
            SCL = 0;
                _nop_();
                if(byte & 0x80)//表达式成立 说明byte最高位为1
                {
                    SDA = 1;
                        _nop_();
                }
                else
                {
                   SDA = 0;
                   _nop_();
                }
                SCL = 1;
                _nop_();
                byte <<= 1;
        }
        SCL = 0;//拉低时钟总线 允许从机的应答信号
        _nop_();
        SDA = 1;//主机释放数据总线 让从机控制
    _nop_();
}

/*接收一个字节*/
uchar I2C_read_byte()
{
    uchar dat,i;
        SCL = 0;//拉低时钟总线 允许从机控制SDA
        _nop_();
        SDA = 1;//释放数据总线
        _nop_();
    for (i = 0 ; i < 8 ; i++)
        {
             SCL = 1;//拉高时钟总线 允许主机读数据
                 _nop_();
                 if(SDA)
                 {
                    dat |= 0x01;
                 }
                 else
                 {
                    dat &= 0xfe;
                 }
                 _nop_();
                 SCL = 0;//允许主机发送应答
                 _nop_();
                 if(i < 7)
                 {
                    dat =dat << 1;
                 }
        }
        return(dat);
}
/*I2C发送数据*/
bit I2C_TransmitData(uchar ADDR,DAT)
{
     I2C_Start();
           I2C_send_byte(AT24C02_ADDR+0);

         if(!Test_ACK())
         {
           return(0);//停止传送
     }
         I2C_send_byte(ADDR);
     if(!Test_ACK())
         {
           return(0);//停止传送
     }
         I2C_send_byte(DAT);
         if(!Test_ACK())
         {
           return(0);//停止传送
     }
         I2C_Stop();
         return(1);//传送完成
}
/*I2C接收数据*/
uchar I2C_ReceiveData(uchar ADDR)
{
        uchar DAT;
        I2C_Start();
        I2C_send_byte(AT24C02_ADDR+0);
        if(!Test_ACK())
         {
           return(0);//停止传送
     }
         I2C_send_byte(ADDR);
         if(!Test_ACK())
         {
           return(0);//停止传送
     }
        Master_ACK(0);        //主机非应答
        I2C_Start();
        I2C_send_byte(AT24C02_ADDR+1);
         if(!Test_ACK())
         {
           return(0);//停止传送
     }
         DAT = I2C_read_byte();
         Master_ACK(0);
         I2C_Stop();
         return(DAT);

}
void main()
{
           I2C_init();
        if(!I2c_TransmitDATA(255,0xfe))
        {
           P1 = 0;//数据传送失败
        }
        delay(5);
        P1 = I2C_ReceiveData(255);
        while(1);
}

网友A:
1.  #define AT24C02_ADDR 0xa0; 多了一个分号。
2. bit I2C_TransmitData(uchar ADDR,DAT)  与 if(!I2c_TransmitDATA(255,0xfe)) 的函数名大小写不一致。

楼主:
大佬 是怎么发现的 我怎么发现不了

网友B:
你的bit I2C_TransmitData(uchar ADDR,DAT)这个函数DAT不能直接写,加了分号之后还需要加uchar,应该写成bit I2C_TransmitData(uchar ADDR,uchar DA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