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未使用的引脚应该设置为哪种模式?悬空?还是接地?

楼主(2018-07-22):
有个问题想问大家
在STM32 程序中未使用的引脚为了保险起见应该设置为哪种模式?悬空?还是接地?

网友A:
未使用的引脚对芯片的使用没有影响,考虑到制作PCB的效率和成本,一般会悬空

网友B:
未使用的引脚,直接接地处理。

网友C:
可以定义为输出脚,就不会引入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定义为输出脚,就不会引入干扰。

ok,收到,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未使用的引脚,直接接地处理。

可是我查资料有的说 接地,有的说不用管,到底怎么做啊?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未使用的引脚对芯片的使用没有影响,考虑到制作PCB的效率和成本,一般会悬空

我查资料 有的说是悬空会容易出现电磁干扰

网友D(2022-07-01):
引用 网友C:
可以定义为输出脚,就不会引入干扰。

或许你认为应该是这样
但 ST认为要悬空
可能你说的有道理,但我不信
我相信ST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