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充电小车,输入输出均为 5V1A怎么做?

楼主(2018-07-22):
(无正文)

网友A:
虽说无线充电原理简单,但要做到好还是有点困难的,,,,所以,建议买现成的模块 、

~~~~~~~~~~~

网友B:
输入可以达到 5V 1A,输出达不到,转换效率只有70%左右,后面要用DC  DC

网友C:
不可能做到无损耗电能传递的,无线充电类似于变压器的工作原理,可以找找相关资料

网友B:
不用变压器原理,变压器原理距离不行,要用谐振原理,远距离充电

网友D:
输入输出效率达到100%不现实,现成的模块也达不到,我最好也才70%,现在稳定60%。后续电路用升压模块。

网友E:
因为损耗,效率转换,5v 输入后用升压IC升压到8~9V这样,再无线充输出5v1A ,具体还要根据情况自己调整升压。。输入5V可以,1A肯定不行的,因为输出都5V1A了,再加上无线效率和升压损耗部分,输入电流肯定不止1A了

网友F(2019-08-07):
可以买无线充电模块

网友G:
引用 网友D:
输入输出效率达到100%不现实,现成的模块也达不到,我最好也才70%,现在稳定60%。后续电路用升压模块。

老哥是怎么搭建升压的

网友H:
国电设的话应该来不及自己做了,建议立刻买一个,抓紧时间做后面的

网友I:
用恒流模块.

网友J(2019-09-15):
英集芯芯片

网友K(2019-10-25):
安利ti公司的无线充电IC,其中有一款转换功率高达96%以上,电路设计图不知道怎么发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