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计量芯片HLW8012硬件PCB与单片机软件源码设计资料下载

楼主(2018-07-23):
此芯片性能不出差

HLW8012产品应用文档目录
摘要
1  硬件设计
11    参考设计图
111  非隔离采样应用电路
112  隔离采样应用电路
12    器件选型
121  采样电阻选型(非隔离方案)
122  互感器选型(隔离方案)
123  电源芯片选型
13    Layout说明
131  单路计量方案
132  2 路或2 路以上计量方案
2  软件设计
21  HLW8012 输入与输出的关系
22  脉冲频率(周期)的计算方法
23  软件设计流程图
24  参考代码文件
25  校准
3  HLW8012 性能数据
4  FAQ附录
5  硬件自查

1.2.1  采样电阻选型(非隔离方案)
HLW8012 的最大采样电流和采样电阻的大小相关,HLW8012的最大电流采样电压(即PIN2和 PIN3 之间的电压差)是30.9mV,
所以,最大采样电流  = 30.9mV/采样电阻阻值,以图 1 为例,采样电阻阻值为 1mR,则最大采样电流  = 30.9mV/1mR = 30.9A。
采样电阻分为锰铜电阻、鏮铜电阻、合金电阻和精密贴片电阻,一般设计 WIFI PLUG 产品以精密贴片电阻和鏮铜电阻比较多;

1.2.2  互感器选型(隔离方案)
电流互感器
以图2 为例,电流采样电阻R = 1Ω,假设电流互感器T1 的变比是1000:1,互感器的最大测量电流是50A,那么将此互感器接入采样电路,最大的测量电流和电阻有以下关系:
I /1000= 30.9mV/R,
I = (30.9mV/1Ω)*1000 = 30.9A
如果需要测量更大量程的电流,则在选定互感器后,然后调整采样电阻R,使得I*R<30.9mV 即可;
电压互感器
以图 2 为例,电压互感器 T2 的变比是 1000:1000,初级通过 5 个 20K 的电阻串接,初级电流  = 220V/(5*20K) = 2.2mA;T2的次级关联50R 的电阻,那么经过电压互感器 T2 转化成的电压 = 2.2mA*50R = 110mV,芯片 V2P的输入电压信号是110mV;   一般建议V2P的输入信号在100mV至 300mV之间,如果信号输入接近满幅值有效值时(490mV) ,噪声会变大,精度会下降。

1.2.3  电源芯片选型
HLW8012 的供电电源是 5V,工作电流是 3mA,工作电流非常小,所以一般电源都可以满足要求。设计图纸都是以 MPS 的 MP150 为例,还有许多非隔离芯片同样可以满足要求,比如芯朋的 PN8015和 PN8016,夕力杰的SY50281和 SY50282,还有昂宝的OB2222等。 下面以使非隔离电源AP8015为例为例,列举错误应用和正确应用。
错误的非隔离电源电路(GND和N 不是同一参考):
为什么需要GND和N选择同一参考?
因为 HLW8012 的信号采样采的是 L 和 N 的信号,信号线是以 N 为参考点,HLW8012 的内部采样电路是以 N 为参考点;另外,HLW8012 的供电电源是 5V 和 GND,是以 GND 为参考点,
同一系统需要保证参考点一致,才能进行信号采样,所以必须 GND和 N是同一参考点。 风险提示:如果不进行短接,那么信号端到 8012 的 PIN2 和 PIN 的电压大小是浮压,会有炸机的危险。

正确的非隔离电源电路(GND和N是同一参考) :
上图是以 N为参考地,那么是否可以使用 L做为参考地?
可以的,如果以L为参考地,那么只需将 L和N对调,其它不变,下图也是正确的。
1.3.1  单路计量方案
由于电流采样端最大输入信号是 30.9mV,以 测 量10A为例,如需分辩1mA,则相当于30.9mV需要等分 10000份,也就是芯片需要分辨3.09uV的信号,这个信号非常微弱,所以在设计PCB时,需对 GND需要小心处理,将GND噪声干扰降至最低。  一般会对 GND 分两路进行处理,使两个回路不会重合,不会相互影响,当两路回路不重合时,电源部分和数字部分的地噪声就不会影响到计量信号,如下图,电路回路1 和电路回路的走线相互不重合,只在入口处N 汇集于一点,这样数字信号就不会干扰到计量部分。

计量芯片Layout设计规则:

此 layout 设计规则适合于深圳市合力为科技的所有型号计量芯片,如 HLW8012、HLW8032和 HLW8110/HLW8112 等。

  单路 PCB设计原则

电能计量芯片属于模拟器件芯片,它不同于数字芯片,对模拟器件的 layout 需要遵 守一些设计原则,以使芯片发挥最大性能,以下共有 10 条设计原则,请尽量遵守,若 不能遵守,可能会引起一些如数值不稳定,小信号噪声大等问题,实际情况以 PCB 样 板实测结果为准。

1、 去藕电容放置规则 芯片电源引脚处的0.1uf的去耦电容尽量靠近芯片的引脚,这样才能起到比较好的滤

波效果。

2、 电压通道设计规则 电压通道电阻分压网络,应呈阶梯式分布,逐渐降压(从输入端降压直至计

量芯片的取样电压),应注意电阻与电阻之间的爬电距离。

3、 电压通道和电流通道应尽可能不进行交叉走线

交叉走线后会引起信号噪声,对于小信号的测量结果不准确,对大信号的影响比较 小,如果必须交叉,也应该是电压通道经过分压(降低电压值)之后的线与电流信号线交 叉,下图是没有交叉的走线。

4、 差分信号线布线规则

a)差分信号线应走平行线,且两条平行走线应当尽量靠近,这样可以减少外部 信号的干扰;

b)差分信号线应从采样电阻两端引线,且与采样电阻的 PAD直接相连,差分信

号线路径没有电流回路流过。

正确的走线(从采样电阻 Pad上引出差分信号线)

错误的走线(没有从采样电阻 Pad上引出差分信号线)

上述接法会带来误差,采样电阻 r的阻值实际上己经不是 r了,而是

r+R1+R2,如下图,因为铜皮也是有阻抗的,且铜皮的温度特性非常差,这种接 法带来的结果是在小电流时,信号输出是线性关系,当电流过大时,随着 PCB温度的上升,整个输入量程程的输出信号会成不线性关系。

c)差分信号线有一根线是 GND,应把他当作信号线来看待,不能当做 GND来处 理,更不能同其它 GND线相连(只能在 GND地入口处相连),如下图: 正确的接法:

上述在入口焊盘处相连,实际相当于是 GND入口分出两条线,走星形线,

这样处理实际是避免将 GND的噪声(比如电源的噪声)引入到差分信号端。

错误的接法:

上图是错误的接法,因为电路回路的 GND经过采样电阻再回到入口焊盘 N,这样 会板子上的电源地噪声引入到采样电阻的差分信号上。

多路 PCB 设计原则
在使用多路计量电路的设计中,同样需要注意 GND 的处理,如果布局不合理,每一路计 量电路就会相互产生干扰。为避免每一路计量电路之间的相互干扰,地线需要采用星形 地线的布局方式,参考布局方法如下:
正确的连接方式:

/*=============================================================================
  * File Name             : HLW8012参考例程
  * Describe              : 测量功率、电压、电流及电量参数
  * Author             : 深圳合力为
  * Version             : V1.0
=============================================================================*/
/* Includes -----------------------------------------------------------------*/

//--------------------------------------------------------------------------------------------
//--------------------------------------------------------------------------------------------
//Time1定时器定时,时间基数 = 1ms
#define D_TIME1_20MS                                20
#define D_TIME1_100MS                                100
#define D_TIME1_150MS                                150
#define D_TIME1_200MS                                200
#define D_TIME1_400MS                                400
#define D_TIME1_500MS                                500
#define D_TIME1_1S                                1000                //Time1定时器定时1S时间常数
#define D_TIME1_2S                                2000
#define D_TIME1_3S                                2000
#define D_TIME1_4S                                4000
#define D_TIME1_6S                                6000
#define D_TIME1_8S                                8000
#define D_TIME1_9S                                9000
#define D_TIME1_10S                                10000
#define D_TIME1_20S                                20000

#define D_TIME1_V_OVERFLOW                      500        //Time1定时器,电压溢出常数设定为500mS,溢出说明脉宽周期大于500mS
#define D_TIME1_I_OVERFLOW                        8000           //Time1定时器,电流溢出常数设定为10S,溢出说明脉宽周期大于10S
#define D_TIME1_P_OVERFLOW                        12000           //Time1定时器,功率溢出常数设定为10S(约0.5W最小值),溢出说明脉宽周期大于10S
//#define D_TIME1_P_OVERFLOW                        40000           //Time1定时器,功率溢出常数设定为40S(约0.2W最小值)
#define D_TIME1_CAL_TIME                        36000           //校正时间,记录在此时间内的脉冲数,1000W负载在用电36S时间内耗费0.01度电
//--------------------------------------------------------------------------------------------
//--------------------------------------------------------------------------------------------

//HLW 8012 IO设置
//--------------------------------------------------------------------------------------------
//--------------------------------------------------------------------------------------------
#define IO_HLW8012_CF1_S      PD_ODR_ODR3                //HLW8012 PIN8
#define IO_HLW8012_CF1        PA_IDR_IDR2                //HLW8012 PIN7
#define IO_HLW8012_CF         PC_IDR_IDR5                //HLW8012 PIN6
//--------------------------------------------------------------------------------------------
//--------------------------------------------------------------------------------------------

//工作模式
//--------------------------------------------------------------------------------------------
//--------------------------------------------------------------------------------------------
#define D_ERR_MODE                        0x00        //错误提示模式
#define D_NORMAL_MODE                              0x10            //正常工作模式
#define D_CAL_START_MODE                0x21            //校正模式,启动
#define D_CAL_END_MODE                        0x23            //校正模式,完成
//--------------------------------------------------------------------------------------------
//--------------------------------------------------------------------------------------------

//ROM定义
//--------------------------------------------------------------------------------------------
#define u1      _Bool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define u32        unsigned long
//--------------------------------------------------------------------------------------------
//--------------------------------------------------------------------------------------------
union IntData
{
        u16  inte;
        u8 byte[2];
};
union LongData
{
    u32  word;
    u16  inte[2];
    u8   byte[4];
};
//--------------------------------------------------------------------------------------------
//--------------------------------------------------------------------------------------------
u16        U16_P_TotalTimes;                        //当前脉冲 功率测量总时间
u16        U16_V_TotalTimes;                        //当前脉冲 电压测量总时间
u16        U16_I_TotalTimes;                        //当前脉冲 电流测量总时间

u16        U16_P_OneCycleTime;                        //功率测量时间参数
u16        U16_V_OneCycleTime;                        //电压测量时间参数
u16        U16_I_OneCycleTime;                        //电流测量时间参数

u16        U16_P_Last_OneCycleTime;                //功率测量时间参数,上一次数量值
u16        U16_V_Last_OneCycleTime;                //电压测量时间参数,上一次数量值
u16        U16_I_Last_OneCycleTime;                //电流测量时间参数,上一次数量值

u16        U16_P_CNT;                                //功率测量脉冲数量
u16        U16_V_CNT;                                //电压测量脉冲数量
u16        U16_I_CNT;                                //电流测量脉冲数量

u16        U16_P_Last_CNT;                                //功率测量脉冲数量,上一次数量值
u16        U16_V_Last_CNT;                                //电压测量脉冲数量,上一次数量值
u16        U16_I_Last_CNT;                                //电流测量脉冲数量,上一次数量值

u1        B_P_TestOneCycle_Mode;                        //功率测量模式 1:单周期测量,0:1S定时测量
u1        B_V_TestOneCycle_Mode;
u1        B_I_TestOneCycle_Mode;

u1        B_P_Last_TestOneCycle_Mode;
u1        B_V_Last_TestOneCycle_Mode;
u1        B_I_Last_TestOneCycle_Mode;

u1          B_P_OVERFLOW;                               // 功率脉冲周期 溢出标志位
u1          B_V_OVERFLOW;                               // 电压脉冲周期 溢出标志位
u1          B_I_OVERFLOW;                               // 电流脉冲周期 溢出标志位

u1        B_P_Last_OVERFLOW;                       // 功率脉冲周期 溢出标志位
u1          B_V_Last_OVERFLOW;                       // 电压脉冲周期 溢出标志位
u1          B_I_Last_OVERFLOW;                       // 电流脉冲周期 溢出标志位

u1            B_VI_Test_Mode;                                //1:电压测量模式;0:电流测量模式
u16           U16_VI_Test_Times;
u16           U16_Cal_Times;

u16           U16_AC_P;                                //功率值 1000.0W
u16           U16_AC_V;                                //电压值 220.0V
u16           U16_AC_I;                                //电流值 4.545A
u32           U32_AC_E;                                //用电量   0.01度
u32           U32_AC_BACKUP_E;                        //用电量备份
u8            U8_AC_COS;                                //功率因素 0.00

u16           U16_REF_001_E_Pluse_CNT;                //0.01度电脉冲总数参考值
u16           U16_E_Pluse_CNT;                           //脉冲个数寄存器

u32           U32_Cal_Times;                                 //校正时间

u32           U32_P_REF_PLUSEWIDTH_TIME;              //参考功率 脉冲周期
u32           U32_V_REF_PLUSEWIDTH_TIME;              //参考电压 脉冲周期
u32           U32_I_REF_PLUSEWIDTH_TIME;              //参考电流 脉冲周期

u32           U32_P_CURRENT_PLUSEWIDTH_TIME;              //当前功率 脉冲周期
u32           U32_V_CURRENT_PLUSEWIDTH_TIME;              //当前电压 脉冲周期
u32           U32_I_CURRENT_PLUSEWIDTH_TIME;              //当前电流 脉冲周期

u16           U16_P_REF_Data;                                //参考功率值,如以1000W校正。1000.0W
u16           U16_V_REF_Data;                                //参考电压  220.0V
u16           U16_I_REF_Data;                                //参考电流  1000W,220V条件下是4.545A

u8            U8_CURR_WorkMode;
//--------------------------------------------------------------------------------------------

//--------------------------------------------------------------------------------------------
//--------------------------------------------------------------------------------------------
void main(void)
{
   //初始化MCU
   //初始化ROM
   Init_Rom();
   //读取存放于EEPROM的校正数据
   Read_CalData_EEPROM(); //读取参考功率、参考电压、参考电流的脉冲周期

   while(1)
  {
     if (B_KeyScanEn == TRUE)
     {
        ScaningKey();                        //按键
        KeyFun_NormalMode();
     }

     if (U8_CURR_WorkMode == D_NORMAL_MODE)
     {
        HLW8012_Measure();                //计算功率、电压、电流
     }
     else if (U8_CURR_WorkMode == D_CAL_END_MODE)   //校正模式
     {
            //记录校正值,将当前功率、电压、电流值存入EEPROM;将0.01度电的脉冲数参值也存入EEPROM
            Write_CalData_EEPROM();
            //读取校正值,将用电量清零
            Read_CalData_EEPROM();
            //返回测量模式
            U8_CURR_WorkMode = D_NORMAL_MODE;
     }

  }
}

//--------------------------------------------------------------------------------------------
//--------------------------------------------------------------------------------------------
/*=====================================================
* Function : void Init_Rom(void)
* Describe : rom空间初始化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Record   : 2014/04/14
=====================================================*/
void Init_Rom(void)
{
    U8_CURR_WorkMode = D_NORMAL_MODE;
    U8_DspMode = 0;

    U16_AC_P = 0;
    U16_AC_V = 0;
    U16_AC_I = 0;
    U8_AC_COS = 0;

  U16_P_TotalTimes = 0;
  U16_V_TotalTimes = 0;
  U16_I_TotalTimes = 0;

  U16_P_OneCycleTime = 0;
  U16_V_OneCycleTime = 0;
  U16_I_OneCycleTime = 0;
  U16_P_Last_OneCycleTime = 0;
  U16_V_Last_OneCycleTime = 0;
  U16_I_Last_OneCycleTime = 0;

  U16_P_CNT = 0;
  U16_V_CNT = 0;
  U16_I_CNT = 0;
  U16_P_Last_CNT = 0;
  U16_V_Last_CNT = 0;
  U16_I_Last_CNT = 0;

//初始化单周期测量模式
  B_P_TestOneCycle_Mode = 1;
  B_V_TestOneCycle_Mode = 1;
  B_I_TestOneCycle_Mode = 1;
  B_P_Last_TestOneCycle_Mode = 1;
  B_V_Last_TestOneCycle_Mode = 1;
  B_I_Last_TestOneCycle_Mode = 1;

//开始测量,置溢出标志位为1
  B_P_OVERFLOW = 1;
  B_V_OVERFLOW = 1;
  B_I_OVERFLOW = 1;

  B_P_Last_OVERFLOW = 1;
  B_V_Last_OVERFLOW = 1;
  B_I_Last_OVERFLOW = 1;

//上电初始化为电压测试模式
  B_VI_Test_Mode = 1;
  IO_HLW8012_CF1_S = 1;
  U16_VI_Test_Times = D_TIME1_2S;

//显示初始化
  U8_DspMode = 0;
  B_DIS_EN = FALSE;
  U16_SendUart_Time = 0;

}
/*=====================================================
* 函数名称: PC中断,IO---PC5
* 函数功能: CF中断 功率测量
* 输入参数: 无
* 输出参数:
* 返    回:
=====================================================*/
  #pragma vector = 7
__interrupt void PC5_EXTI_Interrupt(void)
{
//功率测量
    U16_P_TotalTimes = 0;       //完成一次有效的测量,溢出寄存器清零
    U16_P_CNT++;
    if (B_P_OVERFLOW == TRUE)
    {
        //从溢出模式转入,开始测量
        B_P_TestOneCycle_Mode = 0;  //初始化为计数脉冲测量模式
        U16_P_TotalTimes = 0;       //清溢出寄存器清零
        U16_P_OneCycleTime = 0;     //清测量寄存器
        U16_P_CNT = 1;
        B_P_OVERFLOW = FALSE;       //清溢出标志位
    }
    else
    {
        if (B_P_TestOneCycle_Mode == 1)
        {
            if (U16_P_OneCycleTime >= D_TIME1_100MS)
            {
                //单周期测量模式
                U16_P_Last_OneCycleTime = U16_P_OneCycleTime;
                B_P_Last_TestOneCycle_Mode = B_P_TestOneCycle_Mode;
                B_P_OVERFLOW = FALSE;       //溢出标志位清零
                B_P_Last_OVERFLOW = B_P_OVERFLOW;
                 //清状态参数,重新开始测试
                B_P_TestOneCycle_Mode = 0;  //初始化为计数脉冲测量模式
                U16_P_TotalTimes = 0;       //完成一次有效的测量,溢出寄存器清零
                U16_P_OneCycleTime = 0;     //清测量寄存器
                U16_P_CNT = 1;

            }
        }
        else
        {
            if (U16_P_OneCycleTime >= D_TIME1_1S)
            {
                U16_P_Last_OneCycleTime = U16_P_OneCycleTime;
                U16_P_Last_CNT = U16_P_CNT;
                B_P_Last_TestOneCycle_Mode = B_P_TestOneCycle_Mode;
                B_P_OVERFLOW = FALSE;       //溢出标志位清零
                B_P_Last_OVERFLOW = B_P_OVERFLOW;
                //清状态参数,重新开始测试
                B_P_TestOneCycle_Mode = 0;  //初始化为计数脉冲测量模式
                U16_P_TotalTimes = 0;       //完成一次有效的测量,溢出寄存器清零
                U16_P_OneCycleTime = 0;     //清测量寄存器
                U16_P_CNT = 1;
            }
        }
    }

//校正模式
    if (U8_CURR_WorkMode == D_CAL_START_MODE)
    {
        //记录单位时间内的用电量
        U16_E_Pluse_CNT++;
    }

//用电量计量,每0.01度电,用电量寄存器增加0.01度
    if (U8_CURR_WorkMode == D_NORMAL_MODE)
    {
        U16_E_Pluse_CNT++;
        if (U16_E_Pluse_CNT == U16_REF_001_E_Pluse_CNT )
        {
            U16_E_Pluse_CNT = 0;
            U32_AC_E++;
        }
    }
}
/*=====================================================
* 函数名称: PD中断,IO---PD2
* 函数功能: CF1中断 电压、电流测量
* 输入参数:
* 输出参数:
* 返    回:
=====================================================*/
  #pragma vector = 8
__interrupt void PD2_EXTI_Interrupt(void)
{

//电压测试模式
    if (B_VI_Test_Mode == 1)
    {
        U16_V_TotalTimes = 0;
        U16_V_CNT++;
        if (B_V_OVERFLOW == TRUE)
        {
            //从溢出模式转入,开始测量
            B_V_TestOneCycle_Mode = 0;  //初始化为计数脉冲测量模式
            U16_V_TotalTimes = 0;       //清溢出寄存器清零
            U16_V_OneCycleTime = 0;     //清测量寄存器
            U16_V_CNT = 1;
            B_V_OVERFLOW = FALSE;       //清溢出标志位
        }
        else
        {
            if (B_V_TestOneCycle_Mode == 1)
            {
                if (U16_V_OneCycleTime >= D_TIME1_100MS)
                {
                    //单周期测量模式
                    U16_V_Last_OneCycleTime = U16_V_OneCycleTime;
                    B_V_Last_TestOneCycle_Mode = B_V_TestOneCycle_Mode;
                    B_V_OVERFLOW = FALSE;       //溢出标志位清零
                    B_V_Last_OVERFLOW = B_V_OVERFLOW;
                     //清状态参数,重新开始测试
                    B_V_TestOneCycle_Mode = 0;  //初始化为计数脉冲测量模式
                    U16_V_TotalTimes = 0;       //完成一次有效的测量,溢出寄存器清零
                    U16_V_OneCycleTime = 0;     //清测量寄存器
                    U16_V_CNT = 1;
                }
            }
            else
            {
                if (U16_V_OneCycleTime >= D_TIME1_200MS)
                {
                    U16_V_Last_OneCycleTime = U16_V_OneCycleTime;
                    U16_V_Last_CNT = U16_V_CNT;
                    B_V_Last_TestOneCycle_Mode = B_V_TestOneCycle_Mode;
                    B_V_OVERFLOW = FALSE;       //溢出标志位清零
                    B_V_Last_OVERFLOW = B_V_OVERFLOW;
                    //清状态参数,重新开始测试
                    B_V_TestOneCycle_Mode = 0;  //初始化为计数脉冲测量模式
                    U16_V_TotalTimes = 0;       //完成一次有效的测量,溢出寄存器清零
                    U16_V_OneCycleTime = 0;     //清测量寄存器
                    U16_V_CNT = 1;
                    B_V_OVERFLOW = FALSE;       //溢出标志位清零
                }
            }
        }
     }

//电流测试模式
    if (B_VI_Test_Mode == 0)
    {
        U16_I_TotalTimes = 0;
        U16_I_CNT++;
        if (B_I_OVERFLOW == TRUE)
        {
            //从溢出模式转入,开始测量
            B_I_TestOneCycle_Mode = 0;  //初始化为计数脉冲测量模式
            U16_I_TotalTimes = 0;       //清溢出寄存器清零
            U16_I_OneCycleTime = 0;     //清测量寄存器
            U16_I_CNT = 1;
            B_I_OVERFLOW = FALSE;       //清溢出标志位
        }
        else
        {
            if (B_I_TestOneCycle_Mode == 1)
            {
                if (U16_I_OneCycleTime >= D_TIME1_100MS)
                {
                    //单周期测量模式
                    U16_I_Last_OneCycleTime = U16_I_OneCycleTime;
                    B_I_Last_TestOneCycle_Mode = B_I_TestOneCycle_Mode;
                    B_I_OVERFLOW = FALSE;       //溢出标志位清零
                    B_I_Last_OVERFLOW = B_I_OVERFLOW;
                     //清状态参数,重新开始测试
                    B_I_TestOneCycle_Mode = 0;  //初始化为计数脉冲测量模式
                    U16_I_TotalTimes = 0;       //完成一次有效的测量,溢出寄存器清零
                    U16_I_OneCycleTime = 0;     //清测量寄存器
                    U16_I_CNT = 1;
                }
            }
            else
            {
                if (U16_I_OneCycleTime >= D_TIME1_1S)
                {
                    U16_I_Last_OneCycleTime = U16_I_OneCycleTime;
                    U16_I_Last_CNT = U16_I_CNT;
                    B_I_Last_TestOneCycle_Mode = B_I_TestOneCycle_Mode;
                    B_I_OVERFLOW = FALSE;       //溢出标志位清零
                    B_I_Last_OVERFLOW = B_I_OVERFLOW;
                    //清状态参数,重新开始测试
                    B_I_TestOneCycle_Mode = 0;  //初始化为计数脉冲测量模式
                    U16_I_TotalTimes = 0;       //完成一次有效的测量,溢出寄存器清零
                    U16_I_OneCycleTime = 0;     //清测量寄存器
                    U16_I_CNT = 1;
                }
            }
        }
    }
}
/*=====================================================
* 函数名称: TIM1
* 函数功能: 测量功率、电压、电流
* 输入参数:
* 输出参数:
* 返    回:
=====================================================*/
  #pragma vector = 13
__interrupt void TIM1_UPD_Interrupt(void)
{
//校正模式
    if (U8_CURR_WorkMode == D_CAL_START_MODE)
    {
        U32_Cal_Times++;//校正时间36S,1000W负载36S时间消耗0.01度电
        if (U32_Cal_Times == D_TIME1_CAL_TIME)
        {
            U8_CURR_WorkMode = D_CAL_END_MODE;
            U16_REF_001_E_Pluse_CNT = U16_E_Pluse_CNT;                //记录36S时间内的脉冲数,此脉冲数表示0.01度用电量
        }
    }

//功率测量
    if (U16_P_CNT != 0)
    {
        U16_P_OneCycleTime++;
        U16_P_TotalTimes++;
    }
    if (U16_P_TotalTimes >= D_TIME1_P_OVERFLOW)
    {
        B_P_OVERFLOW = TRUE;                 //溢出,
        B_P_Last_OVERFLOW = B_P_OVERFLOW;
        //清状态参数,重新开始测试
        U16_P_TotalTimes = 0;       //清溢出寄存器
        U16_P_OneCycleTime = 0;
        U16_P_CNT = 0;              //等待下一次中断开始计数
        B_P_TestOneCycle_Mode = 0;   //初始化为计数脉冲测量模式
    }
    else if (U16_P_OneCycleTime == D_TIME1_100MS)
    {
      if (U16_P_CNT < 2)
      {
        // 100ms内只有一次中断,说明周期>100ms,采用单周期测量模式
        B_P_TestOneCycle_Mode = 1;
      }
      else
      {
         // 100ms内有2次或以上数量脉冲,说明周期<100ms,采用计数脉冲测量模式
         B_P_TestOneCycle_Mode = 0;
      }
    }

//电压、电流测量
    if (B_VI_Test_Mode == 1)
    {
        //电压测量
        if (U16_V_CNT != 0)
        {
            U16_V_OneCycleTime++;
            U16_V_TotalTimes++;
        }
        if (U16_V_TotalTimes >= D_TIME1_V_OVERFLOW)
        {
            B_V_OVERFLOW = TRUE;
            B_V_Last_OVERFLOW = B_V_OVERFLOW;
            //清状态参数,重新开始测试
            U16_V_TotalTimes = 0;       //清溢出寄存器
            U16_V_OneCycleTime = 0;
            U16_V_CNT = 0;
            B_V_TestOneCycle_Mode = 0;   //初始化为计数脉冲测量模式
        }
        else if (U16_V_OneCycleTime == D_TIME1_100MS)
        {
          if (U16_V_CNT < 2)
          {
            // 100ms内只有一次中断,说明周期>100ms,采用单周期测量模式
            B_V_TestOneCycle_Mode = 1;
          }
          else
          {
             // 100ms内有2次或以上数量脉冲,说明周期<100ms,采用计数脉冲测量模式
             B_V_TestOneCycle_Mode = 0;
          }
        }
    }
    else
    {
        //电流测量
        if (U16_I_CNT != 0)
        {
            U16_I_OneCycleTime++;
            U16_I_TotalTimes++;
        }
        if (U16_I_TotalTimes >= D_TIME1_I_OVERFLOW)
        {
            B_I_OVERFLOW = TRUE;
            B_I_Last_OVERFLOW = B_I_OVERFLOW;
            //清状态参数,重新开始测试
            U16_I_TotalTimes = 0;       //清溢出寄存器
            U16_I_OneCycleTime = 0;
            U16_I_CNT = 0;
            B_I_TestOneCycle_Mode = 0;   //初始化为计数脉冲测量模式
        }
        else if (U16_I_OneCycleTime == D_TIME1_100MS)
        {
          if (U16_I_CNT < 2)
          {
            // 100ms内只有一次中断,说明周期>100ms,采用单周期测量模式
            B_I_TestOneCycle_Mode = 1;
          }
          else
          {
             // 100ms内有2次或以上数量脉冲,说明周期<100ms,采用计数脉冲测量模式
             B_I_TestOneCycle_Mode = 0;
          }
        }
    }

//电压、电流测量模式切换  B_VI_Test_Mode:(1:电压测量模式) (0:电流测试模式)
    U16_VI_Test_Times--;
    if (U16_VI_Test_Times == 0)
    {
        if (B_VI_Test_Mode == 1)
        {
            //转为电流测量模式
            B_VI_Test_Mode = 0;
            IO_HLW8012_CF1_S = 0;
            U16_VI_Test_Times = D_TIME1_10S;

            //清状态参数
            U16_I_TotalTimes = 0;
            U16_I_OneCycleTime = 0;
            U16_I_CNT = 0;
            B_I_OVERFLOW = FALSE;
        }
        else
        {
            //转为电压测量模式
            B_VI_Test_Mode = 1;
            IO_HLW8012_CF1_S = 1;
            U16_VI_Test_Times = D_TIME1_1S;

            //清状态参数
            U16_V_TotalTimes = 0;
            U16_V_OneCycleTime = 0;
            U16_V_CNT = 0;
            B_V_OVERFLOW = FALSE;
        }
    }

//按键扫描,20mS一次
        U8_KeyScanTimes++;
          if (U8_KeyScanTimes > D_TIME1_20MS)
          {
                      B_KeyScanEn = TRUE;
                  U8_KeyScanTimes = 0;
          }

// 每0.5S串口发送一次数据
    U16_SendUart_Time++;
    if (U16_SendUart_Time == D_TIME1_500MS)
    {
        B_DIS_EN = TRUE;
        U16_SendUart_Time = 0;
    }

// Clear TIM1 INT FLAG
   TIM1_SR1 = 0x00;
}

/*-------------------------------------------- 功率、电压、电流计算 -------------------------------------------*/

*=====================================================
* Function : void HLW8012_Measure_P(void)
* Describe :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Record   : 2014/04/14
=====================================================*/
void HLW8012_Measure_P(void)
{
    u32 a;
    u32 b;
    u32 u32_P_Period;

    if (B_P_Last_TestOneCycle_Mode == 1)
    {
       //单周期测量模式
       b = U16_P_Last_OneCycleTime;
       b = b*1000;  //ms转换成us
       u32_P_Period = b;
    }
    else
    {
      //计数脉冲测量模式
      b = U16_P_Last_OneCycleTime;
      b = b*1000;
      u32_P_Period = b/(U16_P_Last_CNT-1);
    }

    U32_P_CURRENT_PLUSEWIDTH_TIME = u32_P_Period;      // 校正时取U32_P_CURRENT_PLUSEWIDTH_TIME参数作为参考值
    a = U16_P_REF_Data * U32_P_REF_PLUSEWIDTH_TIME;
    U16_AC_P = a/U32_P_CURRENT_PLUSEWIDTH_TIME;

    if (U16_AC_P == 0xffff)     //开机时U32_P_CURRENT_PLUSEWIDTH_TIME = 0,计算溢出
    {
        U16_AC_P = 0;
    }

    if (B_P_Last_OVERFLOW == TRUE)
    {
        U16_AC_P = 0;
    }
}
/*=====================================================
* Function : void HLW8012_Measure_V(void)
* Describe :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Record   : 2014/04/14
=====================================================*/
void HLW8012_Measure_V(void)
{
    u32 a;
    u32 b;
    u32 u32_V_Period;

    if (U16_VI_Test_Times < D_TIME1_100MS)
    {
        if (B_V_Last_TestOneCycle_Mode == 1)
        {
            b = U16_V_Last_OneCycleTime;
            u32_V_Period = b * 1000;   //ms转换成us
            U32_V_CURRENT_PLUSEWIDTH_TIME = u32_V_Period;
        }
        else
        {
             b = U16_V_Last_OneCycleTime;
             b = b*1000;
             u32_V_Period = b/(U16_V_Last_CNT-1);
             //u32_V_Period = b/U16_V_Last_CNT;
             U32_V_CURRENT_PLUSEWIDTH_TIME = u32_V_Period;
        }
    }

    a = U16_V_REF_Data * U32_V_REF_PLUSEWIDTH_TIME;
    U16_AC_V = a/U32_V_CURRENT_PLUSEWIDTH_TIME;

    if (U16_AC_V == 0xffff)     //开机时U32_V_CURRENT_PLUSEWIDTH_TIME = 0,计算溢出
    {
        U16_AC_V = 0;
    }

    if (B_V_Last_OVERFLOW == TRUE)
    {
        U16_AC_V = 0;
    }

    if (U16_AC_P == 0)
    {
        U16_AC_V = 0;

    }
}
/*=====================================================
* Function : void HLW8012_Measure_I(void)
* Describe :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Record   : 2014/04/14
=====================================================*/
void HLW8012_Measure_I(void)
{
    u32 a;
    u32 b;
    u32 u32_I_Period;

    if (U16_VI_Test_Times < D_TIME1_6S)
    {
        if (B_I_Last_TestOneCycle_Mode == 1)
        {

            b = U16_I_Last_OneCycleTime;
            u32_I_Period = b * 1000;   //ms转换成us
            U32_I_CURRENT_PLUSEWIDTH_TIME = u32_I_Period;
        }
        else
        {
             b = U16_I_Last_OneCycleTime;
             b = b*1000;
             u32_I_Period = b/(U16_I_Last_CNT-1);
             //u32_I_Period = b/U16_I_Last_CNT;
             U32_I_CURRENT_PLUSEWIDTH_TIME = u32_I_Period;
        }
    }

    a = U16_I_REF_Data * U32_I_REF_PLUSEWIDTH_TIME;
    U16_AC_I = a/U32_I_CURRENT_PLUSEWIDTH_TIME;

    if (U16_AC_I > 180)
    {
       if (U16_AC_I != 0xffff)
       {
            NOP();
            NOP();
       }
    }

    if (U16_AC_P == 0)
    {
        U16_AC_I = 0;

    }

    if (U16_AC_I == 0xffff)     //开机时U32_I_CURRENT_PLUSEWIDTH_TIME = 0,计算溢出
    {
        U16_AC_I = 0;
    }

    if (B_I_OVERFLOW == TRUE)
    {
        U16_AC_I = 0;
    }
}
/*=====================================================
* Function : void HLW8012_Measure_COS(void)
* Describe :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Record   : 2014/04/14
=====================================================*/
void HLW8012_Measure_COS(void)
{
  u32 u32_P_Apparent;
  u32 a;
  u8 b;
  u32_P_Apparent = (u32)U16_AC_I*(u32)U16_AC_V;
  u32_P_Apparent = u32_P_Apparent/1000;
  a = U16_AC_P;
  a = a*100;

  b = (u8)(a/u32_P_Apparent);
  if (b > 100 )
    U8_AC_COS = 100;                 //由于相位延时造成的功率因素>1的情况,功率因素取值1
  else
    U8_AC_COS = b;
}
/*=====================================================
* Function : void HLW8012_Measure_E(void)
* Describe : 每1度电存储一次
……………………

网友A(2025-03-20):
学习的第一步就是有分享的资料

网友B(2023-12-18):
正是需要学习的资料,谢谢整理分享。

网友C(2023-11-09):
非常感谢这个资料。今天正好在学习这个芯片怎么用。

网友D:
手里有拆机获得的几十片HLW8012芯片,正好看到资料,谢谢分享。

网友E(2022-10-17):
资料下载下来,怎么打不开

网友F(2021-12-08):
谢谢分享!资料很有学习价值!

网友G(2021-04-18):
资料太给力了,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H:
非常好的经验,谢谢分享

网友I(2020-09-16):
谢谢共享!资料很有学习价值!

网友J(2020-03-06):
怎么在proteus中找到hlw8012这个软件啊?求大佬告知

网友K(2020-01-06):
引用 网友L:
版主您好,你提供的文件是不是损坏了,下载下来解压出来是空文件

我也是,下载了之后提示损坏了,解决问题了么?

网友M:
不错非常好的作品,值得参考

网友N:
厉害!!!连布线的细节都介绍得清清楚楚。

网友M:
非常值得我们参考学习,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O(2019-11-22):
这个确实给力

网友P(2019-09-02):
楼主有一个问题,就是电路中继电器出来可以直接将火线接入采样电路中吗

网友Q:
谢谢资料让人学习了

网友R:
这个资料很好,多谢分享!

网友S:
非常棒的资料,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T:
厉害,对于信号走线这块真的很难搞啊!

网友U(2019-07-31):
好多的资料啊。楼主多谢多谢。

网友V:
非常棒  学习下  很不错的帖子

网友W(2019-06-20):
不错不错 很好 很好

网友X:
不错 不错 很有帮助。谢谢分享

网友Y(2019-05-20):
HLW8012与HLW8032有什么区别么

网友Z:
感谢分享 这个资料很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