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AX9814麦克集成放大模块

楼主(2018-07-23):
MAX9814麦克集成电路是美信公司出品的带AGC控制的麦克放大模块,很适于各种麦克放大和控制电路的前置部分,外围只要10个以内的元件,就能满足一般使用者的需要,麦克放大在0-8米的距离,保证输出电平保持近似一致。是很好的简单代替复杂麦克控制电路的代表之作。

上面是MAX9814模块外部接线的电原理图,我用它设计制作了好几种麦克控制放大电路,感觉效果不错,只是当电源电压比较低的时候,噪声有点大。还有就是这种贴片焊接起来比较麻烦,希望美信公司生产双列直插的这种产品。

网友A:
之前关注过这芯片,不过后来用的德州仪器的opa1612,还不错

网友B(2019-03-20):
楼主,我最近也做了这颗IC的麦克风放大板,静态的时候有噪音,说话的时候没有噪音,有遇到类似状况吗?求解

网友C:
楼主,你好,我用这个芯片做了个话放,出来的底噪背景声有点大,这该怎么解决?后端加滤波吗

网友D:
在保证供电的正负电压相等的情况下,在功放电源的滤波电路里接上不同容量的电容并联,可改善音质,还有就是在前级运放电源脚及功放电源脚就近接一个电容,希望可以帮到你

网友E(2019-04-30):
昨天制作了两个,噪音比较大,基本算是放弃了

网友F(2019-12-03):
高手请教下. 我用这IC做了块板子,是用硅唛的.直接插线到音箱的话声音很尖,唧唧的叫,人说话声音小.插到电脑的话声音正常了,但是一顿一顿的,不连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