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51单片机控制的电源设计

楼主(2018-07-23):
求220V转0~12V可调电源,利用51单片机控制

网友A:
要考虑变压,滤波的问题,滤波也有好几种方案,所谓用单片机控制也得先有电路图和程序吧。。

网友B:
单片机内部两个ADC做电压电流采样,直接采集次级电压和电流参数,输出控制光耦,光耦控制初级,这样大部分AC/AC电路都可以做到单片机控制。建议单片机供电做保护性设计,也就是防止电压冲击和干扰,以保证单片机正常工作。

网友C:
比较简单的方法,使用现成的可调稳压芯片,然后DA调节反馈电压改变输出电压;有用LM2965做的

网友D:
用LM317 可调稳压芯片

网友E:
这很简单,找一合适的稍高于12V的 电源,再加一带PWM降压模块,就可通过单片机来控制了。

网友F:
线性稳压,可以用51控制DAC代替基准电压源

网友G:
我的的单片机电源,可以供你参考.
接上驱动后,仿真做不了,但实际一定能用;
有仿真电路图.
增加过载保护;

网友G(2020-02-10):
还可以用串口输出PWM,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试试,必须你的单片机足哆快

网友H:
需要先转成电压,220V转12V的电源模块可以去Murata,Lamda找找,国内金升阳也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