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空间受限制,如何解决

楼主(2018-07-23):
stm32F103ve芯片内存不足,显示..\OBJ\STM32F103RCT6.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oled.o(.data).
..\OBJ\STM32F103RCT6.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startup_stm32f10x_hd.o(STACK).
..\OBJ\STM32F103RCT6.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startup_stm32f10x_hd.o(HEAP).
..\OBJ\STM32F103RCT6.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usart.o(.bss).
..\OBJ\STM32F103RCT6.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libspace.o(.bss).
..\OBJ\STM32F103RCT6.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main.o(.data).
..\OBJ\STM32F103RCT6.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main.o(.bss).
..\OBJ\STM32F103RCT6.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system_stm32f10x.o(.data).
..\OBJ\STM32F103RCT6.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stm32f10x_rcc.o(.data).
..\OBJ\STM32F103RCT6.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oled.o(.bss).
..\OBJ\STM32F103RCT6.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usart.o(.data).
..\OBJ\STM32F103RCT6.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fdc2214.o(.data).
..\OBJ\STM32F103RCT6.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delay.o(.data).
..\OBJ\STM32F103RCT6.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key.o(.data).
..\OBJ\STM32F103RCT6.axf: Error: L6407E: Sections of aggregate size 0x16cec bytes could not fit into .ANY selector(s)...\OBJ\STM32F103RCT6.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oled.o(.data).
..\OBJ\STM32F103RCT6.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startup_stm32f10x_hd.o(STACK).
..\OBJ\STM32F103RCT6.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startup_stm32f10x_hd.o(HEAP).

网友A:
使用外部sram,吧变量存到里面,没有的花把数组数据保存到f'l'sh也可以

网友A:
或者直接换芯片

网友B:
是不是全局变量用的太多。

网友C:
整理一下定义的变量,或者使用外部SR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