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显示程序

楼主(2018-07-23):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这三个引脚参考资料
sbit E=P2^2;                //1602使能引脚
sbit RW=P2^1;                //1602读写引脚
sbit RS=P2^0;                //1602数据/命令选择引脚
sbit key1=P3^1;
sbit key2=P3^2;
uchar tab[]="CurrentFrequence";
uchar tab1[]=" FM  100  MHz ";  //要显示什么就在这儿改
uchar tab2[]=" FM 100.2  MHz   ";  //[size=15.5555562973022px]要显示什么就在这儿改

void delay(uint del)   //延时1ms
{
uint i,j;
for(i=0;i<del;i++)
   for(j=0;j<=168;j++);
}
void writecmd(uchar com)  //写指令
{
E=0;
RS=0;
RW=0;
P1=com;
delay(2);
E=1;
delay(2);
E=0;
}
void writedata(uchar dat)//写数据
{
  E=0;
  RS=1;
  RW=0;
  P1=dat;
  delay(2);
  E=1;
  delay(2);
  E=0;

}
void init(void)               //初始化
{
delay(15);
writecmd(0x38);
delay(5);
writecmd(0x38);
delay(5);
writecmd(0x38);
writecmd(0x38);
writecmd(0x08);
writecmd(0x01);
writecmd(0x06);
writecmd(0x0c);
}
void main()
{  uchar j,s;
   uint k;
   k=0;
  init();
  writecmd(0x80);    //告诉液晶在哪个地方显示 (设置地址指针)//80H+00
  for(j=0;j<16;j++)  //有16个字符,要循环16次
  {
   writedata(tab[j]);
        delay(2);
  }
  while(1)
  {
  if (key1==0)
  {
          k=k+1;
  //writecmd(0x80+0x40); //再设置第二行的起始位置80H+40H
  //for(j=0;j<16;j++)   //有16个字符,要循环16次
  //{
  }
  if(key2==0)
  {
      k=k-1;
  }
  writecmd(0x80+0x40);
  switch(k)
  {
   case 1:for(s=0;s<11;s++)   { writedata(tab1[s]);};
   case 2:for(s=0;s<11;s++)   { writedata(tab2[s]);};
   break;
  }
  }
  }         //让液晶显示就一直停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