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客集结号:倾斜开关实验

楼主(2018-07-23):
本次做的是滚珠开关的实验,滚珠开关也叫钢珠开关,珠子开关,其实都是震动开关的一种只是叫法不一样,都是通过珠子滚动接触导针的原理来控制电路的接通或者断开的。我们完成这个实验所需的元件除了Arduino 控制器和下载线还需要的硬件如下:
滚珠开关:1个
Led灯:1个
220Ω电阻:1个
10kΩ电阻:1个
多彩面包板实验跳线:若干

当开关置于水平位置,开关导通,模拟口电压值为5V左右 (数字二进制表示为1023),点亮led灯。
当一端低于水平位置倾斜 ,开关停止,模拟口电压值为0V左右(数字二进制表示为0),熄灭led 灯。在程序中模拟口电压值是否大于2.5V左右(数字二进制表示为512) ,即可知道是否倾斜开关导通了。按照右图链接好电路后,就可以开始编写程序了。

参考例程
int switchpin = 5;
int ledpin = 8;
int val = 0;
void setup()
{
pinMode(ledpin,OUTPUT);//数字IO8 输出模式
Serial.begin(9600);//设置串口波特率为9600
}
void loop()
{
        val = analogRead(switchpin);
        if(val>512)//模拟电压值512正好电压是2.5V
                digitalWrite(ledpin,HIGH);//大于2.5V,拉高
        else//小于等于
                digitalWrite(ledpin,LOW);//拉低
        Serial.println(va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