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不显示,有没有人帮忙看看,急急急

楼主(2018-07-23):
#include <msp430g2553.h>
#include <math.h>

unsigned int FRE=0;
int i=0;
unsigned char flag1=0;
unsigned char flag2=0;
unsigned int adc_sample=0;
unsigned int adc_max=0;

unsigned int temp=0;

#define SET_LCD_1602_E   P2OUT |= 0x04        //P2.2
#define CLR_LCD_1602_E   P2OUT &= ~0x04
#define SET_LCD_1602_RS  P2OUT |= 0x01        //P2.0
#define CLR_LCD_1602_RS  P2OUT &= ~0x01
#define SET_LCD_1602_RW  P2OUT |= 0x02        //P2.1
#define CLR_LCD_1602_RW  P2OUT &= ~0x02
#define LCD_IO_OUT       P1OUT
#define LCD_IO_DIR       P1DIR
#define LCD_IO_IN        P1IN
#define LCD_IO_SEL       P1SEL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IO_Init(void);
void LCD_Init(void);
void LCD_Check_busy(void);       //检测LCD是否在忙,即能否接收数据和指令
void LCD_Write_Command(uchar command);
void LCD_Write_Data(uchar dat);
void LCD_Set_xy( uchar x, uchar y );
uchar LCD_Read_Sta(void);
uchar LCD_Read_Data(uchar x,uchar y);
void User_def_char(uchar n,uchar *s);  //输入用户自定义字符(5*8点阵字符),0~7共8个字符
void LCD_Disp_char(uchar x,uchar y,uchar dat);
void LCD_Disp_string(uchar x,uchar y,uchar *s);

uchar large=0;             //当large为1时,为5*8点阵;为0时,为5*10点阵

uchar LCDBuf1[6];
//uchar LCDBuf2[5];

uchar LCDBuf2[]={"HZ"};
uchar LCDBuf3[]={"MV"};

void main()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DCOCTL  |= ( DCO0 + DCO1 );
  DCOCTL  |= ( MOD4 + MOD3 + MOD2 + MOD1 + MOD0);//微调DCOCLK
  BCSCTL1 |= ( RSEL0 + RSEL2 + RSEL3);//14.8M SMCLK
  IO_Init();
  LCD_Init();
  //测频初始
  TA0CTL |= TASSEL_0 + MC_1;
  TA0CCR0 = 0xffff;
  TA1CTL |= TASSEL_1 + MC_1 + TAIE;
  TA1CCR0 = 32767;
  TA1CCTL0 |= CCIE;
  P1DIR &= ~BIT0;  //p1.0设置为输入
  P1SEL |= BIT0;   //普通IO口
  __bis_SR_register(GIE);
  while(1)
  {
    if(0==flag1)
    {
      ;
    }
    else
    {
      flag1=0;
      TA0CTL |= TACLR;
      TA0CTL = TASSEL_0 + MC_1;
      TA1CTL = TASSEL_1 + MC_1 + TAIE;
    }
    while(0==flag1);
    flag1=0;
    //显示频率
    for( i=0;i<5;i++)
    {
      temp = FRE/(10000/(unsigned int)(pow(10,i)));
      LCDBuf1[i] = temp + '0';
      FRE = FRE%(10000/(unsigned int)(pow(10,i)));
    }
    LCDBuf1[5] = 0;
    LCD_Disp_string(0,0,LCDBuf1);
    LCD_Disp_string(5,0,LCDBuf2);
    LCD_Disp_string(12,0,"fr");
    //测幅初始
    flag2=1;

    TA1CTL = TASSEL_1 + MC_1 + TAIE;
    TA1CCR0 = 32767;//打开时钟
    //ADC10CTL0 = SREF_0 + ADC10SHT_2 + MSC + ADC10ON + ADC10IE;
    //ADC10CTL1 = INCH_1 + ADC10SSEL_3 + CONSEQ_2;
    //ADC10AE0 = 0x02;
    //ADC10DTC0 = ADC10B1;
    //ADC10DTC1 = 0xC8;
    //ADC10CTL0 &= ~ENC;                      // 先关闭adc,待到BUSY位清零,每次都必须等待
    //while (ADC10CTL1 & BUSY);               // Wait if ADC10 core is active
    //ADC10SA = (unsigned int)adc_sample;     // Data buffer start
    //ADC10CTL0 |= ENC + ADC10SC;

    ADC10CTL0 = SREF_0 + ADC10SHT_2 + MSC + ADC10ON;
    ADC10CTL1 = INCH_1 + ADC10SSEL_3 + CONSEQ_0;
    ADC10AE0 = 0x02;
    ADC10CTL0 |= ADC10ON;

    do{
    ADC10CTL0 |= ENC+ADC10SC;
    while((ADC10CTL0 &ADC10IFG)==0);
    adc_sample = ADC10MEM;
    if(adc_max<adc_sample)
    {
      adc_max = adc_sample;
    }
    }while(0==flag1);
    adc_max = adc_max*(3300/1023);
    //while(0==flag1);
    flag2=0;
    /*
    //筛选
    for(int i=0;i<200;i++)
    {
      if(adc_sample[i]>adc_max)
      {
        adc_max=adc_sample[i];
      }
    }
    */
    //显示幅值
    for(i=0;i<5;i++)
    {
      temp = adc_max/(10000/(unsigned int)(pow(10,i)));
      LCDBuf1[i] = temp + '0';
      adc_max = adc_max%(10000/(unsigned int)(pow(10,i)));
    }
    LCDBuf1[5] = 0;
    LCD_Disp_string(0,1,LCDBuf1);
    LCD_Disp_string(5,1,LCDBuf3);
    LCD_Disp_string(12,1,"ok");
    adc_max = 0;
  }
}

// Timer A1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pragma vector=TIMER1_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1_A (void)
{
  if(0==flag2)
  {
    TA0CTL = 0;
    TA1CTL = 0;
    TA1CTL |= TACLR;
    FRE=TA0R;
    flag1=1;
    TA0CTL = TASSEL_0 + MC_0;
    TA1CTL = TASSEL_1 + MC_0;
    //TA0CTL |= TACLR;
    //TA0CTL = TASSEL_0 + MC_1;
    //TA1CTL = TASSEL_1 + MC_1 + TAIE;
    //测了一次还没开
  }
  else
  {
    TA1CTL = TASSEL_1 + MC_0;
    flag1=1;
  }
}

// ADC10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pragma vector=ADC1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ADC10_ISR (void)
{
  flag1=1;
  ADC10CTL0 &= ~ENC;
}

void IO_Init(void)
{
    LCD_IO_SEL &=~ 0xF0;//1111 0000
    //LCD_IO_DIR |= 0x07 ;
        P2DIR |= 0x07; //0111  2.0 2.1 2.2设置为输出
        P2SEL &=~ 0x07; //0111
}

void LCD_Init(void)
{
    LCD_Write_Command(0x28);
    LCD_Write_Command(0x0F);
    LCD_Write_Command(0x06);
    LCD_Write_Command(0x01);
}

void LCD_Check_busy(void)
{
    uchar flag=0x80;
    flag &= LCD_Read_Sta();
    while(flag == 0x80)
    {
        __delay_cycles(100);
        flag &= LCD_Read_Sta();
    }
}

void LCD_Write_Command(uchar command)
{
    LCD_Check_busy();
    CLR_LCD_1602_RS;
    CLR_LCD_1602_RW;
    CLR_LCD_1602_E;
    uchar temp;
    temp = command & (0x3C);
    if((temp==(0x26))||(temp==(0x2C))||(temp==(0x36))||(temp==(0x3C)))
            large = 0;       //为5*10点阵
    else
        large = 1;
    LCD_IO_DIR |= 0xF0;
    LCD_IO_OUT = (command&(0XF0))+(LCD_IO_OUT&(0x0F));
    SET_LCD_1602_E;
    CLR_LCD_1602_E;

    command <<= 4;
    LCD_IO_OUT = (command&(0XF0))+(LCD_IO_OUT&(0x0F));
    SET_LCD_1602_E;
    CLR_LCD_1602_E;
}

void LCD_Write_Data(uchar dat)
{
    LCD_Check_busy();
    SET_LCD_1602_RS;
    CLR_LCD_1602_RW;
    CLR_LCD_1602_E;
    LCD_IO_DIR |= 0xF0;
    LCD_IO_OUT = (dat&(0XF0))+(LCD_IO_OUT&(0x0F));
    SET_LCD_1602_E;
    CLR_LCD_1602_E;

    dat <<= 4;
    LCD_IO_OUT = (dat&(0XF0))+(LCD_IO_OUT&(0x0F));
    SET_LCD_1602_E;
    CLR_LCD_1602_E;
}

void LCD_Set_xy(uchar x,uchar y)
{
    uchar address;
    if (y == 0)
        address = 0x80 + x;
    else
        address = 0xC0 + x;
        LCD_Write_Command(address);
}

uchar LCD_Read_Sta(void)
{
    uchar sta;
    CLR_LCD_1602_RS;      //读入状态信息高四位数据
    SET_LCD_1602_RW;
    CLR_LCD_1602_E;
    LCD_IO_DIR &=~ 0xF0;
    SET_LCD_1602_E;
    __delay_cycles(10);
    sta = LCD_IO_IN;
    CLR_LCD_1602_E;

    SET_LCD_1602_E;      //读入状态信息低四位数据
    __delay_cycles(10);
    uchar temp;
    temp = LCD_IO_IN;
    CLR_LCD_1602_E;
    sta &= 0xF0;
    temp >>= 4;
    temp &= 0x0F;
    sta = sta + temp;
    return(sta);
}

uchar LCD_Read_Data(uchar x,uchar y)
{
    uchar dat;
    LCD_Set_xy(x,y);        //确定读取数据坐标
    SET_LCD_1602_RS;        //读取数据高四位
    SET_LCD_1602_RW;
    CLR_LCD_1602_E;
    LCD_IO_DIR &=~ 0xF0;
    SET_LCD_1602_E;
    __delay_cycles(10);
    dat = LCD_IO_IN;
    CLR_LCD_1602_E;

    SET_LCD_1602_E;         //读取数据低四位
    __delay_cycles(10);
    uchar temp;
    temp = LCD_IO_IN;
    CLR_LCD_1602_E;
    dat &= 0xF0;
    temp >>= 4;
    temp &= 0x0F;
    dat = dat + temp;
    return(dat);
}

void User_def_char(uchar n,uchar *s)
{
    int i;
    char addr = 0x40;
    n <<= 3;
    addr += n;
    for(i=0;i<8;i++,addr++)
    {
        LCD_Write_Command(addr);
        LCD_Write_Data( *s );
        s++;
    }
}

void LCD_Disp_char(uchar x,uchar y,uchar dat)
{
    LCD_Set_xy(x,y);
    LCD_Write_Data(dat);
}

void LCD_Disp_string(uchar x,uchar y,uchar *s)
{
    LCD_Set_xy(x,y);
    while (*s)
    {
        LCD_Write_Data( *s );
        s++;
    }
}

网友A:
先缩减一下程序,只显示一个字符,正常后再逐步增加其他程序

网友B:
冗长程序,很少有人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