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流水灯HEX文件

楼主(2018-07-23):
大家好,我现在在学习Proteus8.3,画完原理图后,仿真才发现还有单片机程序没有输入,个人不会,求助一下单片机是AT89C52

楼主:
需要各位大能帮助

网友A:
可以用Keil或者是其它编译软件写好流水灯程序,并检查无错误后编译生成hex文件,然后在仿真电路这里双击单片机(AT89C52),program File这里把你刚刚保存的hex选取,点OK,然后仿真即可观察LED灯变化。C:\Users\Penghang\Desktop\仿真.png

网友B:
引用 楼主:
需要各位大能帮助

双击仿真图里的 单片机,弹出一个选择窗口,在文件里选择你编译好的Hex文件,确定后退出就可以点击开始仿真按钮进行仿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击仿真图里的 单片机,弹出一个选择窗口,在文件里选择你编译好的Hex文件,确定后退出就可以点击开始仿 ...

重点是我没HEX文件,没有学习单片机编程,不知道用什么办法可以生成这个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Keil或者是其它编译软件写好流水灯程序,并检查无错误后编译生成hex文件,然后在仿真电路这里双击单 ...

重点是我没HEX文件,没有学习单片机程序,不知道用什么办法可以生成这个文件

网友C:
下一个KEIL,把程序写在KEIL里,没有错误就能生成hex文件。程序写C就行。在proteus里写的是汇编语言。流水灯方法很多,定时器、左右移函数都能实现,网上也有好多

网友D:
网上搜索一个HEX文件就下载了呀,很多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重点是我没HEX文件,没有学习单片机程序,不知道用什么办法可以生成这个文件

点击红色箭头所指图标,弹出下面的界面,点击弹出界面菜单栏的Output,如图所示,下面有一个Create HEX File,点击前面的空白框,选中,点击下方OK,再次编译程序,你可以试一下,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F:
   改一下引脚 具体看你用的哪个口了

template hex.rar

249 Bytes, 下载次数: 22

流水灯hex文件

网友G:
有个地方可以插入你的单片机程序,让仿真动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点击红色箭头所指图标,弹出下面的界面,点击弹出界面菜单栏的Output,如图所示,下面有一个Create HEX F ...

不会编程啊……。

网友H:
我给你发一份,有邮箱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给你发一份,有邮箱吗

有——谢谢:lij0210@126.com

网友I:
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J:
把程序拷贝到keil中,直接编译buid下就能生成hex文件了

网友J:
直接再keil中buid就能有hex文件了

网友J:
直接再keil中编译下就能有hex文件了

网友K:
#include <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void delay(uint i);  char temp; main() { uchar x,i;         while(1) {      temp=0xfe;       for(i=0;i<8;i++)            {             P2=temp;             delay(300);             temp=_crol_(temp,1);        if(temp==0x7f)  break;}                   P2=0x7f;delay(300);     for(i=0;i<8;i++)            {             P2=temp;             delay(300);             temp=_crol_(temp,-1);}       P2=0xff;delay(1000);  for(x=0;x<2;x++)     {temp=0xfe;         for(i=0;i<8;i++)            {             P2=temp;             delay(40);             temp=_crol_(temp,1);        if(temp==0x7f)  break;}                   P2=0x7f;delay(40);     for(i=0;i<8;i++)            {             P2=temp;             delay(40);             temp=_crol_(temp,-1);}}       P2=0xff;delay(1000);                                 for(i=0;i<8;i++)       {P2=0x55;        delay(200);                   P2=0xaa;        delay(200);}        for(x=0;x<2;x++)      {temp=0xfe;        for(i=0;i<8;i++)              {             P2=temp;             delay(30);             temp=_crol_(temp,1);        if(temp==0x7f)  break; }                  P2=0x7f;delay(30);     P2=0xff;delay(1000);    for(i=0;i<8;i++)       {P2=temp;             delay(30);             temp=_crol_(temp,-1);}         P2=0xff;delay(1000);  }             for(i=0;i<6;i++)       {P2=0x00;        delay(200);                  P2=0xff;                  delay(200);}          }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100;x>0;x--)         for(y=z;y>0;y--); }

楼主:
引用 网友L:
#include  #include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void delay(uint i);  char t ...

谢谢您的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J:
直接再keil中编译下就能有hex文件了

谢谢您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