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R1124S智能门锁和玩具机器人内置PMOS、NMOS的单通道H桥驱动器资料

楼主:
今天要给大家说的是一款在智能门锁和玩具机器人广泛应用的一种直流电机驱动控制芯片。HR1124S是杭州中科微(中国北斗导航芯片设计厂商)研发出来可PIN TO PIN替代大部分进口的驱动芯片产品,如:HSJ08、TC118S、YX9020AM、LGM9680等等都是可直接替换使用的。

HR1124S/HR1154D是应用于直流电机方案的单通道H桥驱动器芯片。HR1124S/HR1154D的H桥驱动部分采用低导通电阻的PMOS和NMOS功率管。低导通电阻保证芯片低的功率损耗,使得芯片安全工作更长时间。此外HR1124S/HR1154D拥有低待机电流、低静态工作电流。这些性能使能HR1124S/HR1154D易用于玩具方案。
HR1124S/HR1154D内部含有过温关断保护。当负载电机是低阻抗的,或者输出端短路,这样使能HR1124S/HR1154D的输出电流急剧上升,同时内部温度也急剧上升。当芯片温度超过最大温度阈值(典型150℃),HR1124S/HR1154D会关断所有的输出,防止潜在安全隐患。只有当确认了芯片回归到安全的工作温度,内置温度迟滞电流才重新控制驱动电路。
应用
锂电池供电直流电机驱动
玩具机器人驱动控制
智能门锁驱动控制
型号选择
HR1124SSOP 8
HR1154DDIP 8
特点
●内置PMOS、NMOS的单通道H桥驱动器
●四种驱动功能:正传、反转、停转和刹车功能
●低RDS(ON)电阻(0.3Ω),连续输出电流:
HR1124S:1.2A(SOP8);
HR1154D:1.5A(DIP8);
●低待机电流(0.01uA)和低静态工作电流(0.2mA)
●低工作电压
●宽电压供电,1.8V-6.8V
●内置过温关断保护电路
●符合RoHS标准
电路应用参考
过温关断(TSD
当结温达到150℃,HR1124S/HR1154D关断所有的输出,这是为了防止因为过高的温度而烧毁芯片。TSD含有25℃的迟滞。
application circuit for 2-battery operated remote controltoy car
上图示意了使用两节电池远程操控玩具电车,使用两颗HR1124S/HR1154D,分别控制前后轮和左右轮。正常情况下,RX2 的电源VDD 需要着重设计,来获得一个稳定的电源当电池电压降低的时候。RX2 电源端VDD需要并接一个220uF/16V 的电解电容和一个104nF 的薄膜电容。
设计注意事项:
HR1124S/HR1154D 的逻辑供电端VCC 必须与控制芯片RX2 的VDD 端相连。
HR1124S/HR1154D 的功率电源端VM 需直接与电池的阳极相连。
HR1124S/HR1154D 的逻辑地AGND 和功率地PGND 需先连在一起,然后再连接到RX2 的地。
HR1124S/HR1154D 的功率电源端VM 需并接一个电解电容,布局时尽量靠近VM 管脚。推荐使用
100uF/10V —300uF/10V 电解电容。
application circuit for 3or4-battery operated remotecontrol toy car
上图示意了使用三节电池远程操控玩具电车,使用两颗HR1124S/HR1154D,分别控制前后轮和左右轮。正常情况下,RX2 的电源VDD 需要着重设计,来获得一个稳定的电源当电池电压降低的时候。RX2 电源端VDD需要并接一个220uF/16V 的电解电容和一个104nF 的薄膜电容。
设计注意事项:
HR1124S/HR1154D 的逻辑供电端VCC 必须与控制芯片RX2 的VDD 端相连。
HR1124S/HR1154D 的功率电源端VM 需直接与电池的阳极相连。
HR1124S/HR1154D 的逻辑地AGND 和功率地PGND 需先连在一起,然后再连接到RX2 的地。
HR1124S/HR1154D 的功率电源端VM 需并接一个电解电容,布局时尽量靠近VM 管脚。推荐使用
100uF/10V —300uF/10V电解电容。
在使用中,电机端会产生尖峰电压。为了防止这种电压对芯片的伤害,建议在每个输出端并联一个104nF的薄膜电容,并尽量挨近输出管脚。
由于是高电压供电,很容易造成芯片损坏,所以建议在输出端OA、OB 直接并联一个104nF 的薄膜电容。
remote controlled toy car LED indicator connection
上图示意了玩具汽车LED指示连接图,图中R1-4 为限流电阻。假设图中OA 输出高电平,这样OB 为低电平,这时,LED1 和LED2 亮,反之同理。
注意:不建议用户使用LED 的负极接HR1124S/HR1154D 输出,正极接限流电阻到电源这种接法。
single-lithium battery, radio controlled electric planetail motor drive application for reference
上图示意了单节锂电池供电的无线遥控飞机驱动参考设计。对于有些单片机,上电起来的瞬间,输出IO口的逻辑电平是不确定,这样可能造成电机发生转动。通过增加两个5.1K 的下拉电阻来解决这个问题。当然,假如单片机在上电瞬间的IO 输出电平是确定的低电平,这样下拉电阻就可以省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