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1单片机、US-016超声波传感器怎么做测距 求帮助

楼主(2018-07-23):
1.任务
基于超声波传感器设计制作一个距离检测装置,实现对1020cm的距离测量,并将距离显示出来(液晶屏或数码管,显示两位数据即可)。
2.要求
1)测量距离时系统响应时间不能超过1s
2)需要自制稳压模块(测试时我们只提供7v电源)
3)不得使用开发板中集成的显示模块,需要自己在外部焊接。
4)技术报告

网友A:
同问 这个模块不应该是数模转换采集ad值吗 但是这块单片机没有ad模块 是不是要外接ad转换模块然后计算?

网友B(2019-04-23):
先了解传感器原理,再参考网上找到的一些头文件,理解一下。直接复制到自己的工程里调用函数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