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六路外部ADC读取 串口显示程序源码

楼主(2018-07-23):
stm32f103 六路外部ADC读取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key.h"
#include "adc.h"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extern u8 Res;
int main(void)
{
        //u16 t;
  u16 adcx1,adcx2,adcx3,adcx4,adcx5,adcx6;       //存放原始ADC值
  float temp1,temp2,temp3,temp4,temp5,temp6;     //中间变量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uart_init(115200);         //串口初始化为115200
        LED_Init();                             //LED端口初始化
        KEY_Init();                                         //按键初始化
        Adc_Init();                                    //ADC初始化

        while(1)
        {
                adcx1=Get_Adc_Average(ADC_Channel_1,10); //获取二氧化碳数值
                temp1=adcx1*(3.3/4096);
                printf("二氧化碳浓度:%f\n",temp1);
                adcx2=Get_Adc_Average(ADC_Channel_2,10);
                temp2=adcx2*(3.3/4096);
                printf("氢气浓度:%f\n",temp2);
                adcx3=Get_Adc_Average(ADC_Channel_3,10);
                temp3=adcx3*(3.3/4096);
                printf("有害气体浓度:%f\n",temp3);
                adcx4=Get_Adc_Average(ADC_Channel_4,10);
                temp4=adcx4*(3.3/4096);
                printf("酒精浓度:%f\n",temp4);
                adcx5=Get_Adc_Average(ADC_Channel_5,10);
                temp5=adcx5*(3.3/4096);
                printf("二氧化碳浓度:%f\n",temp5);
                adcx6=Get_Adc_Average(ADC_Channel_6,10);
                temp6=adcx6*(3.3/4096);
                printf("二氧化碳浓度:%f\n",temp6);

                /*if(KEY0==0){
                        delay_ms(1000);
                        printf("11");
                        }
                        if(KEY1==0){
                        delay_ms(1000);
                        printf("22");
                        }
                        if(WK_UP==1){
                        delay_ms(1000);
                        printf("33");
                        }
                if(USART_RX_STA&0x8000)
                {
                        t=Res;
                        switch(t)
                                { case 'A':LED0=!LED0;break;
                                        case 'B':LED1=!LED1;break;
                                        case 'C':LED0=!LED0;LED1=!LED1;break;

                        }

                }*/
        }
}

实验17

网友A(2019-04-08):
刚好遇到类似项目,急需,可惜黑币不够,下次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