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推荐STC芯片的下载器

楼主:
要烧写的芯片型号是stc 12c2052,烧写的文件是BIN 文件。

网友A(2018-07-24):
用STC-ISP呀,官方的软件,单片机型号和串口号一定要选对了,然后在打开程序文件中选中你的bin文件,然后点击下载编程,再给开发板或最小系统上电就好了

网友B:
我烧写后有点问题。不知道是不是打开bin文件出这个错误的原因。可用的是最新版本了。

网友C:
直接用串口下载吧,好多烧写软件

网友D:
去官网下载啊

网友E:
STC-ISP---检测MCU选项----下载/编程

网友A(2018-08-26):
stc-isp-15xx-v6.85p,我上网查了下,确实是你的bin文件太大(bin文件代表文件实际大小),超出flash的大小,你试着换一个编译器,不过我有些纳闷,我最初学习单片机的时候都是生成hex文件,用的keil软件,你是用的什么?请务必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