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托车的稳压器电路 求解释 TAT

楼主(2018-07-23):
求这两个电路1和2分别怎么解释? 看不太明白  把1图仿真了电压好像不能稳定

网友A:
图2电压不稳是因为开关断开状态,实际上稳压电路相当于没有负载,发电机电压通过R7直接输出,所以输出端得到的是发电机的电压。也就是说,输出端需要接上负载才能稳定。图1控制电路不明确,只能看出SCR导通时,相当于发电机半波短路,如果这样,效率是很低的,不建议采用。
其实现在简单的稳压芯片很多,选一颗参数合适的,比如电压高于发电机最大输出电压,电流大于输出最大电流(最好留出20-50%裕量,宜大不宜小),在发电机输出端整流后接上一颗大电容(由于发电机输出可能不是很平稳,所以电容取值以大为好,例如为通常电流下取值的2-5倍),这样后接稳压芯片电路,即可达到较好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2电压不稳是因为开关断开状态,实际上稳压电路相当于没有负载,发电机电压通过R7直接输出,所以输出端得 ...

请问在电压的大小上下波动比较大的情况下如何能够稳压呢?

网友B:
这两个电路都不是稳压电路,是充电电压控制电路,图1中单相交流磁电机经全波整流直接向蓄电池充电,当充电电压峰值达到某值SCR1、SCR2导通磁电机输出端短路,停止充电。只适合小功率充电电路。图2中3相交流发电机经全波整流经DW1、Q1、Q2、Q3、D8等组成的约16V限压充电电路,R4、R5组成电压取样电路,当蓄电池电压大于约14.8V时运放uA741③脚电压高于②脚,⑥脚输出高电平驱动Q4导通,Q1、Q2、Q3截止停止充电。由于R3的正反馈作用uA741③脚电压会保持高于②脚,直到蓄电池电压低于14V电路反转再次充电。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在电压的大小上下波动比较大的情况下如何能够稳压呢?

一般情况下,发电机输出经过稳压电路后,最好接入一个电池(或者大电容,例如法拉电容),这样,发电机的电压经过稳压或者限流,给电池或者电容充电,这样发电机电压高时,除了供电,还给电池充电,而在发电机电压低时,主要靠电池供电,这样提供稳定的工作电源。
顺便回一下上贴,充电控制也是稳压电路。稳压的意思是,输出符合要求的电压,而不是输出一个电压点的电压。比如,稳定范围在3-3.05v的,当然是稳压;那某个电路使得输出电压在3-3.6V之间,这当然也是稳压。当然,后者也可以称为限压电路,但称为稳压也没错,因为假设一个输入为1.5-9V的电压,转变成3-3.6V的输出电压,不叫稳压而叫限压,还真不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