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红外遥控控制数码管移位显示数字实验

楼主(2018-07-24):
想做一个红外遥控控制数码管移位显示,第一次按遥控按钮显示第一位数码管,第二次按显示第二个(第一个仍然是第一次按下遥控按钮时的数字),以此类推,直到显示8位数字,该怎么写?我自己写的程序结果全都是要么显示第一位停住了,要么8位数码管全部都显示我第一次按下的遥控器上的数字

网友A:
你代码帖上来,我帮你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代码帖上来,我帮你改

昨天那个问题解决了,今天又有一个一个关于遥控的问题,请问一下,我想实现红外遥控控制点阵每按一个按钮它就显示一个字,但是实际上开始的时候要按很多次才能按出字来,这是怎么回事?代码如下: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sbit SIGNAL=P3^2;                                           //控制遥控接收数据信号
sbit SRCLK=P3^6;                                           //74HC595模拟SRCLK管脚
sbit RCLK=P3^5;                                                   //74HC595模拟RCK管脚
sbit SER=P3^4;                                                   //74HC595模拟SER管脚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p=0;                                                           //先把p赋值为0
uchar value[6];                                                   //用以红外接收用户码数据码数组
uchar time;                                                           //时间变量用以红外接收
void delay10us(void)   // 10us
{
    unsigned char a,b;
    for(b=1;b>0;b--)
        for(a=2;a>0;a--);
}
void delay100us(void)   // 100us
{
    unsigned char a,b;
    for(b=1;b>0;b--)
        for(a=47;a>0;a--);
}
void delay7ms(void)   // 7ms
{
    unsigned char a,b,c;
    for(c=1;c>0;c--)
        for(b=26;b>0;b--)
            for(a=133;a>0;a--);
}
void delay(uchar i)
{
        while(i--);
}
uchar code tablewei[]=                                  //16×16点阵位选
{
  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
};
uchar code tableduan1[]={                          //16×16点阵段选
/*--  文字:  祝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8,0x08,0x89,0xEE,0x98,0x00,0x7E,0x42,0xC2,0x42,0x42,0xC2,0x42,0x7E,0x00,0x00,
0x02,0x01,0x00,0xFF,0x80,0x43,0x20,0x18,0x07,0x00,0x00,0x3F,0x40,0x40,0x78,0x00,

};
uchar code tableduan2[]={
/*--  文字:  你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80,0x60,0xF8,0x07,0x40,0x20,0x18,0x0F,0x08,0xC8,0x08,0x08,0x28,0x18,0x00,
0x01,0x00,0x00,0xFF,0x00,0x10,0x0C,0x03,0x40,0x80,0x7F,0x00,0x01,0x06,0x18,0x00,

};
uchar code tableduan3[]={
/*--  文字:  生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80,0x40,0x30,0x1E,0x10,0x10,0x10,0xFF,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00,0x00,
0x40,0x40,0x42,0x42,0x42,0x42,0x42,0x7F,0x42,0x42,0x42,0x42,0x42,0x40,0x40,0x00,

};
uchar code tableduan4[]={
/*--  文字:  日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00,0x00,0xFE,0x82,0x82,0x82,0x82,0x82,0x82,0x82,0xFE,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FF,0x40,0x40,0x40,0x40,0x40,0x40,0x40,0xFF,0x00,0x00,0x00,0x00,

};
uchar code tableduan5[]={
/*--  文字:  快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E0,0x00,0xFF,0x10,0x20,0x08,0x08,0x08,0xFF,0x08,0x08,0xF8,0x00,0x00,0x00,
0x01,0x00,0x00,0xFF,0x00,0x81,0x41,0x31,0x0D,0x03,0x0D,0x31,0x41,0x81,0x81,0x00,

};
uchar code tableduan6[]={
/*--  文字:  乐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00,0xE0,0x9C,0x84,0x84,0x84,0xF4,0x82,0x82,0x83,0x82,0x80,0x80,0x00,0x00,
0x00,0x20,0x10,0x08,0x06,0x40,0x80,0x7F,0x00,0x00,0x02,0x04,0x08,0x30,0x00,0x00,

};

void Hc595SendByte(uchar dat1,uchar dat2,uchar dat3,uchar dat4)                        //74HC595芯片扩展显示汉字函数
{
        uchar a;

        SRCLK = 1;
        RCLK = 1;

        for(a=0;a<8;a++)                 //发送8位数
        {
                SER = dat1 >> 7;                 //从最高位开始发送
                dat1 <<= 1;

                SRCLK = 0;                         //发送时序
                _nop_();
                _nop_();
                SRCLK = 1;
        }

        for(a=0;a<8;a++)                 //发送8位数
        {
                SER = dat2 >> 7;                 //从最高位开始发送
                dat2 <<= 1;

                SRCLK = 0;                         //发送时序
                _nop_();
                _nop_();
                SRCLK = 1;
        }

        for(a=0;a<8;a++)                 //发送8位数
        {
                SER = dat3 >> 7;                 //从最高位开始发送
                dat3 <<= 1;

                SRCLK = 0;                         //发送时序
                _nop_();
                _nop_();
                SRCLK = 1;
        }

        for(a=0;a<8;a++)                 //发送8位数
        {
                SER = dat4 >> 7;                 //从最高位开始发送
                dat4 <<= 1;

                SRCLK = 0;                         //发送时序
                _nop_();
                _nop_();
                SRCLK = 1;
        }

        RCLK = 0;
        _nop_();
        _nop_();
        RCLK = 1;
}

void init()                         //为红外遥控初始化
{
  IT0=1;
  EX0=1;
  EA=1;

  SIGNAL=1;
}

void main()
{
  uchar i;                        //动态显示16×16点阵显示汉字
  init();

  while(p==5)                //按下遥控按钮触发p+=5
  {
   for(i=0;i<16;i++)
   {
   Hc595SendByte(~tablewei[i+16],~tablewei,tableduan1[16+i],tableduan1);                   //显示'祝'
   delay(10);
   }
  }
  while(p==10)
  {
   for(i=0;i<16;i++)
   {
   Hc595SendByte(~tablewei[i+16],~tablewei,tableduan2[16+i],tableduan2);
   delay(10);
   }
  }
  while(p==15)
  {
   for(i=0;i<16;i++)
   {
   Hc595SendByte(~tablewei[i+16],~tablewei,tableduan3[16+i],tableduan3);
   delay(10);
   }
  }
  while(p==20)
  {
   for(i=0;i<16;i++)
   {
   Hc595SendByte(~tablewei[i+16],~tablewei,tableduan4[16+i],tableduan4);
   delay(10);
   }
  }
  while(p==25)
  {
   for(i=0;i<16;i++)
   {
   Hc595SendByte(~tablewei[i+16],~tablewei,tableduan5[16+i],tableduan5);
   delay(10);
   }
  }
  while(p==30)
  {
   for(i=0;i<16;i++)
   {
   Hc595SendByte(~tablewei[i+16],~tablewei,tableduan6[16+i],tableduan6);
   delay(10);
   }
  }

}

void Read_Signal() interrupt 0                  //外部中断函数用以接收遥控数据
{
  uchar i,j;
  uint count;
  time=0;
  delay7ms();
  if(SIGNAL==0)
  {

    count =1000;
    while((SIGNAL==0)&&(count>0))         //>9ms
        {
          delay10us();
          count--;
        }
        if(SIGNAL==1)
        {
        count=500;
        while((SIGNAL==1)&&(count>0))          //>4.5ms
        {
          delay10us();
          count--;

        }
                  for(j=0;j<4;j++)
            {
             for(i=0;i<8;i++)
                 {
                   count=60;
                   while((SIGNAL==0)&&(count>0))
                   {
                     delay10us();
                         count--;
                   }

                   count=500;
                   while((SIGNAL==1)&&(count>0))
                   {
                   delay100us();
                   time++;
                   count--;
                   if(time>30)
                   {
                     return;
                   }
                   }
                   value[j]>>=1;
                   if(time>=8)
                   {
                   value[j]|=0x80;
                   }
                   time=0;
                  }

                 }

            }

        if(value[2]!=~value[3])
        {
         return;
        }

        p=p+5;                                                                         /*按一下遥控触发p+5*/
  }

}

网友A:
http://www.51hei.com/bbs/dpj-41485-1.html
这上面有我的回贴,这段时间好忙,没空改了,你自己参考一下,我的回贴在最下面.

网友A:
我大概看了看,你把遥控接收写到中断里面,第二,尽量和外界通讯的时侯别用while要用if;这样程序就不会因为你发的码长码短,或者是连续码,受到干扰.我做接收做了很多年.这是经验.舍不得贴出来.这是以前做的成熟的产品.用量特别大,没有任何BUG.不存在灵不灵的问题.用的是6222的芯片,单片机用STC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