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超声波测距源程序(12864实时显示距离)

楼主(2018-07-24):
该文件采用12864实时显示超声波测距的距离,超声波的最大显示距离为4米,精度可根据实际调节

/***********************************************/
//实验名称:超声波传感器实验
//接线说明:超声波模块的J2口接核心板的P3接口。
//实验现象:液晶上显示当前距离。
/***********************************************/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led.h"
#include "12864.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exti.h"

#define CSB_TX PAout(8)         // PA8 发送超声波引脚
#define BEEN   PAout(10)

// 变量
u32   status=0;                                                      // 计数值
char  s2[10],s1[10];                                                // LCD显示缓存数组
u32   real_time;                                               // 读回值
float        dis;                                                          // 距离计算值
u8    distance[7] = {0};

void tran(void);                                               // 左发生超声波函数
void DisplayDis(float value);
void Display(u8 Pos);

int main(void)
{
        Stm32_Clock_Init(9);    // 系统时钟设置
        delay_init(72);                // 延时初始化
        uart_init(72,9600);     // 串口初始化
        Timerx_Init(10,71);     // 1Mhz的计数频率,计数到10为10us
  Init_12864();           // 液晶初始化
        EXTIX_Init();                 // 外部中断初始化

        while(1)
        {
          tran();
                if(dis<10 && dis!=0)
                        BEEN=1;
                else
                        BEEN=0;
                if(dis>80)
                        dis=0;
                DisplayDis( dis * 10 );
    dis=0;                      //无物体
                LED0=!LED0;           //指示灯闪烁
                delay_ms(300);
        }
}

// 左发生超声波函数
void tran(void)
{
        u8 i;
    TIM3->CR1|=0x01;         // 使能定时器3
    TIM3->SR&=~(1<<0);       // 清除中断标志位
    status  = 0;                               // 定时器清零
    for(i=0;i<8;i++)         // 发送信号
    {
                        CSB_TX = 1;
                        delay_us(12);
                        CSB_TX = 0;
                        delay_us(12);
    }
   delay_ms(10);
}

//
void DisplayDis(float value)
{
    u32 val = (u32)value;
    distance[0] = (val / 100) + 48;
    distance[1] = (val % 100) /10 + 48;
          distance[2] = '.';
    distance[3] = val % 10 + 48;
          distance[4] = ' ';
    distance[5] = 'c';
    distance[6] = 'm';
          Display(0x9C);
}

//****************************************
//显示子程序
//****************************************
void Display(u8 Pos)
{
        u8 i;
        write_12864com(Pos);
        for(i=7;i>0;i--)
        {
                write_12864data(distance[7-i]);
                delay_us(10);
  }
}

超声波

网友A(2019-10-29):
怎么下载下来是空文件呢

网友A:
定义接口时(1<<4)代表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