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 16x16点阵灯实现源码

楼主(2018-07-24):
stm32f10 16x16点阵灯实现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system_stm32f10x.h"
#include  "sys.h"
#include"usart.h"
#include"stm32f10x_rcc.h"
#include  "delay.h"
#include"led.h"
#include"exti.h"
#define R_port         PAout(8)
#define D_port         PAout(7)
#define C_port         PAout(6)
#define B_port         PAout(5)
#define A_port         PAout(4)
#define G_port         PAout(3)
#define DI_port        PAout(2)
#define CLK_port       PAout(1)
#define Latch_port     PAout(0)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_Nop()    _nop_()
u8 r,p,q=0,x,y,flag,z=0;
u8 i=0;
u8 j=0; /*读取对应的高八位的第几位数据*/
u8 k=0; /*读取对应的第八位的第几位数据*/
u8  a[16]={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u8  b[16]={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unsigned char tab[8];
unsigned char DIS[]={0,1,2,3,4,5,6,7,8,9,10,11,12,13,14,15};//行数据

/*-----------------------------------------------
             16x16汉字取模数据
------------------------------------------------*/
unsigned char hztest[][32]=    //二维数组,目的是减少运算,可以用最基本的一维数组,每个汉字有32个字节数据
{
/*--  调入了一幅图像:C:\Users\shifang\Desktop\电池空.bmp  --*/
/*--  宽度x高度=16x16  --*/
0x00,0x00,0xC0,0x03,0xF0,0x0F,0x10,0x08,0x10,0x08,0x10,0x08,0x10,0x08,0x10,0x08,
0x10,0x08,0x10,0x08,0x10,0x08,0x10,0x08,0x10,0x08,0xF0,0x0F,0x00,0x00,0x00,0x00,

/*--  调入了一幅图像:C:\Users\shifang\Desktop\电池10%.bmp  --*/
/*--  宽度x高度=16x16  --*/
0x00,0x00,0xC0,0x03,0xF0,0x0F,0x10,0x08,0x10,0x08,0x10,0x08,0x10,0x08,0x10,0x08,
0x10,0x08,0x10,0x08,0x10,0x08,0x10,0x08,0xF0,0x0F,0xF0,0x0F,0x00,0x00,0x00,0x00,

/*--  调入了一幅图像:C:\Users\shifang\Desktop\电池20%.bmp  --*/
/*--  宽度x高度=16x16  --*/
0x00,0x00,0xC0,0x03,0xF0,0x0F,0x10,0x08,0x10,0x08,0x10,0x08,0x10,0x08,0x10,0x08,
0x10,0x08,0x10,0x08,0x10,0x08,0xF0,0x0F,0xF0,0x0F,0xF0,0x0F,0x00,0x00,0x00,0x00,

/*--  调入了一幅图像:C:\Users\shifang\Desktop\电池40%.bmp  --*/
/*--  宽度x高度=16x16  --*/
0x00,0x00,0xC0,0x03,0xF0,0x0F,0x10,0x08,0x10,0x08,0x10,0x08,0x10,0x08,0x10,0x08,
0x10,0x08,0xF0,0x0F,0xF0,0x0F,0xF0,0x0F,0xF0,0x0F,0xF0,0x0F,0x00,0x00,0x00,0x00,

/*--  调入了一幅图像:C:\Users\shifang\Desktop\电池60%.bmp  --*/
/*--  宽度x高度=16x16  --*/
0x00,0x00,0xC0,0x03,0xF0,0x0F,0x10,0x08,0x10,0x08,0x10,0x08,0x10,0x08,0xF0,0x0F,
0xF0,0x0F,0xF0,0x0F,0xF0,0x0F,0xF0,0x0F,0xF0,0x0F,0xF0,0x0F,0x00,0x00,0x00,0x00,

/*--  调入了一幅图像:C:\Users\shifang\Desktop\电池80%.bmp  --*/
/*--  宽度x高度=16x16  --*/
0x00,0x00,0xC0,0x03,0xF0,0x0F,0x10,0x08,0x10,0x08,0xF0,0x0F,0xF0,0x0F,0xF0,0x0F,
0xF0,0x0F,0xF0,0x0F,0xF0,0x0F,0xF0,0x0F,0xF0,0x0F,0xF0,0x0F,0x00,0x00,0x00,0x00,

/*--  调入了一幅图像:C:\Users\shifang\Desktop\电池100%.bmp  --*/
/*--  宽度x高度=16x16  --*/
0x00,0x00,0xC0,0x03,0xF0,0x0F,0xF0,0x0F,0xF0,0x0F,0xF0,0x0F,0xF0,0x0F,0xF0,0x0F,
0xF0,0x0F,0xF0,0x0F,0xF0,0x0F,0xF0,0x0F,0xF0,0x0F,0xF0,0x0F,0x00,0x00,0x00,0x00,
};

/*-----------------------------------------------
             向595写入一个字节 单红色
------------------------------------------------*/
void InputByteR( unsigned  char DataR1) //写一个字节
{
unsigned  char i;
for(i=8; i>0; i--)
{
R_port = !(DataR1&0x01);
CLK_port = 0;
CLK_port = 1;
DataR1 = DataR1 >> 1;
}
}
/*-----------------------------------------------
             向595写入一个字节 单绿色
------------------------------------------------*/
void InputByteG( unsigned  char DataG1) //写一个字节
{
unsigned  char i;
for(i=8; i>0; i--)
{
G_port = !(DataG1&0x01);
CLK_port = 0;
CLK_port = 1;
DataG1 = DataG1 >> 1;
}
}
/*-----------------------------------------------
             向595写入两个字节 双色
------------------------------------------------*/
void Input2Byte( unsigned  char DataR1,unsigned  char DataG1) //写一个字节
{
unsigned  char i;
for(i=8; i>0; i--)
{
R_port = !(DataR1&0x01);
G_port = !(DataG1&0x01);
CLK_port = 0;
CLK_port = 1;
DataR1 = DataR1 >> 1;
DataG1 = DataG1 >> 1;
}
}

int main(void)
{
           int cnt = 0 ;
                int a = 0 , b = 0 ;

        static unsigned char count,j;
        unsigned char i;
        static int num;
        static unsigned char S_Flag=0;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NVIC_Configuration();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uart_init(9600);         //串口初始化为9600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LED_Init();
        EXTIX_Init();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GPIOF, ENABLE);         //使能PA端口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GPIO_Pin_4|GPIO_Pin_5|GPIO_Pin_6|GPIO_Pin_7|GPIO_Pin_8;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IO口速度为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根据设定参数初始化

  printf("\r\n %d \r\n",SystemCoreClock)        ;

  while(1){

                if ( cnt % ( 1000*50 ) == 0 )
                        a = 6-b % 7 ;
                cnt++ ;
                b++ ;

                Latch_port=0;       //锁存释放

        for(j=0;j<1;j++) //取每个汉字的前2个字节,数据传输完成后锁存输出即可 j表示汉字个数,如果是3个汉字屏就可以修改成3
        {
                if(S_Flag==0){
                        Input2Byte(hztest[j+a][i],0);
                        Input2Byte(hztest[j+a][i+1],0);
                }
                else if(S_Flag==1)
                {
                        Input2Byte(0,hztest[j][i]);
                        Input2Byte(0,hztest[j][i+1]);
                }
                else if(S_Flag==2)
                {
                        Input2Byte(0,hztest[j+1][i]);
                        Input2Byte(0,hztest[j+1][i+1]);
                }
                else if(S_Flag==3)
                {
                        Input2Byte(hztest[j+1][i],0);
                        Input2Byte(hztest[j+1][i+1],0);
                }
        }
        G_port = 1; /*关屏显示,原理为使HC138输出全为1,从而三极管截止,点阵不显示*/
        R_port = 1;
        switch (count){
                case 0:
                        A_port = 0;        B_port = 0;        C_port = 0;        D_port = 0;
                        break;
                case 1:
                        A_port = 1;        B_port = 0;        C_port = 0;        D_port = 0;
                        break;
                case 2:
                        A_port = 0;        B_port = 1;        C_port = 0;        D_port = 0;
                        break;
                case 3:
                        A_port = 1;        B_port = 1;        C_port = 0;        D_port = 0;
                        break;
                case 4:
                        A_port = 0;        B_port = 0;        C_port = 1;        D_port = 0;
                        break;
                case 5:
                        A_port = 1;        B_port = 0;        C_port = 1;        D_port = 0;
                        break;
                case 6:
                        A_port = 0;        B_port = 1;        C_port = 1;        D_port = 0;
                        break;
                case 7:
                        A_port = 1;        B_port = 1;        C_port = 1;        D_port = 0;
                        break;
                case 8:
                        A_port = 0;        B_port = 0;        C_port = 0;        D_port = 1;
                        break;
                case 9:
                        A_port = 1;        B_port = 0;        C_port = 0;        D_port = 1;
                        break;
                case 10:
                        A_port = 0;        B_port = 1;        C_port = 0;        D_port = 1;
                        break;
                case 11:
                        A_port = 1;        B_port = 1;        C_port = 0;        D_port = 1;
                        break;
                case 12:
                        A_port = 0;        B_port = 0;        C_port = 1;        D_port = 1;
                        break;
                case 13:
                        A_port = 1;        B_port = 0;        C_port = 1;        D_port = 1;
                        break;
                case 14:
                        A_port = 0;        B_port = 1;        C_port = 1;        D_port = 1;
                        break;
                case 15:
                        A_port = 1;        B_port = 1;        C_port = 1;        D_port = 1;
                        break;
                }
        Latch_port = 1; /*允许HC595数据输出到Q1-Q8端口*/
        G_port = 0; /*HC138输出有效,打开显示*/
        R_port = 0;
        Latch_port = 0;        /*锁定HC595数据输出*/

        count++;
        i+=2;              //累加调用下一行数据
        if(count==16)
                count=0;
        if(i==32)
                i=0;
  }

}

网友A:
此贴需要补全原理图后才可获得积分

网友B(2019-11-22):
可不可以改成流动字体 或者改颜色要怎么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