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仿真8051单片机做流水灯实验时出现的两个错误 这个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8-07-24):
这在仿真8051单片机流水灯实验出现的错误

这在仿真8051单片机流水灯实验出现的错误

这个在仿真8051单片机做流水灯实验时出现的两个错误,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看错误提示是打不开这个文件,你看下如果保存的文件没有问题的话你试试把文件夹改成英文的,看你使用了中文名字的文件夹,有的软件不能识别中文名的文件夹。

网友B:
有可能是文件夹不再同一个目录

网友C:
这应该是win10的系统,然后用户名是中文的,建议修改用户名为中文,再尝试改变环境变量,之后应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