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客集结号]浅谈Arduino的UNO开发板和MEGA开发板优缺点

楼主(2018-07-24):
Arduino开发板根据体积和性能,分为了多个子系列。其中最常见、用来做入门学习的有两种:UNO和MEGA。那么,日常该选择哪种开发板相对来说会好点呢,让创客集结号为大家具体分析一下这两种开发板的优缺点。

1.这两个开发板的功能几乎相同,MEGA使用的主控制芯片性能比UNO的要高一些,针脚多一些,可以同时连接更多些外接硬件。
2.由于UNO配置低一些,价格也便宜一些。 而MEFGA配置高一些,价格比UNO贵二十块人民币左右。
3.平时使用Arduino开发板主要是用来学习,可能会同时要加装各种外接设备,MEGA开发板对此更有优势。
4.UNO接口太少,假如要做个四驱小车,一旦使用了四个马达后,基本就不能再添加其他硬件外设了。
5.UNO的串口控制器只有一个串口,假如你还要使用其他串口设备的时候,调试起来就比较吃力了。例如做蓝牙小车,调试时噩梦就来了:因为Uno只有一个串口,要提供给蓝牙和USB共用。你得先拔下蓝牙模块的连接线才能部署程序到开发板;部署完成后,再插上蓝牙连接线才能开始测试。
6.如果出于批量生产成本考虑要使用UNO开发板也没有问题,可以先在MEGA上完成开发,最后在UNO上做性能测试,只要使用的硬件接口不大于UNO开发板提供的接口就行了。
7.想学习更多Arduino知识和教程,可以搜索创客集结号。

创客集结号 UNO

创客集结号 UNO

创客集结号 MEGA

创客集结号 MEGA

网友A(2021-02-01):
看到一个触摸屏模块可以用数据线直插mega开发板,我觉的既然如此UNO应该也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