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302用六位共阳极数码管显示 仿真老是显示的很乱 怎么解决 求帮助

楼主(2018-07-24):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MAIN_Fosc    11059200UL

/*自定义类型明*/
typedef unsigned char INT8U;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INT16U;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声明硬件的接口*/
sbit TSCLK = P1^0;//时钟线
sbit TIO = P1^1;  //数据线
sbit TRST = P1^2; //使能端

sbit DU = P2^6;//段选
sbit WE = P2^7;//位选
/*共阳极数码管段选码*/
uchar code table[]={
//

网友A:
你什么都不说,没有原理图,没有文字说明,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器件?数码管是什么型号的(共阴共阳)就这一点点片段的程序谁都帮不到你。

网友B:
此贴由于信息不全,被转移至冷门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什么都不说,没有原理图,没有文字说明,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器件?数码管是什么型号的(共阴共阳)就这一 ...

图片和完整程序没上传 上去 我又重新上传了一次 在另一个帖子